如何制作750W-1100W静音空压机

楼主(2021-11-14):
目标用途: 实验室。
买过市面上几款号称静音空压机(包括牙科用的),功率750W-1100W,声音都还是偏大,噪声估计>60db.
我希望有50db以下的空压机.

考虑尝试把空压机塞到一个厚厚的箱子里面。

如果能用电子电路主动降噪的方式来降低噪声就好了。

网友:
我家里800W,放储藏间,关上门噪声就是无所谓的级别了,隔着门远低于打印机噪声

如果是箱子的话,需要考虑散热的问题,可能需要水冷,通风噪声又会跑出来,老外有加迷宫结构然后内壁填满吸音绵的,但那样太累了得不偿失。

这东西主要噪声来自压力开关上面那个红色的小头,它会晃,拔下来里面间隙加点胶圈什么的声音会小很多。

其次是振动传导,隔振做好效果很明显(比如轮子卸了放在EPE珍珠绵上)

网友:
买牙科医院用的那种试试

网友:
放门外才是正道

网友:
用气量不大的话,买瓶40L氮气,¥200元,13.5Mpa,用很久

网友A:
我家里10L的氮气,10mpa都能用一年以上

网友:
什么设备使用?你消耗的气量是多大?

网友:
我看到牙科医院的空压机也是放在隔壁房间的。

网友:
你这个需求还可以买个大一点的气管,平时充满,使用的时候就没噪音了

网友:
锣杆型空压机静音,
活塞型空压机总是有噪音,

网友B:
类似冰箱用的压缩机噪音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类似冰箱用的压缩机噪音很低

谢谢。
我还希望能找到流量更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里10L的氮气,10mpa都能用一年以上

10Mpa放家里不害怕吗,爆了能把墙干穿了吧?

空压机气罐焊缝腐蚀后有爆炸的,能把门干坏,墙到不至于,我感觉1Mpa应该是家庭结构防御极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还希望能找到流量更大的。

流量大并且擅长持续工作的是锣杆空压机,但也不能称之为静音,只能说是比同级别的其他类型安静。
参照工厂,这玩意都放在一个单独的地方,用管子接气过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