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种长弧形焊盘如何画出?

楼主(2021-11-15):
        这几天要画个小小的马达控制板,对方要求马达端子要用这种焊盘以防马达固定时有歪斜,不过自己以前从来没有画过这种焊盘,诚心请教画板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用的是字母画板软件。

网友A:
在阻焊层用粗弧线开窗就行了,不是真正焊盘,侧壁上应该是没有沉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阻焊层用粗弧线开窗就行了,不是真正焊盘,侧壁上应该是没有沉铜的

我刚看了下,它的侧壁上确实是有沉铜的。

网友:
1、连着放一串焊盘,然后在焊盘上用keepout层画封闭的弧线把所有孔都包起来,一般来说这样板厂就认为你这个是要做过孔而不是通孔

网友:
【特殊粘贴】,【粘贴阵列】,【阵列类型】【圆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