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reeModbus移植的问题

楼主(2021-11-15):
项目需要使用Modbus,决定先使用FreeModbus。
阅读文档发现,注意事项里面有这样两条:

1,从机支持Modbus RTU 、Modbus ASCII 及Modbus TCP 3种模式,主机现在只支持常用的Modbus RTU模式。
2,目前协议栈只支持从机地址连续,并且起始地址从1开始。

对于第二条没明白是啥意思?是不是开启Master模式,接入的从机必须是地址连续的,而且是从1开始?

网友A:
寄存器地址只能是连续的,比如从4001~4100这样,不能3001~3050和4001~4050这样分多段。
起始地址只能从1开始,就是只能0001,不能用0000,从1开始这个问题,注释掉几行++的代码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寄存器地址只能是连续的,比如从4001~4100这样,不能3001~3050和4001~4050这样分多段。
起始地址只能从1开 ...

理解了,多谢坛友的回复,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