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sb 4 hub有一路不识别告诉设备,求分析原因。

楼主(2021-11-15):
如图

USB1是上下两个usb口,下面的正常使用,上面的鼠标键盘可用,usb读卡器、usb网卡不识别。

[ 6534.205899] usb 2-1.4: device descriptor read/64, error -71

[ 6535.465878] usb 2-1.4: device not accepting address 6, error -71

[ 6535.992210] usb 2-1-port4: unable to enumerate USB device

阻抗使用建议的线宽5mil, 间距5mil。JLC2313结构。
求分析原因?

网友:
hub芯片是什么?

网友A:
飞两根线交换端口试试
把esd二极管去掉试试

楼主:
芯片是usb2514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两根线交换端口试试
把esd二极管去掉试试

交换端口什么意思?
其它三个口网卡工作正常

网友:
不正常的这路USB供电输出是怎么控制的,是用的2514本身的端口电源控制口(PRTPWR)做的控制还是怎么的,输出电源正常吗

网友:
首先排除阻抗。USB2.0随便拉线

楼主:
电源没有控制,直接接了5V。
PRTPWR悬空

阻抗使用建议的线宽5mil, 间距5mil。JLC2313结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没有控制,直接接了5V。
PRTPWR悬空

你把11脚接地试试。

楼主:
11脚目前悬空

把esd二极管去掉后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