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局域网拷贝文家为何很慢

楼主(2021-11-15):
刚开始用win10,从黑群晖复制文件为何很慢,只有2MB/秒左右,网络还是网线直连的,路由器上指示灯颜色显示是千兆连接(百兆为橙色),而且电脑硬盘是ssd。我用老x230试了,无线网卡150M带宽连接的,硬盘是机械硬盘,拷贝都有5、6M的速度,是哪里可以设置吗

网友A:
我家的黑群晖win10也很慢, 复制可以达到100MB/s, 写入很慢只有2M左右, 使用win7 复制和写入都能把千兆网跑满,不知道咋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黑群晖win10也很慢, 复制可以达到100MB/s, 写入很慢只有2M左右, 使用win7 复制和写入都能把千兆网 ...

你的复制什么意思,我是从黑群晖拷贝到电脑上,只有2M左右,但是如果通过浏览器登录群晖来下载,好像速度快一些,具体速度看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复制什么意思,我是从黑群晖拷贝到电脑上,只有2M左右,但是如果通过浏览器登录群晖来下载,好像速度 ...

就是从黑群晖拷贝到电脑上能达到100MB/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从黑群晖拷贝到电脑上能达到100MB/s

很奇怪,重启了电脑,什么都没有动,现在有100多兆了

楼主:
奇怪的原因,我群晖名称是home,用“\\home”访问后拷贝文件只有2M左右的速度,用“\\ip地址”访问拷贝就能达到100多M,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我用威联通,300m无线,拷贝20多MB/S

网友:
我也奇怪,我一台威联通,一台群晖,还有一台电脑,电脑跟威联通和群晖连接,下载大文件,都可以跑满1000mbps的局域网速度。
但是群晖和威联通之间使用hbs3 copy数据,速度最快只有20MB,慢的话能降到10MB。
一直找不到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