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睿光电红外热成像c200/c210的可滑动调焦镜片

楼主(2021-11-15):
入手一台艾睿光电的手持测温热像仪C210,分辨率256x192。

其它主要参数如下:

由于不可调焦,对于观察PCB发热的应用场景,相当于远视看近处,无法分辨细节。(以下为实物照片为细节对比用,非热成像拍摄。)

在红外传感器前增加凸透镜可以矫正远视。常见热成像仪工作在3到5微米或8到12微米,而常见的CO2激光器用的ZnSe透镜可以满足。
虽然透过率约70%,但对于观察PCB发热的场景,能够看清楚温度分布足以判断故障点。

ZnSe透镜用了现成的激光切割机里拆的透镜,直径12mm,焦距可能是50.8mm。

照着闲鱼上别人发的图,画了个透镜支架,3D打印出来,贴在热成像前面,测试效果良好。

以下为增加透镜前后的对比

对于其它应用场景,不需要透镜,所以重新画了一版可移动透镜的支架。

使用热熔胶临时固定在红外传感器前。

STL文件

网友A:
搜了一下,这透镜居然要800-1K一个?  改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了一下,这透镜居然要800-1K一个?  改不起。。

透镜几十块一个。 二氧化碳激光雕刻机用的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透镜几十块一个。 二氧化碳激光雕刻机用的那种。

透镜直接给个TB链接呀

楼主:
X宝上搜“二氧化碳透镜”随便找的链接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9#detail

网友:
感谢楼主!我的热像仪是尤利德的,明天试试看,如果不清晰看看是不是也可以加一个镜片

网友B(2022-06-15):
楼主你好,我今天京东上下单了一台C200Pro,算上618的各种优惠下来是2249,看到你帖子的时候才知道还有C210这个型号,网上查了一下关于C210的资料很少,艾睿官网上也没有,C210和C200有什么区别?我从两者的参数对比来看,C200在NETD更小是40mk而且使用时间15小时,C210是50mk使用时间是11小时,难道C200是C210的升级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我今天京东上下单了一台C200Pro,算上618的各种优惠下来是2249,看到你帖子的时候才知道还有C210 ...

两者功能区别是C210 能插电脑当摄像头。
之前查的,不确定。

你可以试试你的C200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者功能区别是C210 能插电脑当摄像头。
之前查的,不确定。

你好,我买的C200Pro到了,也是可以连接到电脑上当摄像头用的,离线使用时可以拍照,不能录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