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修一台美的洗衣机 不脱水 报错E2故障

楼主(2021-11-16):
今天接修一台美的洗衣机 不脱水,进水,洗衣,排水正常,单独试脱水,排水后10分钟后 报错E2故障,不会脱水,第一次同行修的,同行把线插头剪了直接焊上,没修好,又找到我,这次拉来我这里修 ,我直接换了电脑板,一星期后顾客返修,还是反应同样问题,现在没有怀疑对象了,梳理后唯一可能是检测不到水已排完,估计是传感器不准,拆解传感器后果不其然,里面进了小强,又是sb设计导致的问题,这种问题我也是第一次碰到,更换水位传感器后用热熔胶直接封死,至此故障彻底解决

网友:
我看是热熔胶,震动会不会开裂呢

网友:
这东西也太脏了吧

网友:
我要是有老吴(看坛子里有人这样叫)这水平,每修好一件东西,够我吹牛逼两年的

网友:
704硅胶会不会好点,软胶

网友:
大神出手  不同凡响

网友:
看到这个修洗衣机,想到,今年,我姐忘记开水,洗衣机不会转,,以为洗衣机坏了,,叫来了镇上修电器的,,他一开就有用。。还硬要说,有大问题,他要带店里修,然后搬下楼了

第二天,我姐想起来忘记开水了,,,说不修了。。要去搬回来,,,这个就硬要说,他已经拆了(其实没有),,,要收200块钱,,。最后没办法,给了他200

现在一传十,镇上住的人都知道这人没有职业道德了

网友:
还有我发现汽修行业也是高利润行业,起码对半利,电工搞汽修,很快能切入进去,前段时间我的迈腾出来问题,在汽修店修了两三次没搞好,自己研究了一下淘宝100多买了配件搞好了,让汽修店搞至少还得300!后来想想原因,总结了一下,修车师傅一般学历比较低,都是凭经验搞的,都是死搬硬套,修好了也不知道原理。修车还是找老师傅,少被坑。

网友A:
楼主请教一下,我有个压力电饭煲,煮饭数码管显示流程都会走完,但是饭煮不熟,看着冒热气,米是半生的,也没报错,这要从哪里找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教一下,我有个压力电饭煲,煮饭数码管显示流程都会走完,但是饭煮不熟,看着冒热气,米是半生的,也 ...

控温是否正常(每次启动大慨1分钟后加热继电器接通),锅底有没有变形?垫饭?(会导致传热不良),检查清理异物还有问题的话 检查温度传感器一般常温是80k左右,如果是买了杂牌就是设计问题了,得换电脑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教一下,我有个压力电饭煲,煮饭数码管显示流程都会走完,但是饭煮不熟,看着冒热气,米是半生的,也 ...

高压锅做饭放的水比常压锅少。如果按高压锅的水量加水煮不熟饭,要么肯定是温度不够或水份流失:

理论上的检查方向是:

1,检查气嘴和安全阀是否漏气;
2,检查压力传感器或温度传感器(压力与温度是正相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温是否正常(每次启动大慨1分钟后加热继电器接通),锅底有没有变形?垫饭?(会导致传热不良),检查 ...

感谢楼主回复,我也猜可能是温度或者压力传感器 有问题,买个配件试换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压锅做饭放的水比常压锅少。如果按高压锅的水量加水煮不熟饭,要么肯定是温度不够或水份流失:

理论上 ...

这个锅是一直在用,也没漏气,锅底没变形,我买个传感器换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