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磁路线圈不同联接方式欣赏

楼主(2021-11-16):
如图,环形磁芯上有两个对称绕组,电感量均为1mH

求:上、中、下三种联接方式,端口电感量分别是多大?

网友:
我猜是0,2,0

楼主:
这种问题不能“猜”或“我认为”  ,安培他老人家会被气死的

网友:
140,理论的

网友A:
1, 4, 0 哟亲,L=L1+L2+M12+M21,有互感的。

不过都是理论的参数,实际漏磁会略有偏差。

第一个相当于双线并绕(Rdc减半),第二个相当于圈数加倍(电感4倍),第三个相当于无感绕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问题不能“猜”或“我认为”  ,安培他老人家会被气死的

估计已经被气得要跳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4, 0 哟亲,L=L1+L2+M12+M21,有互感的。

不过都是理论的参数,实际漏磁会略有偏差。

嗯嗯,随便猜的,相关知识已经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再学习一下,感谢指导。

网友:
1.  1mH,等效为双线并绕
2.  4mH,等效为两倍匝数,电感量倍数是匝数倍数的平方
3.  0mH,两个绕组磁场方向抵消

网友:
并联不变, 串联4倍, 反向串联为0

有LCR或者带电感档的万用表么? 找个220-220的隔离变压器, 或者有两个低压绕组, 分别独立引线(非抽头)的变压器, 实测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坛子里藏龙卧虎!本贴可供磁性元件基本知识的自检

网友:
学到了,论坛牛人多

网友B:
1, 3, 0,并联不变,反向串联抵消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3, 0,并联不变,反向串联抵消

为什么第2个是3 ?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第2个是3 ?

经验值,一般计算与出入都会偏差比较大
下面是我实测验证,用的共模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验值,一般计算与出入都会偏差比较大
下面是我实测验证,用的共模电感

牛。…。…。…。…。………

楼主:
设计中,“感量正比于匝数的平方”这个理论只能提供参考;而经验值受实际参数影响极大;

现实世界中,电感线圈的匝数增加一倍,电感量可能是原来的0.5-4倍,范围很大的哦

你没看错!我也没打错!!!磁芯确实可以在特定的情况下实现匝数增加而电感量反而减小

这些结果,是可以通过磁性材料的特性参数计算出来的,误差不会太大。

设计工作当中,电桥只是用来验证计算

楼主:
上面这个放大器中的变压器,10K测试频率,电平1V,  电感量最大是在2匝,4匝感量减半,6匝跟4匝感量变化不大,猜猜是什么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面这个放大器中的变压器,10K测试频率,电平1V,  电感量最大是在2匝,4匝感量减半,6匝跟4匝感量变化不 ...

如果用的正弦波激励信号测试,电压电流同步了即共振,得到的电压信号幅度最大,检测到的电流幅度最小,激励信号频率相位问题会导致测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的正弦波激励信号测试,电压电流同步了即共振,得到的电压信号幅度最大,检测到的电流幅度最小,激 ...

共振?设计电桥的人没你说的那么傻 ,相敏检波了解一下。
专业的LCR电桥不是你那种玩具型的多功能表的分压法,
专业的电桥测试的参数为复数,实部为ESR,虚部为容抗或感抗,再计算电容量和DF值、电感量和Q值
必须有100HZ,1KHZ, 10KHZ, 100KHZ多档固定频率, 便于供方和需方确定参数
谐振法测量精度不一定就高,校准级电容非常贵,成本上不如相敏检波器

楼主:
其实只要有初中数学水平就很容易理解电桥是如何同时测量电感的电感分量和电阻分量了:跟据激励电压和回路电流计算出阻抗,然后跟据电流和电压的相位差求解电阻和电感,只需要三角函数的功底就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经验值,一般计算与出入都会偏差比较大
下面是我实测验证,用的共模电感

调低测试频率就会是4倍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验值,一般计算与出入都会偏差比较大
下面是我实测验证,用的共模电感

阿富汗成色。这表质量估计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低测试频率就会是4倍关系。

测量值实际上反应的是工况增量磁导率,受频率、交直流磁通密度、温度影响,所以电感器的电感量参数都要规定测试频率和激励电压。几百块钱的万能表岂能跟几千元以上的专用交流电桥比较

网友D:
如果两个1mh的磁环线圈并联是多少mh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两个1mh的磁环线圈并联是多少mh

共磁路同名端并联电感量不变,独立磁路并联电感量=L1*L2/(L1+L2), 若L1=L2,则L1//L2=0.5L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