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哪里可以获取到intel的开发板资料

楼主(2021-11-16):
最近有个项目,需要用到x86架构的cpu,使用淘宝买的小主机,intel的j4125跑ubuntu系统,软件功能实现好了。现在要重新设计一个外壳,所以电路板需要修改。但是淘宝的卖家只是负责卖,没有开发能力。
有没有人知道相关的渠道,可以获取相关的资料。非常感谢!

网友A:
要改电路板就很复杂,联系淘宝卖工控的试试。估计定制很贵

网友B:
应该有卖核心板还是核心计算卡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有卖核心板还是核心计算卡的

x86 intel的没有核心板。。工控板非intel合作单位也不要想了,吃苍蝇都比找intel申请资料容易(超级大厂的傲慢)。所以lz这需求就是个大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改电路板就很复杂,联系淘宝卖工控的试试。估计定制很贵

好的,我再找找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有卖核心板还是核心计算卡的

谢谢提示,我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x86 intel的没有核心板。。工控板非intel合作单位也不要想了,吃苍蝇都比找intel申请资料容易(超级大厂 ...

是一个坑,实现不行就只能放弃了

网友:
j4125的x86主板要找人定制,估计没有几十万是没哪个公司愿意干的

网友D:
在现成的主板里面找,才是正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现成的主板里面找,才是正道

好吧,是个思路,找找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x86 intel的没有核心板。。工控板非intel合作单位也不要想了,吃苍蝇都比找intel申请资料容易(超级大厂 ...

假货宝一搜就搜到了呀,虽说看着不太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假货宝一搜就搜到了呀,虽说看着不太靠谱

差了点劲,哈哈。主要是哪天说变砖头就变砖头了。。

网友B:
不然就J4125电脑棒+各种HUB

网友:
X86用在工控上 这比树梅派用在工控上还不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假货宝一搜就搜到了呀,虽说看着不太靠谱

错了  intel 申请资料是 几个大厂里最容易的, 只要签署NDA 并且提供相关项目需求,就会得到intel 的特权账号

网友E:
做过5代的定制,做的PXI的控制器,花了大几十万,自己做坑太大了。找找COM E的模块,也算核心板吧。

网友F:
既然跑的Ubuntu,各种 ARM 核心板也可以上啊。是客户指定要用 X86?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既然跑的Ubuntu,各种 ARM 核心板也可以上啊。是客户指定要用 X86?

对的,要在ubuntu下,播放2个4k视频,arm的在这个系统下,跑不了2个4k,最多调通了1个4k视频流畅播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然就J4125电脑棒+各种HUB

谢谢指导,我问问卖家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过5代的定制,做的PXI的控制器,花了大几十万,自己做坑太大了。找找COM E的模块,也算核心板吧。 ...

好的,我找找看

网友G:
引用 楼主:
对的,要在ubuntu下,播放2个4k视频,arm的在这个系统下,跑不了2个4k,最多调通了1个4k视频流畅播放 ...

jetson系列你可以考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jetson系列你可以考虑一下

谢谢提示,我先搜索一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