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别硬盘翻新盘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2021-11-16):
现在的翻新盘搞得也挺真的,
通电时间零,
静电袋子包的非常好,
但是diskgenius一测,这读速也太慢了,
优秀块有些少
是不是基本断定买到翻新盘了呢

网友A:
查保修,不在保或保修期缺失多个月的一律视为非全新

网友:
用数据恢复软件扫描一遍,搜出任何完整的文件都算做翻新盘

网友:
查保修,翻新盘的SN号可能查不到或与容量对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保修,不在保或保修期缺失多个月的一律视为非全新

查询选Other WD Product么?

网友:
我可以给出确定的结论:无办法。

想伪造的高明商家有手段把一切迹象抹干净。

网友B:
用开盘工具,直接读取芯片坏块,和全新对比一下,坏块多的肯定不是全新的。。。不是硬盘坏块,是芯片的坏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开盘工具,直接读取芯片坏块,和全新对比一下,坏块多的肯定不是全新的。。。不是硬盘坏块,是芯片的坏块 ...

你试过开盘读芯片坏块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询选Other WD Product么?

WD不清楚,我没有在使用WD的盘
是哪个就查哪个,没有就others呗

另外也得看看到底是不是真的官网……网站证书也得看一眼

网友:
说出你的价格,还有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