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关电源,一路带负载,另一路空载电压会升高

楼主(2021-11-16):
大家好,帮我看看这是什么问题。最近学习开关电源,用OB2530做了个双路开关电源,一路带负载一路,另一路电压会升高
电路图如下
设计5V1A  +12V0.5A   EFD20   初级44圈,5V绕组 5圈,  12V的12圈,辅助16圈
在空载时  电都是正常的设计电压

在5V带载时,这路电压正常,12V输出电压会升高,12V上有个200R的假负载   辅助绕组的电压也会升高   这会是哪里的问题,请指教!

网友A:
这个无解的~~~只能保证主路上的电压是正确的。要想比较精准的2路电压,要么2个变压器,要么DC-DC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无解的~~~只能保证主路上的电压是正确的。要想比较精准的2路电压,要么2个变压器,要么DC-DC转换。 ...

谢谢!  参讲讲什么原理吗,或者可以看什么资料吗!

网友:
措施:
1,加权采样;
2,绕组叠加;
3,每路输出串一个小电感;
4,二次稳压(含磁放大器)

楼主:
谢谢! 我先改下试试 ,还有个问题   辅助绕组也会升压  负载大到一定程度,芯片就OVP保护了

网友:
你这是副边采样,不是在次级采,负载变化电压也变是必定的,

网友:
正常现象吧。主路是准的,副路电压跟主路负载变化,一般变化不是很大

网友:
方案选型有问题,原边反馈的负载调整率本来就比较差,交叉调整率就更差,一般只适用于相对固定的负载,例如LED照明。

楼主:
感谢各位的帮助 ,看来原边反馈不适合做多路输出

网友:
副边反馈的也一样,多路采样也是按对应的比例,一个空载一个满地载都会偏,这个无解。

网友:
反激电源的交叉调整及解决措施(PDF)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58293-1-1.html

网友:
做一个线性电源不好吗,指标可以随便做的比较高,即便是300瓦的电源也花不了几个钱啊,就是体积大一点。我基本上不用开关电源,机床的24伏电源都换成线性电源了,负载调整率闭着眼睛做也随便0.1%。如果固定电压使用,可以做的更好。另外我在线性电源输出挂了一个30瓦的恒流源负载,抗干扰能力大增,开关电源是完全比不了的。只不过浪费了30瓦功率和散热而已

网友:
参考ATX电源设计,
1. 12V是5V绕组之后再串联一个绕组叠加起来的。
2. 12V,5V的输出,都各自先经过一个电感,但这些电感都是绕在相同磁芯上的。
3. 12V和5V是加权反馈,

网友:
轻载的一路加稳压IC,

网友:
多组电压不稳定,和变压器绕法也有一定的关系

网友:
其实ATX电源做的很好的,12V带小车载冰箱,5V空载,但+5V输出变化还能稳定在10%以内。

网友:
原理决定的吧。
负载加大,电压下降,占空比加大。空载一路当然电压上升了,不过就看上升的比例是不是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