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W电磁铁吸合金属弹片断电后,弹簧顶不开,剩磁如何消除?

楼主(2021-11-16):
3W电磁铁吸合金属弹片断电后,弹簧顶不开,剩磁如何消除?   加大小弹簧,那吸合又不可靠了,

网友:
反向通电可以

楼主:
普通电池铁,反向瞬间通电1ms?

网友:
彩电消磁器。

给线圈通交流电,加个可调电阻,加个Ptc 也行。慢慢降低线圈电压。

网友:
加气隙,磁极与铁片之间加非磁性材料,接触器和继电器的铁芯就这么搞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普通电池铁,反向瞬间通电1ms?

永磁铁是反向通电消磁的。普通直流电磁铁如果有剩磁要求铁芯得用纯铁的,

楼主(2023-04-22):
引用 网友A:
永磁铁是反向通电消磁的。普通直流电磁铁如果有剩磁要求铁芯得用纯铁的, ...

电磁铁反向瞬间通电一下,可以消除剩磁吗?

网友:
通一个短时间的反向电压可以快速消磁

楼主(2023-07-17):
引用 网友A:
永磁铁是反向通电消磁的。普通直流电磁铁如果有剩磁要求铁芯得用纯铁的, ...

纯铁也定制了几个,效果不明显。。不知道反向通电这方式谁实验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纯铁也定制了几个,效果不明显。。不知道反向通电这方式谁实验过?

用个可调电源,正反测试一下就知道结果了啊!

网友:
铁芯得用纯铁
行业产品最简单通用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