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电源的交叉调整及解决措施(PDF)

楼主(2021-11-16):
(图片)

网友A:
专家你好,请教
如何提高反激电源各种负载情况下的工作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家你好,请教
如何提高反激电源各种负载情况下的工作效率?

兄弟过誉了!总觉得“专家”两个字是骂人的

以我之见,提高反激各种负载下的工作效率,主要注意下面几点:

1,选用PWM/PFM及BURST功能,IC自身功耗小,电流检测阈值小的IC;
2,合理选用半导体开关、优化变压器参数及绕组结构,选用低损耗磁芯
3,玩一下QR, 成本允许的情况,考虑用ACF或不对称半桥反激提高效率

网友:
第一个文档输出加小电感的方法我记得是让漏感相等还是成比例忘了。我记得以前试验过,买了好多种值nH的小电感,实际测试同样负载条件对比加和不加差不多。。,记录数据删了。。不知道还有人实际对比过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过誉了!总觉得“专家”两个字是骂人的

以我之见,提高反激各种负载下的工作效率,主要注意下面几点 ...

在本坛这个是褒义词。
专注电源,我自己水平一般,但我知道你是高手。

网友B:
以前遇到一种方案,多路采样做均压处理。每路的采样权重不一样。这种方案可以用在一些对电压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场合。
此外,PowerAnts大师能否讲下关于电源控制环路反馈与补偿?亦或者是否有些简单易懂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遇到一种方案,多路采样做均压处理。每路的采样权重不一样。这种方案可以用在一些对电压精度要求不是很 ...

多路采样的带来的问题是全部都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遇到一种方案,多路采样做均压处理。每路的采样权重不一样。这种方案可以用在一些对电压精度要求不是很 ...

抽空上传环路方面的PDF,敬请关注!

网友(2023-11-13):
楼主专门研究AD-DC?

网友:
做过2路输出交叉调整,2路加权反馈。调整的范围也是有限的。尤其是其中一路负载突变,另一路电压也一样突变,不是很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