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个无感foc视频,谁分析下这是天花板还是啥级别的难?

楼主(2021-11-16):
先声明,我不是卖电机的,也不是卖驱动器的。视频里的驱动器是copley。
这个驱动器没体验过,但是看这个视频,无感电机驱动是真漂亮,咋做到的,有大神给聊聊么。
左边的应该是没有传感器的,右边的是带编码器的。

视频截图:

网友:
不应该带个负载才牛逼吗?

网友:
带负载  需要 用到 交叉耦合控制,还是有点难度的

网友:
无感FOC要重载启动和极低转速才能看出效果,空载不能说明问题。

高速性能大家都差不多,阻碍无感FOC大规模应用的核心问题,一个是重载启动,一个是极低转速性能,另外就是是否能像带编码器一样,能快速简易地适配大多数电机。这三个问题处理好了,都不用刻意宣传,市场空间无限大

高频注入能解决部分问题,但是实际跑市场的经验表明,绝大多数人都是无法接受高频注入的噪声的

网友:
一切的空载演示都没有卵用。
现在youtube上已经有老外用无感方式做伺服了,极低速也没问题,位置检测1毫秒完成,对表贴电机也适用。重载的没演示,估计也不错,毕竟知道位置了,也没有声音。

不过我觉得无感foc的应用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好,就算风机,水泵之类的有量,但利润很低。

网友:
有高频注入就有位置了,持续的注入

网友:
copley绝对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