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前天开始一直提示无法连接到更新服务,请教如何处理?

楼主(2021-11-17):
红米14笔记本,装的win10专业版。
激活码一年多前在淘宝买的,用的是微软账户激活,显示”win10已使用与Microsoft账户关联的数字许可证激活“。

用了一年多,一直都好好的,能够自动更新。
结果15号的时候就再也连不上激活服务。
反倒是台式机(非微软账户登录)工具激活的,一直在正常更新......

网上查了一下,试了DISM、重启windows update服务等等都不行......

请问一下坛友,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楼主:
用自己手机做热点,竟然可以了。

网友A:
我们都是想直接把更新功能彻底完全阉割了的。。禁止任何更新。任何非主动重启都是不可忍受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都是想直接把更新功能彻底完全阉割了的。。禁止任何更新。任何非主动重启都是不可忍受的。 ...

我的win10会更新,但从来不自己重启,不知哪里设定有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都是想直接把更新功能彻底完全阉割了的。。禁止任何更新。任何非主动重启都是不可忍受的。 ...

主要还是习惯了自动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win10会更新,但从来不自己重启,不知哪里设定有别

我的全默认,设置没改过。跟你一样,不会自己重启。

可能现在win10已经bug不多了,更新策略从良了。

网友:
怎么关闭更新  老是死灰复燃

网友C:
自从一个多月以前一次更新,从此每次局域网打印前都必须卸载一个更新才能打印,微软也没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从一个多月以前一次更新,从此每次局域网打印前都必须卸载一个更新才能打印,微软也没有一个简单的方法, ...

我都记得你说的这个更新的编号尾数了:667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都是想直接把更新功能彻底完全阉割了的。。禁止任何更新。任何非主动重启都是不可忍受的。 ...

用火绒禁止svchost.exe访问C:\windows\softwaredistribution即可

楼主:
问过网管了,是在网关那边把这个更新屏蔽了,整个公司都不能自动更新......

网友:
我也是习惯保持最新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