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浸焊福音,肯定比烙铁效率高

楼主(2021-11-17):
今天刚到工厂,看我们大师傅又搞东西出来了,----拍几个给大家看看

重点是,这些玩意我们大师傅都能做,你有需要,现在都可以咨询专属业务员,试运行期间免收设计费;

测试架:

网友:
你们这又是要抢治具厂的生意了吧 ,不知道后面价格怎么样
不过对于我们来说是好事儿, 要用到的工装、治具找你们做还是比较方便的。

网友A:
浸焊面有贴片元件的怎么处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浸焊面有贴片元件的怎么处理的?

那个简单啊,贴片区域不用露出来啊, 只露插件区域呀
另外帖片区域高的元件,电木板上洗一下,下沉即可。

网友C:
不要跟烙铁比,没有可比性,就说说你这个跟用夹子夹有什么优势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简单啊,贴片区域不用露出来啊, 只露插件区域呀
另外帖片区域高的元件,电木板上洗一下,下沉即可。 ...

谢谢回复,明白了。

网友:
用这个东东首先我得有一锅锡水。

网友:
温度和速度控制不好,好多不良都不知道怎么来的

网友D:
这种过炉的治具,不是用人造石做的吗?

FR4不行吧?

网友:
手动浸锡版过炉载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种过炉的治具,不是用人造石做的吗?

FR4不行吧?

回流焊过炉才会用人造石,波峰焊这种本身要求精度就不高,便宜货有点变形也没大碍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回流焊过炉才会用人造石,波峰焊这种本身要求精度就不高,便宜货有点变形也没大碍 ...

这个就是用手浸焊的

网友F:
看到了LCC封装,这个能做PGA或者BGA芯片测试座吗?

网友:
现在有选择焊,东西不错,就是焊头小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跟烙铁比,没有可比性,就说说你这个跟用夹子夹有什么优势

和夹子比我能想到的优势说一说啊:
1.     焊接面如果有贴片元件,夹子搞不定,这个治具没问题,做双面治具不挖通即可,前面有热心帖子回复,这里不啰嗦;
2.     夹子是全板浸锡,一些安装孔或不需要上锡的孔很容易沾锡;
3.     夹子要小心翼翼的控制高度,手抖一抖板子沉锡水里就麻烦了,用这个治具不存在,方便操作;
4.     保护手,夹子夹不安全,不方便啊!

重点是,
        如果大家 这款治具品类需求比较多的话(不是数量多,这种一般手焊,一款可能就做一两个,很多治具厂不愿意做,愿意做也是虚高的价格);
        嘉立创会针对这种类型统一1到2款尺寸标准(小于等于这个尺寸的都可以通用),对非标件进行半标准化生产,降低治具生产成本,做特价让利给坛友,让治具这种好东西能更方便的服务电子爱好者焊接;

顺便做个调查:
       有这种治具需求的跟帖回复,看看大概多少坛友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过炉的治具,不是用人造石做的吗?

FR4不行吧?

合成石的嘉立创这边也提供的,还有钛合金的,其实合成石和玻纤板主要区别在 耐温 和 使用寿命上;

原材料选择:波峰焊治具可以用玻纤板,合成石或钛合金制作,价格差异还是挺大的;
从成本上看  钛合金>合成石>玻纤板;
       从选用材料的场景来讲主要从3个方面考虑:治具的尺寸,波峰焊温度 和 波峰焊治具的寿命;
a.     治具的尺寸越大,越容易变形,玻纤板变形最大,因此大尺寸的治具最好不要选用玻纤板,或者选用厚一些的玻纤板;
b.     玻纤板耐高温可以达到300°C,使用寿命5000-8000次左右;
         合成石耐温350-380°C,使用寿命10000-15000次;钛合金可使用10万次以上;

         普通板300度左右的手浸焊,数量不多玻纤板完全没有问题的,也不会变形,当然,想选择更好的合成石材料就更没有问题了,就是成本稍高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到了LCC封装,这个能做PGA或者BGA芯片测试座吗?

PGA或者BGA芯片测试座这个硬件上做完全没有问题,和LCC 基本差不多的;

现在处理有3种方式:
1.    测试针
2.    导电胶
3.   原装插座  ;

    这个也要看产品,针点太密,太小,用测试针就难度大,还不稳定。这类芯片也可以用导电胶,但导电胶抗阻比测试针大。这样要看测试要求才好确定。
    一般这种芯片测试也是前面的两种办法做连接,要么测试针,要么导电胶,还有就是客户开发的原装插座来引接。原装插座最稳定,操作麻烦一些,客户还可能没有。目前我们能做的针点是0.65.再小就要专用打孔机了。

     对于密脚PGA或者BGA芯片 客户还是需要做  转接板  把针脚引出来在连线;

    嘉立创目前暂不做测试架电子设计这块,具体测试项目,辅助测试条件要看电子工程师怎么设计和要求了,我们只是按你们的测试要求把测试针脚接好,测试架做好;

     或者开个第三方服务来支持转接板和电子设计这块,总之有解决方案的;

网友:
我们需要,我们是款式多,但每款板生产量少,所以对 治具成本敏感

网友F:
引用 楼主:
PGA或者BGA芯片测试座这个硬件上做完全没有问题,和LCC 基本差不多的;

现在处理有3种方式:

想找一些能耐压5V的FPGA芯片,只能靠拆机。当时有的BGA封装,都是0.8或者1.0间距的,偶尔还有1.27或者1.5间距的,只不过1.0的居多。PGA应该是容易很多的,PGA要不然是2.54间距,要不然是1.27根号二(交叉排列),没有别的间距。

网友G:
元器件放上去还要点红胶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元器件放上去还要点红胶吧?

你那是底部有贴片与插件元件脚混合的, 那样的才需要点红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是底部有贴片与插件元件脚混合的, 那样的才需要点红胶啊

焊接面贴片与插件元件脚混合也不用点红胶,做双面治具,治具焊接面贴片处不挖透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找一些能耐压5V的FPGA芯片,只能靠拆机。当时有的BGA封装,都是0.8或者1.0间距的,偶尔还有1.27或者1.5 ...

这个没问题,拆机件是要验证是否OK才去焊最保险,这个间距完全可以做测试架!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接面贴片与插件元件脚混合也不用点红胶,做双面治具,治具焊接面贴片处不挖透就可以了; ...

嗯嗯是的,有使用过炉载具的正如你所说。我上面忘了可能没说清楚,是指可不使用载具的那种的: 贴片使用红胶 与 直插件 混合制程, 直接一起过波峰焊机 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