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孩近视率全球第一,我认为家里灯光不合格是最大原因之一

楼主(2021-11-17):
在2020年发布的《中国眼健康白皮书》显示: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高中生为81%,大学生超过90%。 中国青少年近视率普遍上升,尤为痛心的是我们的儿童,0—6岁学前儿童近视率为14.5%,小学生近视比例为45.7%,中国儿童的近视率已经是世界第一。

繁重的功课当然是主要原因之一,但不是唯一原因。

我认为最大的原因是:室内尤其家里的的灯光不够亮、灯的光谱太差。

我到过一些朋友亲戚家,没有一家的灯光是合格的。光谱先不说,就算是亮度都差好远。

青少年读书的灯光应该在400-500流明。 而普通家庭的灯光基本都在100流明以下,甚至50以下。小孩长期在这种环境生活,眼睛不近视已经谢天谢地。

上星期论坛推荐的香港电影:金鸡,女主角长期在鱼蛋档(香港的色情场所)上班,因为光线太暗,视网膜脱落眼睛有失明的风险.....

我的推荐这个帖子:

阿莫的灯光改造教程(使用专业对色日光灯管) 【效果一级棒!】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95112

网友A:
原因很多。
我还看过一个说法:户外运动量太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因很多。
我还看过一个说法:户外运动量太少。

就是眼球要接受自然光照才比较容易正常发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眼球要接受自然光照才比较容易正常发育

看我灯光改造的帖子,使用印刷行业专用的灯管,光谱95%接近太阳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因很多。
我还看过一个说法:户外运动量太少。

3年前就跟随版主换了对色的灯管。看过一篇文章, 好像是户外的紫外线,对视力也有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因很多。
我还看过一个说法:户外运动量太少。

因为家里的灯光不合格,所以才要跑到外面。

网友:
去年本来打算买日光灯管,结果jd送到才发现是led灯管,晕,功率20w,然而目视亮度远远不如40w的日光灯管,好处就只剩一个:省电。实际测试结果表明,20w灯管确实只吸20w有功功率,然而只有0.6左右的功率因数。前段时间焊东西发现顶灯根本看不清小元件,于是把备用灯固定到桌子上面就近照明。

网友C:
我买了2台欧司朗的卤素台灯,现在孩子晚上做作业都是用这个,我自己看书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了2台欧司朗的卤素台灯,现在孩子晚上做作业都是用这个,我自己看书也是。 ...

这也是我的推荐。

网友:
就是看了论坛后才买的

网友:
焊接电路不知道用哪种合适,有些LED 晃眼

网友D:
目前喜万年欧司朗的954只有国产的了,飞利浦的965有进口的。镇流器按照坛友推荐的在咸鱼上找到了。就是不知道灯管该选哪个了。

网友:
我家娃也是欧司朗的卤素灯,视力目前一个5.1一个5.2,但是家里现在没有主灯,都是筒灯,感觉还是有影响,所以看书学习我们基本让他去书桌上

网友:
18W的 LED灯 我在桌子上架了一个,距离板子30cm 我都感觉看不清 芯片引脚的连焊。眼睛酸痛,最后再额外加个护眼台灯才解决。

网友:
我本来也是一直认为LED灯不好,有蓝光且刺眼,但是近期买了一个某品牌的LED台灯,貌似改变了我的看法。
在同一房间里和飞利浦的荧光灯对比,发现该LED台灯的灯光比飞利浦荧光灯灯光好,还要柔和。相比之下飞利浦灯管的光太白了,但是LED灯也是打开的白光模式,不是暖光模式。

网友E:
手机问题最大,小时候煤油灯、白炽灯下做作业,读了19年书后视力还是两个5.2,电脑用几年也没事,智能手机一来,竟然近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机问题最大,小时候煤油灯、白炽灯下做作业,读了19年书后视力还是两个5.2,电脑用几年也没事,智能手机 ...

原始人也没有近视,更加没有癌症。

(因为有了也不知道)

网友F:
卤素灯不行吗???上次站长推荐的,我买了两个。。这个OSRAM的日光灯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卤素灯不行吗???上次站长推荐的,我买了两个。。这个OSRAM的日光灯更好? ...

卤素灯护眼,简单可靠。

LED灯除非你买到质量高的。

网友G:
LED灯有没有推荐的?

网友:
12v50w带灯杯的那种应该也算卤素灯吧,我见过荧光显形用的紫外光源上就是这种灯加个黑色的紫外镜片可以使荧光剂发光。使用类似的卤素灯最好在石英灯泡外面再加一层阻挡UV的透镜

网友H:
我从16年开始用OSRAM的DULUX L系列的灯管和QTP-OPTIMAL镇流器

老家的吸顶灯用的55W和40W

后来找了很久,想搞一个能装这种灯管的台灯,去年才找到,能用36W灯管,

把里头杂牌子的灯管、镇流器都换成了OSRAM的,开关和线也换了,家里和公司各搞了一台

跟公司同事推荐,无奈大多数人都没有这方面意识,都认为只要能亮就行,平均不到1块钱/瓦的LED也都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G:
LED灯有没有推荐的?

只能买松下等大品牌,而且要进口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从16年开始用OSRAM的DULUX L系列的灯管和QTP-OPTIMAL镇流器

老家的吸顶灯用的55W和40W

你上面的的灯管、镇流器、台灯的购买地址列出来给有兴趣的参考。

我觉得台灯osram卤素灯就已经很好,所以没有再追求其它的。

网友:
台灯一直用的白炽灯,上学没多久近视了。想想挡不住教室or图书馆的啥西灯,哦还有教室那个暗得想吐的投影。

2岁开始玩电子产品,严格控制时间,期间正常。7岁多发现在两三个月内视力急剧下降,开始担心病变,查了眼底,确认近视。

对比总结,作业量增加是变化之一,户外减少是重要改变,还是光的问题。。

当然也可能是幼儿期带来的远视抵消了一部分,实际一直在缓慢近视(视力表如上限更高点可能会发现)。

还有个重要原因是遗传,我俩都高度近视,后天的据说也会有0.6的遗传指数。

网友:
发现有一种全光谱LED,号称显色接近100%

网友:
还是用台灯吧,松下的HHLT0633,非常OK.等下我寻下图,你看下那个图质量好,同 11拍的,不同光源下. 效果明显.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上面的的灯管、镇流器、台灯的购买地址列出来给有兴趣的参考。

我觉得台灯osram卤素灯就已经很好,所 ...

灯管链接

镇流器链接
镇流器带功率因数校正,我用优利德的那种功率/电能计测得在0.96~0.97范围内

利华达MT-213A夹式工作台灯:台灯链接
这个好像某宝也有其他家卖,也有底座式的,但是底座要加100多我觉得不划算。
灯内部镇流器只有一个固定螺丝,在靠近开关的地方,我在镇流器上方的安装孔拧了一对尼龙柱限位,保证镇流器不会有移位不会晃荡,尼龙柱很方便用美工刀截。
灯罩上的孔是我自己钻的,这种灯管在密封环境中功率有些下降,翻了OSRAM的手册,灯管上有个位置叫cold spot,其温度会影响功率;有个系列是恒温cold spot,在密封环境中功率更稳定。

开关我换成ALPS的了,本来用的双刀单掷,在关灯时会有一定概率漏保跳闸;后来换成单刀单掷的,把导线也从600V硅胶线换成了6kV的硅胶线(18AWG还是20AWG忘了),就没再出过问题,我怀疑大概率是开关的问题,有关大神有兴趣可以指点分析一下。

滤光板原装是白色亚克力,我后来买了透明亚克力,尺寸是 420 mm (L) x 93 mm (W) x 3 mm (T)。在家里用着挺好,但是在公司有点太亮,就还用的原来的白色亚克力,可能因为家里桌子是棕色桌面,公司是白色桌面。

--------------------

几年前看了站长推荐的OSRAM卤素台灯,也很种草;但是觉得小黄鱼上的价格高的有点离谱,而且也不知真假;后来看朗德万斯在卖,不知道质量咋样,就一直没买。
而且我很喜欢荧光灯这种基于气体放电的光源,发光更均匀

网友:
我认为老大说的有道理,灯光下学习看书对眼睛有很大的关系,而且是长时间才能显现出来,必须关注!!!

网友:
飞利浦t5灯管三基色下的相片, 颜色比较单薄. 显色较差.

网友I:
松下的HHLT0633光源下的相片, 显色明显好过飞利浦t5灯管三基色荧光灯, 松下显色指数实测高达98.1.  色彩丰满.

楼主:
引用 网友H:
灯管链接

镇流器链接

哈哈,我有一个提议,你如果有时间,做一些灯卖给坛友。当然你可以有适当利润。

我先预定一个 :)

如果没有时间,其它有时间的坛友可以考虑一下。可以先做10个,大家先下单。

网友H:
引用 楼主:
哈哈,我有一个提议,你如果有时间,做一些灯卖给坛友。当然你可以有适当利润。

我先预定一个 :) ...

还真没这么想过,平时加班挺多,第一个灯分四五个晚上才给搞好
坛友有兴趣我可以搞个详细点的拆装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还真没这么想过,平时加班挺多,第一个灯分四五个晚上才给搞好
坛友有兴趣我可以搞个详细点 ...

是啊,如果自己制作一个,要几天时间 。

很可惜。

我看看,我有个亲戚懂点电工,现在没什么事情做,我问他有没有兴趣组装这个台灯。

【后记:由于后面大家没有多少人回应需要这个台灯,这事情就算了,毕竟这个亲戚也要谋生,别做出来一大堆卖不掉....】

网友I:
看我上面的图, 松下的已经非常不错了.建议上.颜值也相当不错.

https://item.jd.com/100003311437.html

网友:
我用宜家的LED台灯,感应还免强。有想用汽车的氙气灯改装一个,不知可行否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我上面的图, 松下的已经非常不错了.建议上.颜值也相当不错.

颜值的确非常好。

但LED光源,据说时间长了光谱会变差?

网友I:
引用 楼主:
颜值的确非常好。

但LED光源,据说时间长了光谱会变差?

我想不用担心太多, 我相信松下不会差那去, 你看下31楼的颜色表现,比30楼好多了. 31的是用松下台灯的. 30的是三基色光管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想不用担心太多, 我相信松下不会差那去, 你看下31楼的颜色表现,比30楼好多了. 31的是用松下台灯的. 30 ...

1。你30,31楼的帖子严重违规,我这次就不处理你。必须对图片做些说明,这样两种图片会看得大家很困惑,严重影响我们论坛的可阅读性。

2。就凭这两张图片,你就能证明?  人眼对光线的感应,跟相机是不同的。

3。你的三基色光管,起码要说明是什么品牌和型号,如果是国产品牌,就不要拿出来丢人。

4。osram的33w 卤素台灯,如果看光谱,看拍摄效果,是很差的。以前传统的白炽灯拍摄效果也很差。谁能否定传统白炽灯对眼睛的友好?

网友:
晚上读书太伤眼,现在这个岁数晚上哪里吃的消看那种文字小的书,和白天完全不是一个级别

网友:
如果有光谱仪,自己用全彩色LED阵列做个等是不是不错

网友:
户外活动少的锅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松下的HHLT0633光源下的相片, 显色明显好过飞利浦t5灯管三基色荧光灯, 松下显色指数实测高达98.1.  色彩丰 ...

松下显色指数实测高达98.1,你是用什么设备测试的,推荐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我上面的图, 松下的已经非常不错了.建议上.颜值也相当不错.

我买的也是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J:
松下显色指数实测高达98.1,你是用什么设备测试的,推荐一下吧

正如HiFi音响,频率响应参数好的,不一定就是好听的,因为人耳是个失真很大的非数字器官。

同样,显色指数高的,对眼睛不一定就友好,因为还有其它因素。还是白炽灯为例子,白炽灯的显色指数非常差,但对人眼很友好。

网友K:
小孩用ipad上斑马英语,怕周围暗,直接看屏幕太亮不太好,我买了个松下护眼A级减蓝光的这个,用着还行。

https://item.jd.com/100003814749.html#crumb-wrap

后面小孩上学的话,可能会买个欧司朗的直流的那个,就是后来国产复出的那个山寨的。我自己用的收的二手的欧司朗台灯。

家里的吊灯,我全部用了松下的LED灯泡,挺亮的,无频闪。但是LED肯定不如日光灯管好,没太好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K:
小孩用ipad上斑马英语,怕周围暗,直接看屏幕太亮不太好,我买了个松下护眼A级减蓝光的这个,用着还行。

h ...

LED的参数指标比日光灯好。但看起来肯定没有日光灯舒服。

不过现在很少家庭安装日光灯,主要是需要维护,一两年要换灯管。(当然也有好多年不需要换的)。

网友:
我有很多飞利浦暖色专业日光灯管,显色指数大于90%,绿色尾座的。看着舒服。

网友:
按老大的指导,买了欧司朗,是真的舒服。实际上发现图书馆的灯有很大问题,每次带娃去就感觉眼睛不对劲,应该光谱有问题。但是不知道怎么测。中部某省的省级图书馆。

网友:
之前房子随便买的灯,两年后几乎每次出差回家都是换灯。后来直接买了三套飞利浦原装镇流器(应该是电子的)和32W灯,那时候不懂,灭有要求显色之类的,装完后5年没有动过。后来确实刚开亮度低,越开越亮,眼睛也很舒服。

网友L:
淘宝上还有白炽灯泡卖,买几个做台灯。

楼主:
引用 网友L:
淘宝上还有白炽灯泡卖,买几个做台灯。

太热。

网友M:
引用 网友H:
灯管链接

镇流器链接

坛友,灯管链接打开也是镇流器的,能否重新传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M:
坛友,灯管链接打开也是镇流器的,能否重新传一下?谢谢!

sorry  拷错了

灯管链接

镇流器链接

台灯链接

网友N:
33w的欧司朗卤素灯桌面照度刚刚过400,2盏灯对射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N:
33w的欧司朗卤素灯桌面照度刚刚过400,2盏灯对射即可

照度跟距离非常大的关系。

照度如果只有400,往下压5cm估计就能达到500。

网友:
有成品推荐吗,卤素台灯。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我有一个提议,你如果有时间,做一些灯卖给坛友。当然你可以有适当利润。

我先预定一个 :)

我也预订一个

网友:
LED灯大体两部分,电源和光源,电源大多数电工都能解决,光源就不好弄了,小点的厂家,想买个好点的灯珠都不一定能买到,个人就更不好说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D:
目前喜万年欧司朗的954只有国产的了,飞利浦的965有进口的。镇流器按照坛友推荐的在咸鱼上找到了。就是不知 ...

能不能分享下什么样的镇流器,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O:
能不能分享下什么样的镇流器,谢谢

等我收到货测试一下吧,卖货的感觉不靠谱。是松下的2×45W高频镇流器,查着这货是将32W的灯超频到45W用。

网友N:
引用 楼主:
照度跟距离非常大的关系。

照度如果只有400,往下压5cm估计就能达到500。 ...

自从给孩子桌面加上33W的欧司朗灯两个对射,几年近视再无加深。

网友O:
引用 网友N:
自从给孩子桌面加上33W的欧司朗灯两个对射,几年近视再无加深。

能不能给拍个照,怎样对射的,灯头是在小朋友书或本子的正上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能不能给拍个照,怎样对射的,灯头是在小朋友书或本子的正上方吗?

不用对射,一个灯就行。买个照度计,测量出500流明的位置。

网友:
正准备下单 照度计

网友P:
引用 楼主:
哈哈,我有一个提议,你如果有时间,做一些灯卖给坛友。当然你可以有适当利润。

我先预定一个 :)

有兴趣组装几台
先组装一台练练手,遇到问题如下

1-如何选型:按店家意思:
954偏白(进口)、930偏黄()、840中性光(只有国产的)
店家推荐中性光840的

2- 镇流器和灯管功率不匹配,店家说40W以镇流器都可用,是否只影响亮度?

3、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75587334233的架子哪能买到?有无特殊需求

(手头有优利德照度计,可以验证亮度)

网友H:
引用 网友P:
有兴趣组装几台
先组装一台练练手,遇到问题如下

针对各个问题:
问题1是问的台灯吗?如果是的话,就选国产最便宜的,因为只是为了用台灯的外壳,整流器、灯管、开关、内部电线我全都扔了。
问题2,QTP-OPTIMAL 1X18…40 这个型号,型号中已经表示适用于18至40W的灯管了,规格书里也有明确说明。
问题3,“架子”只底下的那个桌夹吗?是跟台灯一套的。我给拆成两部分了,另一部分在桌子穿线圆孔下边,圆孔直径刚好卡住。

补充一些图片和资料。
-------------------------------------------------------------
镇流器手册

灯管(36W 954)手册

灯管DULUX L LUMILUX DE LUXE系列手册

OSRAM DULUX紧凑型荧光灯Technical Guide

ALPSALPINE SDDJE10700船型开关基本参数

-------------------------------------------------------------

台灯包装内部结构

台灯基本拆解说明

灯座与灯管原貌(改装后如果用我推荐的QTP-OPTIMAL 1X18…40镇流器,即镇流器与灯管用4线连接,要把这个电容器拆掉)

滤光片

电源接线座

改装前的功率(注:功率因数忘记拍了,一年多过去了,记得大概0.65左右)

改装后点亮(换了3mm厚透明亚克力),后来又在灯罩内贴了铝箔胶带,在上盖钻了48个2.5mm的孔,在下盖两端也钻了共24个2.5mm的孔,利于散热。前几天买了站长推荐的照度计,简单测了一下,在距离灯罩滤光片(透明)正下方60cm的桌面,照度大概800多lux,偏一点的位置,600多lux

改装后的功率和功率因数(这是没盖滤光板时测的,而且亮了一会;如果把灯罩都装好,功率会小一点,大概稳定在30W左右,具体原因猜测与灯管上所谓Cold Spot的温度有关,文档OSRAM_DULUX Compact Fluorescent Lamps Technical Guide.pdf中有描述,有恒温Cold Spot型灯管设计用于密封灯具)

楼主:
引用 网友H:
针对各个问题:
问题1是问的台灯吗?如果是的话,就选国产最便宜的,因为只是为了用台灯的外壳,整流器、 ...

谢谢!好详细的资料。

网友O:
引用 网友H:
针对各个问题:
问题1是问的台灯吗?如果是的话,就选国产最便宜的,因为只是为了用台灯的外壳,整流器、 ...

吸顶灯是怎样改造的,镇流器和灯管如何固定,能给讲下吗,谢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O:
吸顶灯是怎样改造的,镇流器和灯管如何固定,能给讲下吗,谢谢

吸顶灯原本就是用的2G11灯管,有36W的、55W的(记得OSRAM 55W和某些40W一样长,确切的可查手册),上壳是薄铁皮,当时老家还没有手电钻,到附近五金店专门买了个便宜的,直接打孔,用螺丝和螺母,想怎么固定就怎么固定

灯管基本保持原位就行,要是用一拖二的镇流器,可能会转180度,就需要重新打3个孔,2G11的灯座两个、灯管卡扣1个

改装前得把吸顶灯全拆下来

现在手里有博世的GSB 120,比当时买的小牌子好用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吸顶灯原本就是用的2G11灯管,有36W的、55W的(记得OSRAM 55W和某些40W一样长,确切的可查手册),上壳是 ...

好的,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P:
有兴趣组装几台
先组装一台练练手,遇到问题如下

建议用   954。

网友Q:
引用 网友N:
自从给孩子桌面加上33W的欧司朗灯两个对射,几年近视再无加深。

请问是 欧司朗的 卤素灯还是什么灯 ?

网友:
我都是直接上浴霸灯泡做台灯,对着天花板照射,光线很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Q:
请问是 欧司朗的 卤素灯还是什么灯 ?

卤素灯啊。。

网友:
可以用Sunlike的贴片灯珠自己改造led台灯。闲鱼或者德捷电子有Sunlike灯珠卖。

网友R(2021-12-19):
引用 网友H:
吸顶灯原本就是用的2G11灯管,有36W的、55W的(记得OSRAM 55W和某些40W一样长,确切的可查手册),上壳是 ...

如果是圆形的吸顶灯,大家有啥推荐的灯管和镇流器呢?

网友S:
引用 网友R:
如果是圆形的吸顶灯,大家有啥推荐的灯管和镇流器呢?

还有另外一种方案:方形吸顶灯也可以。我在淘宝找了好久都没有装灯管的吸顶灯。想改装都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S:
还有另外一种方案:方形吸顶灯也可以。我在淘宝找了好久都没有装灯管的吸顶灯。想改装都没办法。 ...

自己买Led方形吸顶灯改造,但是出来的光线没有LED那么分散,毕竟设计的灯罩目标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我灯光改造的帖子,使用印刷行业专用的灯管,光谱95%接近太阳光。

使用摄影/影视行业的会好一些,95对摄影/影视来说,这个指标不高。

网友:
刚买了一个18W飞利浦的对色灯管 和相应的支架,看看 对色灯管究竟怎么样,呵呵。

网友:
现在大行推广LED  所谓的节能是主要原因  用10W 的  功率 对标 RGB 荧光灯的100W  表面看起来是很亮,但是蓝光非常非常刺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