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电动工具可以模拟敲锤子的?【29楼已购买,46楼评测】

楼主(2021-11-17):
我现在要将之前做的黑豹防水层搞掉,人工搞了几平方,发现还是使用大锤子敲效果最好。

就是使用下面这种锤子,用力敲击,将防水层从楼板上一点一点敲掉。好处是原来的楼板基本无损的露出来,并且效率还可以。方便我改用其它防水方法。但人工敲打很费力,找人敲估计要几千元。我不如使用几千元买个电动工具 :)

下面这种电动工具不行,因为防水层跟楼板结合得非常紧密,使用这种电动工具除了效率很差,而且楼板表明坑坑洼洼都是损伤,后面再做防水很麻烦。

网友:
买个炮机,自己改装

网友A:
破拆公路用的那种东西叫电镐,应当有小型的,特征镐头是尖状的,不是锤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破拆公路用的那种东西叫电镐,应当有小型的,特征镐头是尖状的,不是锤状的 ...

我不是破坏楼板。我要敲掉上面的一层,保护楼板,尖的不行,要锤子这样敲下去才行。

网友B:
搜索  “混凝土刨地机”
可以刨掉一定厚度的表层混凝土。

搞得天响,我们家最初是大理石,由于辐射超标,去掉大理石了,地面不平,用刨地机,大概一上午,80多平方的客厅就搞定了。

网友:
https://www.1688.com/huo/detail- ... t.19.4b8517eassUWJt

我看到的是类似的,但是比这个大。有接近1米宽的滚刀头。也是柴油机带动的。

希望没违规

网友C:
我家刚装修,用的金装深圳黑豹,刷了以后怎么是黑色的?厨房和卫生间做了4层防水,墙壁刷的时候还看师傅加了一层细网也一起刷到里面去了,这是啥操作?不就是刷个涂料就完事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索  “混凝土刨地机”
可以刨掉一定厚度的表层混凝土。

这个动作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刚装修,用的金装深圳黑豹,刷了以后怎么是黑色的?厨房和卫生间做了4层防水,墙壁刷的时候还看师傅加 ...

你这个不正宗。

建筑防水剂“黑豹” 哪一个最正宗?国内买东西简直要自己做侦探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47618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动作太大了。

应该有小刀头的,估计价格会便宜一些。

刨地的厚度可以设定,越厚越慢,去皮的话,应该会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有小刀头的,估计价格会便宜一些。

刨地的厚度可以设定,越厚越慢,去皮的话,应该会更快 ...

刨的方法会伤害原来的楼板。

并且造成表面不平整,导致防水层更难施工。

网友D:
不知道电铲是否适合,我没用过这种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电铲是否适合,我没用过这种工具。

不行,防水层跟水泥楼板结合得非常紧密。

网友E:
有些风铲套装有可更换成锤头的, 其实就是风锤.
不知道电动工具有没有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些风铲套装有可更换成锤头的, 其实就是风锤.
不知道电动工具有没有这样的.

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

这种手持的设备,操作者的体力消耗很大。

网友F: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4#detail

这种柴油动力的冲击夯不知道行不行,看头部结构我感觉也不如锤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2.50f0272aqogw4p&id=655381425356&ns=1&abbucket=4#de ...

用途不同吧?这是夯实地面的。

网友G:
用电镐配上最宽的铲头,看倒数第二个头那样的。

铲起来非常快。之前家里装修返工,地面上有很大片比较薄的水泥,看工人就是用这东西搞掉的,很轻松。

自己搞掉很吃力,后来工人就是用这个,不到半天就全清理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电镐配上最宽的铲头,看倒数第二个头那样的。

铲起来非常快。之前家里装修返工,地面上有很大片比较薄的 ...

有可能是我借的那把电镐不行,国产杂牌的。

看来要买一把专业的。

这把博世GSH 500 大概1700元(京东自营,外面好像1200元),敲击能量7.8焦耳,每分钟2900下。

我看一下有没有更强大的。

谁能帮我计算一下,7.8焦耳,相当于人手砸锤子,多重的锤子,多高的速度的力度砸?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可能是我借的那把电镐不行,国产杂牌的。

看来要买一把专业的。

我看工人用的那个的确非常大,但是牌子估计也是国产的,他们不舍得买贵的,他们一般会认东成这类牌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看工人用的那个的确非常大,但是牌子估计也是国产的,他们不舍得买贵的,他们一般会认东成这类牌子的。 ...

工人的工具都很差的。冲击钻、角磨机、切割机我是博世、日立的,工人都找我借,说我的好用。

连我的日立角磨机都电线都给他们切断......

楼主:
先看京东自营的最高档产品,3万元的大型电镐,当然我不会买。只是研究一下它的参数。竟然高达62焦耳,重量30kg。

楼主:
我目前使用的3把锤子:

重量分别是(连手柄一起称):

0.85kg
1.25kg
3.85kg

使用感觉:

小的勉强可以
中的还行
大的比较容易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人的工具都很差的。冲击钻、角磨机、切割机我是博世、日立的,工人都找我借,说我的好用。

连我的日立 ...

电锤、电镐的质量和效率最高的是喜利得,可以上咸鱼买把二手的喜利得TE 1000或TE3000,力特别大。我之前要在300MM宽梁上打穿200多个孔来走线管,用国产的电锤连续打20来个就坏了,后来买了一台TE60,打孔速度快,震动还比国产的小太多了,3天打完这些孔,电钻还像新的一样。

楼主:
博世这种形状最便宜的,是45焦耳。

楼主:
博世手持最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看京东自营的最高档产品,3万元的大型电镐,当然我不会买。只是研究一下它的参数。竟然高达62焦耳,重量3 ...

这货也太夸张了吧,这东西估计是搞过载重大车水泥路面那种大场合用的。

网友H:
感觉应该是电镐的活,至于多大功率不确定,没玩过这东西。
工人认东成的应该是因为东城的配件容易买到,他们的配件在网上很全,我这边实体店也卖他们的配件,也非常全,给人感觉日后维护很有保障。

如果考虑博世的话,这种价位的可以考虑租借,博世的公众号里可以租他们的工具,虽然租金不算便宜,但高价位工具如果不确定是否合适,租回来试试是个好办法。

楼主:
已经买了博世GSH500.(4把博世原装工具)

加了60元买了套国产工具:

这型号京东自营厂商发货竟然要1683元,太黑了。

我买的淘宝店都是博世专卖,几万元的型号都有,很专业,而且承诺假一赔十。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觉应该是电镐的活,至于多大功率不确定,没玩过这东西。
工人认东成的应该是因为东城的配件容易买到,他 ...

1000来元的东西,不用租了。

万一不能使用,以后打打水泥、换瓷砖还是需要的。

我可是经营出租公寓的,有这样专业的工具,以后这种维修自己动手就行 :)

网友H:
引用 楼主:
1000来元的东西,不用租了。

万一不能使用,以后打打水泥、换瓷砖还是需要的。

恩,以后也能用上那就ok。
普通人家买了的话,可能会吃10年的灰

楼主:
引用 网友H:
恩,以后也能用上那就ok。
普通人家买了的话,可能会吃10年的灰

我有两把博世冲击钻,都一直在使用。

网友I:
平时小修小钻。买大有充电的5401。便宜又实惠。我买了全套。电锤电钻。吹风机。电扳手。好用的很。电锤用了3,4年。现在还在用,使用频率非常高。

网友I:
有线的工具一次都没用过。去年装太阳能,充电扳手打螺母。超级省力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线的工具一次都没用过。去年装太阳能,充电扳手打螺母。超级省力

我不太喜欢无线的工具,力气不够,并且充电麻烦。

你看日本AV片,按摩棒都是有线的,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I:
只适合轻型作业。如果是25过墙孔混凝土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只适合轻型作业。如果是25过墙孔混凝土就不行。

肯定了。

重型的要买博世万元级别的机器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平时小修小钻。买大有充电的5401。便宜又实惠。我买了全套。电锤电钻。吹风机。电扳手。好用的很。电锤用了 ...

充电的电锤 我看好多人买5401,  得伟  牧田 有没有同类工具啊, 价格不要差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充电的电锤 我看好多人买5401,  得伟  牧田 有没有同类工具啊, 价格不要差太多了 ...

充电的电锤估计没有多大力度啊。

网友:
不会 力度没问题 你这个只是家用而已。我买的冲击能量2焦耳的就够用了,最大可以打22毫米的混凝土孔,大多数打孔大的也就是14、16毫米的。 大功率的5、6、7焦耳的用于破拆的也有充电的,只是性价比不高。所以建议是两个充电的加一把大的。牌子可以用SKIL,大有代工的,前段时间促销,799带快充和两块4.0Ah的电池。SKIL好像是被博世收购了,也可能就是博世的子品牌,大有是做代工起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的电锤估计没有多大力度啊。

我有得伟的12V 充电手电钻和冲击螺丝批, 现在电动工具好多是无刷电机的,用起来感觉比交流的工具劲还要大一些,12V 是3串的电池,还有20V的是5串的,力量会更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的电锤估计没有多大力度啊。

我搞错了,是1.7焦耳。之前买的大有的也是1.7焦耳,都是泉峰旗舰店买的,估计用的同一款无刷电机和控制板,参数几乎一模一样。我买的是5.0Ah的,特价799,闪充带两个电池。有skil的图,后三张是大有的图,注意一下。有线的不方便又重,尤其是在高处或者天花板打孔时,特别的讨厌。

网友:
引用 网友J:
充电的电锤 我看好多人买5401,  得伟  牧田 有没有同类工具啊, 价格不要差太多了 ...

大有5401、SKIL这两个牌子的带两个5.0Ah电池的特价时799可以买到。买大有没问题,做代工的。SKIL是进口品牌,参数和大有一样。

网友K: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电铲是否适合,我没用过这种工具。

用过,8年前买过博世有线的。不适合大面积的,功率不够,效率难以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用过,8年前买过博世有线的。不适合大面积的,功率不够,效率难以提高。 ...

我不是商业用途。先自己搞一次,太难的话找人来搞。

楼主:
这把工具太厉害了。

我连续操作2小时,竟然也不太累。

效率很高,一般3秒就能打掉一块,并且人不需要出多少力。它10斤重,自己的重量压下去就能工作。

楼主:
昨天操作了半天,以为不累。

睡觉半夜醒了,发现肌肉酸疼。幸亏早上起床后,问题还不算严重。

看来今天要安排其它事情,让肌肉休息一下。

网友L:
这种机器自己操作最好把防尘口罩、眼罩及耳塞都佩戴好,对健康影响还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种机器自己操作最好把防尘口罩、眼罩及耳塞都佩戴好,对健康影响还挺大的。 ...

口罩戴了。

眼罩不必,我有眼镜。

耳塞手上没有,今天塞点纸巾应付一下。其实不要也可以,噪音还是可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