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LCC电容翻车,日系电容一样不稳了

楼主(2021-11-18):
之前生产了400pcs 电机驱动 10uf 50V 1206 MLCC电容,由于一直担心三星电容开裂短路问题,做了2次小批量试产,都很稳。

型号 三星 CL31A106KBHNNNE 。

由于上个月暂时缺货,换了 村田的同参数型号 GRM31CR61H106KA12L

结果: 400pcs  开裂短路  10个,都是最靠近板边的开裂,可能是由于分板或者smt升温过快造成。 没有上电历史情况下,都是短路状态。

结论: 有机械应力处,不要使用MLCC电容。无论什么牌子。

楼主:
统一回复,

1. 是板厂有V-cut工艺,并且smt后分板时特意加了分板机。
2. 是设计问题。板子不是我画的,但是我一直担心这个问题,等待问题出现。
3. 附上2张图片。

网友:
分板时应力影响很大的 电容的摆放方向不能垂直V-CUT方向

网友:
不差面积的话,用多个小封装的呗

网友:
我做了300pcs没一个遇到这样的

网友:
“都是最靠近板边的开裂,可能是由于分板或者smt升温过快造成。”
这不应该是你的设计问题吗???放在那么边上,自添烦恼

网友:
那用什么电容合适?

网友:
板边开槽,分板时就没有这个应力了。

网友:
这问题也能赖到电容身上,MLCC表示很冤

网友:
这明显是设计和拼版问题。

网友:
用国产火炬MLCC 有的型号电容外层还有强化层的,稳定性和一致性超日系电容

网友:
MLCC表示你掰裂了也能赖我?

网友:
PCB的V槽深度是不是浅了?

网友:
换成那种带脚和底座的MLCC试下

网友:
楼主的电容是怎么放置,有图片吗?看看怎么避坑

网友:
电容看渠道  假的币真的多

网友:
这分板没上分板机吧

网友:
日本的电子元器件都不行了,地球上就没啥好用的了

网友:
看来越大的电容越要注意了

网友:
村田也是这个封装4.7uf,X7R的大概用了100K了,没一个出过任何问题

网友:
打螺丝板子变形,电容掰断。目前只能检查螺丝柱子少让板子变形,打螺丝规范扭力别用这么大力气随便打。

网友:
MLCC机械应力导致短路很多遇到过。就看开发者的水平了。

网友:
我们有一批产品,也是过炉后短路,然后拿一两百个电容单独做实验,又没有问题,到现在还查不出短路的问题在哪里

网友:
标题误导,楼盖歪了。

网友A(2022-03-28):
那像这种电路板又是如何避免折断的问题的呢?

网友:
不要垂直板边放置,要倾斜一定角度,比如45   并且对称放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像这种电路板又是如何避免折断的问题的呢?

避免方法是不折,另外掰成这角度恐怕先坏的是排线了,不用担心板子上的元件扛不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避免方法是不折,另外掰成这角度恐怕先坏的是排线了,不用担心板子上的元件扛不住。 ...

这个板子就是很薄很软的,捏着它一边平着拿它都会在自身重力作用下有点下垂的,我这是没怎么用力就掰成这个弧度了。这是一个裸屏的驱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就是很薄很软的,捏着它一边平着拿它都会在自身重力作用下有点下垂的,我这是没怎么用力就掰成这 ...

目测板厚在0.6~0.8之间,纯重力作用应该不会有太大变形,另外液晶生产线的自动化程度应该很高,没有重力自然垂落的机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