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有个块读取花了25秒,这叫没有坏道么:(

楼主(2021-11-18):
各位看到这种橙色快,一般是什么想法

网友:
我只能说,这个软件仿佛在侮辱我们智商。

网友A:
硬盘控制器发现该位置数据有不可纠正错误,通过多次尝试和算法纠正了数据,所以比较耗时。现在SSD纠错算法也是多次调整芯片电压参考值并读取数据,检测错误bit数目直到纠正错误。
可以再次扫描,看看这个错误是否被纠正。

网友:
看smart信息,这个不太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盘控制器发现该位置数据有不可纠正错误,通过多次尝试和算法纠正了数据,所以比较耗时。现在SSD纠错算法 ...

这个是机械硬盘

网友B:
慢扫确认大概位置,重新分区,其中分一个小的给这个,然后删除,其他分区继续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慢扫确认大概位置,重新分区,其中分一个小的给这个,然后删除,其他分区继续用 ...

一个硬盘最多可以有几个分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