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路设计大礼包

楼主(2021-11-18):
(图片)

楼主:
上面才传了10%,有空继续

网友:
电源设计者的福音,赞!

网友:
双11的实体书刚到货。。。。
//编辑:噢没事,补全了缺货没买到的,感谢楼主,剁手太多鸡冻了。。

网友A:
刚10%,一年的下载量也不够了,有没有压缩包之类呢。继续不要停。有没有数字控制补偿的资料呢,也传些吧。精华贴。收集不易。

网友:
昨天的额度,加上今天的额度,终于下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10%,一年的下载量也不够了,有没有压缩包之类呢。继续不要停。有没有数字控制补偿的资料呢,也传些吧。 ...

下载自己需要的就行。

网友B:
这么多书,小白有点儿手足无措啊。我想问问设计一款简单的220转5V的电路,功率不大,给单片机系统供电的,需要看哪本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多书,小白有点儿手足无措啊。我想问问设计一款简单的220转5V的电路,功率不大,给单片机系统供电的, ...

你这个需求找那种集成高压MOS或BJT的SOP8或DIP7方案就可以了,找老陈吧,他们也许连变压器参数都打包给你,甚至有DEMO

网友:
先收藏,不在电源的领域。以后或许可以用的到,谢谢分享

网友:
SIMetrix仿真,只要电感电容测得准,包括电容ESR等,仿真出来的结果,跟实物测试的结果,几乎是很接近的。

网友:
谢谢!都下载下来,看看哪些在入门阶段能帮助理解

前段时间刚买了一些书
《运放电路环路稳定性设计 原理分析、仿真计算、样机测试》
《开关电源控制环路设计》
《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原书第4版 精编版)》
《开关变换器环路设计指南 从模拟到数字控制》

网友:
一天下2章,不知要下多久,有个压缩包链接就方便了

网友C:
大师有磁性材相关的没?上传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师有磁性材相关的没?上传点?

有的!太多了只能挑着传了,明天另开一贴

网友A:
这是第四篇文档的资料,省去3842内部运放,这线性区这么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第四篇文档的资料,省去3842内部运放,这线性区这么小么?

用不用内部误差放大器,COMP输出最高电平都受VREF+0.6V钳位,动态范围是一样的。实际上COMP输出串了2个PN结分压,最大输出有效范围应为1.2-5.6V

网友:
开关电源环路设计确实挺难,感谢PowerAnts分享的好资料!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不用内部误差放大器,COMP输出最高电平都受VREF+0.6V钳位,动态范围是一样的。实际上COMP输出串了2个PN ...

看datasheet,Vcomp电压在FB接大于2.5V时,输出可以达到0.7V,应该是0.7-5.6吧。

我这有理解省去内部运放的:FB直接接地,那3842运放相当于输出高电平,而这里的高电平限流800uA的。在没有达到限流点时Vcomp电压一直5.6V,相当于电压源,当达到800uA时Vcomp电压才开始减小。文章也说了In order for VCOMP to decrease linearly with increasing ICOMP source current,ICOMP has to operate in a linear region slightly above the maximum ICOMP source current.

网友D:
PowerAnts大师,一个已经做好的电源控制它输出几路恒定的电流,这个电流可以0.1A步距的设置,一般都是用什么方案实现的,首先用个DAC芯片,再做几路运放反馈来实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datasheet,Vcomp电压在FB接大于2.5V时,输出可以达到0.7V,应该是0.7-5.6吧。

我这有理解省去内部运 ...

误差放大器是带电流源上拉的OC输出,这两个二极管的作用,有效输出动态为1.2-4.2V,特此更正!(19楼的1.2-5.6V有误)

楼主:
引用 网友D:
PowerAnts大师,一个已经做好的电源控制它输出几路恒定的电流,这个电流可以0.1A步距的设置,一般都是用什么方 ...

一个电源要输出N路恒流,便需要加N路恒流电路,可以线性也可以斩波平滑,步进值取决于控制信号的量程和位数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个电源要输出N路恒流,便需要加N路恒流电路,可以线性也可以斩波平滑,步进值取决于控制信号的量程和位 ...

加N路恒流电路,你分享的资料里面哪几个有关于恒流电路的设计,0.1A的电流步距,量程0.5A~6A,大概用多少位的DAC就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N路恒流电路,你分享的资料里面哪几个有关于恒流电路的设计,0.1A的电流步距,量程0.5A~6A,大概用多少位的 ...

恒流电路与稳压电路原理相似,只不过把电压采样改成电流采样, 限流电路改成限压电路,即恒压者限流,恒流者限压。参数上需要调整环路增益和对应的频率和相位补偿参数
原则上来说,6A步进0.1A只需要6位,没啥意思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恒流电路与稳压电路原理相似,只不过把电压采样改成电流采样, 限流电路改成限压电路,即恒压者限流,恒流 ...

好的,好像明白些了,这个控制就是控制LED的,电流的精度不需要那么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误差放大器是带电流源上拉的OC输出,这两个二极管的作用,有效输出动态为1.2-4.2V,特此更正!(19楼的 ...

是的,闭环之后您给的范围对。我之前说的是单单静态芯片测试

关于这个曲线,看文件计算出来的R还挺大500K以上了,影响很大啊。不知道是不是所有厂家的参数都一样,我看了几个都没有给这个参数。可能这样用本来就属于非常规吧。

网友:
一开帖就不同凡响。加油楼主!

网友:
大师请教个问题,数控电源,电压环我基本能调,电流环不知道如何入手,调试的时候和电压环那些方法差异,比如环路计算周期哪个快一点,或者一样快。这里是采样平均电流。

网友A:
这是第六篇文档开关电源设计第二版资料的截屏,我感觉他这个临界阻尼系数应该0.5吧,还有文中说临界阻尼稳定,其他负载也是稳定怎么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第六篇文档开关电源设计第二版资料的截屏,我感觉他这个临界阻尼系数应该0.5吧,还有文中说临界阻尼稳 ...

关于临介阻尼,串联应为=2*sqrt(L/C), 并联应=0.5*sqrt(L/C)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于临介阻尼,串联应为=2*sqrt(L/C), 并联应=0.5*sqrt(L/C)

感谢,关于《环路稳定性分析》那篇pdf,有句话:下位分压电阻R0只是直流偏置电阻,在交流环路分析中不起直接作用,但实际上会影响实际运算放大器的带宽,因为可以通过改变调节器的占空比,而占空比会影响调节器的传递函数,因此影响是间接的.--传递函数中跟占空比没有关系啊!? 我觉得传递函数应该跟那个下拉电阻没关系吧。
还有最后分析的OP+MOS那部分我觉得应该是从外文资料上复制过来的,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原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关于《环路稳定性分析》那篇pdf,有句话:下位分压电阻R0只是直流偏置电阻,在交流环路分析中不起直 ...

刚开始学环路时,我曾经把两个分压电阻并联起来考虑,后来发现只考虑上分压电阻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开始学环路时,我曾经把两个分压电阻并联起来考虑,后来发现只考虑上分压电阻就行了 ...

OP+MOS的分析我看了这篇 运放稳定性(4)环路稳定性主要技巧与经验.pdf 有启发了,双环反馈的解决方案。继续还有80%没上传。。。

网友(2022-02-17):
不知道要多少积分才能看完

网友(2023-02-11):
希望继续更新,今年想学一下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