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水泥基渗透结晶型防水涂料,从楼板底部补漏测试成功!

楼主(2021-11-18):
楼板原裂纹:(楼板底部,从下一层往上看)

由于第一次使用这种材料,都是摸索和测试,第1次,裂纹的水还在往下滴的时候就去补漏,当然失败,因为材料凝结的过程中,上面的水不停滴下来。

第2次涂补漏材料,因为没有经验,调得比较稀,只涂上去薄薄的一层,干后测试,发现仍然漏水:

第三次开始有经验,按说明书 水:涂料=(0.28-0.35):1 的比例,我使用了2.8这个参数,即水最少分量,成功的比较厚的涂上去了(大概3mm到5mm)。并且在半干的之后,使用雾化器喷水养护。

干后测试,没有漏水了!

准备迟些再涂一层比较厚的巩固成果,这样就基本万无一失。

另外,这种材料真的像水泥一样坚硬,凝结后简直就是水泥,看来厂家说是永久性的材料没有吹牛。

注: 楼板底部只补漏的地方,因为底部施工困难。迟些楼板上面100%补上比较厚的一层(1cm厚度)。这样就双保险,万无一失。

楼主:
这么点地方,我第一次使用了2kg,第2次3kg 估计有效的只使用了1kg,第三次3kg基本全部用完。

总共使用了8kg 涂料(不算水的重量)。

网友A:
会不会是水泥参和树脂?

网友:
学到了,关键时刻搞不好就用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水泥参和树脂?

水泥基渗透结晶型防水涂料是1942年德国化学家Lauritz Jensen(劳伦斯·杰逊)在解决水泥船渗漏水的实践中,产生与发明的。欧美称为:Capillary/Crystalline Waterproofing Materials,简称CCCW。CCCW1965年从欧洲引进到日本、韩国等地,由于其综合性能及性价比优于其他类型的防水材料,该材料迅速成为全世界最主流的防水材料之一,占据巨大的市场份额。日本防水涂料协议会会长小新井治美对其的评价是:“对环境保护,对人类生存均显其优的防水材料”。

CCCW水泥基渗透结晶型防水涂料中溶出的硅酮离子随着表层水在混凝土中渗透扩散,与混凝土中的钙离子发生化学反应,生成不溶于水的硅酸钙水化物(枝蔓状结晶体),结晶体充满毛细管孔隙并与混凝土结合成整体,堵塞混凝土内部的毛细孔道,从而使混凝土致密,防止水渗漏。并且,CCCW具有催化特性,一旦遇水可以不断产生化学反应,生成的结晶体不断生长并填充混凝土内部的毛细孔隙,因此,混凝土结构即使局部受损发生渗漏,在遇到水后也会产生结晶作用自行修补愈合(0.4mm的裂缝)。根据实验,CCCW产生的结晶体可以修复0.4mm的裂缝,所以,对于0.4mm的裂缝CCCW具有自我修复愈合的作用,不需要做其他的防水层修补,CCCW具有多次抗渗和自我修复的特点和性能,并且具有极强的抗压能力,最高可达3.0MPa,防水层和混凝土表面形成完整的体系,不会分离,并且材料可以充分吸收混凝土表面的水分来参与其结晶反应,不会发生空鼓现象。由于具有透气不透水的特点,因此可以和混凝土结构同步进行养护。

水泥基渗透结晶型防水涂料是以特种水泥、石英砂等为基料,渗入多种活性化学物质制成的粉状刚性防水材料。与水作用后,材料中含有的活性化学物质通过载体水向混凝土内部渗透,在混凝土中形成不溶于水的结晶体,堵塞毛细孔道,从而使混凝土致密、防水。

楼主:
我现在是补楼板底部。

这个难度还是比较高的。渗透晶体应该非常有限,我感觉完全是靠它的材料的防水能力和与混泥土的强结合力。

迟些做楼板上面的一层,这一层估计渗透结晶的作用就能发挥出来。

另外这条裂缝是比较大的,都有水从上面滴下来了。

网友:
防水神器

网友:
建好这栋楼,站长也成了建筑专家了。

网友B:
从楼板底部补漏,补的地方不漏了,但是渗透时间长了之后,就会从旁边没有涂刷过的地方渗透出来。我认为从楼板上层整体涂刷才能解决根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从楼板底部补漏,补的地方不漏了,但是渗透时间长了之后,就会从旁边没有涂刷过的地方渗透出来。我认为从楼 ...

确实是这样。楼上漏水一定要从上面的根源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楼板底部补漏,补的地方不漏了,但是渗透时间长了之后,就会从旁边没有涂刷过的地方渗透出来。我认为从楼 ...

1:你没有细看楼主位的帖子?难度我这么傻?

2。这种材料固化后,就是混泥土了。它跟混泥土的结合点是不会漏水的(其它补漏材料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是这样。楼上漏水一定要从上面的根源入手。

细看楼主位的帖子。最后一段。

网友:
收藏,必需时要用到

网友D:
不知道这种涂料用在室内装修上,像卫生间淋浴区做防水这些行不行,能否取代传统家庭装修那种雨虹什么的防水涂料呢

网友:
这个确实是防漏水的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这种涂料用在室内装修上,像卫生间淋浴区做防水这些行不行,能否取代传统家庭装修那种雨虹什么的防水 ...

这个属于刚性防水,不能代替柔性防水。

网友E:
请问一下这个材料的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一下这个材料的价格?

175元/25kg。粉末,需要兑水使用。

楼主:
之前做好的黑豹防水要全部打掉。

网友F:
你只把裂纹堵住了,水应该还会往其他地方跑,可能最后你卧室的顶墙可能会上潮。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只把裂纹堵住了,水应该还会往其他地方跑,可能最后你卧室的顶墙可能会上潮。 ...

楼板上下都会各做一次防水。下面难做,但可以测试得出来。

上面不用测试都可以很好处理。

网友:
标记下,用到好找

网友G:
站长买的哪个牌子的水泥基渗透结晶型防水涂料,淘宝上能搜到一些,不知效果是不是都一样

网友H:
这种背面能抗的住的防水真心牛掰。正好也有需求做防水,渗水问题真是难搞。

楼主:
引用 网友G:
站长买的哪个牌子的水泥基渗透结晶型防水涂料,淘宝上能搜到一些,不知效果是不是都一样 ...

科顺固盾101。

网友:
收到,感谢站长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背面能抗的住的防水真心牛掰。正好也有需求做防水,渗水问题真是难搞。 ...

以后漏水,楼板地砖可以不敲掉,直接在下面补就行。

下面是天花或吊顶,补起来没有多少成本。

楼板上面我还是会做完整的、高度可靠的防水。但装修安装线管的时候,会在地板上打很多孔,势必破坏上面的防水层。这时候,楼板下面的防水层,就起到双保险作用了。

网友:
我家里阳台靠外沿渗水,看来可以试试

网友(2022-02-22):
渗水最烦恼了,我家房子盖好8年多了,外墙产生不少细微裂纹,下雨内墙就有地方潮湿。

网友:
以后装修淋浴房要做一层

网友:
能从下面防住是厉害啊, 装修时候打掉了个烟道, 装修公司用木板加发泡胶堵的,结果上面漏水根本挡不住

网友I:
引用 楼主:
科顺固盾101。

是在当地实体店铺买的吗?差了一下淘宝上没有这个牌子,连百度都没有直接结果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是在当地实体店铺买的吗?差了一下淘宝上没有这个牌子,连百度都没有直接结果 ...

京东有货

网友:
引用 网友J:
京东有货

好的。exe

楼主:
引用 网友J:
京东有货

京东价格太黑了。

我在科顺东莞公司买,175元,20桶包送货。日期很新。

淘宝我看到155元20桶包汽车物流。(自提)

网友:
淘宝上找了一下,确实比京东便宜很多

网友K(2022-08-27):
引用 楼主:
京东价格太黑了。

我在科顺东莞公司买,175元,20桶包送货。日期很新。

收藏了
这个楼顶自己施工好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K:
收藏了
这个楼顶自己施工好弄么?

很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