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erilog 转 VHDL【标题不合格】

楼主(2021-11-18):
verilog:           slv_reg0 <= {C_S_AXI_DATA_WIDTH{1'b0}};

相关定义:          C_S_AXI_DATA_WIDTH : integer := 32;
              signal slv_reg0 :std_logic_vector(C_S_AXI_DATA_WIDTH-1 downto 0);

直接转换成:slv_reg0 <= (others => '0'); 可以吗?
这样前提应该是把C_S_AXI_DATA_WIDTH 当成常量吧,有没有把这个当成变量的写法呢?

网友:
可以的,C_S_AXI_DATA_WIDTH当成常量

网友:
位宽变好像只能预留最大宽度用

网友:
“关于verilog 转 VHDL”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