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来指导分析下这台p53电脑的问题

楼主(2021-11-19):
问题描述:thinkpad p53  过保1年了。
1、内置电池供电开机有logo,进bios就反复重启。
2、用外接适配器供电,可以进bios,可以修改引导盘,可以用u盘引导,但出现pe视窗的窗格时就重启,用多个品牌的pe盘,现象一样。
3、用适配器直接原固态盘启动,也是在显示开始修复系统后就重启。
4、修改bios中的电源配置选项,从高性能修改为均衡模式后,用外接适配器也进不了bios了;
5、电脑城的师傅拆主板重新刷bios后,用适配器可以进bios,但还是进pe、或原系统就重启。
6、然后再进bios修改了下cpu性能,就再也进不了bios,开机就是不断亮灯重启的状态。
请各位判断下什么问题。

网友:
主板坏了,CPU故障。。
现在的主板芯片集成度太高。可以查查是不是CPU供电不稳。

楼主:
后面维修店师傅不敢弄了,说有可能是cpu或南桥有问题。我后面就跑售后去问了下2590元换件,联保1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后面维修店师傅不敢弄了,说有可能是cpu或南桥有问题。我后面就跑售后去问了下2590元换件,联保1年。 ...

。。。买个二手东芝不香么?某想质量基本是垫底的,尤其个别机型更是问题多多。

网友:
    这种问题大概率CPU的问题。原来我认为CPU一般不会出问题,经常看“维修厮修电脑的视频”才知道原来CPU也会出问题,现在集成度高了出问题概率就大了。

网友:
好像P53,本群看到的出问题的,我有印象的,至少都2个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个二手东芝不香么?某想质量基本是垫底的,尤其个别机型更是问题多多。 ...

二手东芝?有渠道推荐?或者假货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二手东芝?有渠道推荐?或者假货宝?

x宝就行了,买商务级的,别买家用的。哪家家用都不靠谱。比如我几个月前搞了2台v713/v714,家里一台公司一台,开会拆下来当平板,非常方便。东芝的本子质量很棒,我一台老古董03年的现在割线超频都还能稳定工作。

网友:
P53就是台工业垃圾。

我的一买一卖没用几天亏了6500。

网友:
p系列也这么差劲了, 前两年差点买了

网友:
P52正常使用中

网友:
出这个问题要扔了,我以前thinkpadT470出这个问题去修了近2K,下次不知啥时坏。。。

网友:
cpu出问题概率最大。做一个memtest86的优盘跑跑,还不行就是处理器坏了。这个比pe还精简,这都不能跑就确诊了

网友:
tp的本子,现在质量这么差吗?本坛子里确实起码有2个人反应P系列的出问题了。

我的W530,很耐操啊

网友C:
收的坛友P53,发给笔记本维修斯,说先用用,CPU彻底挂了再换,分文未取,哈哈

自己打开主板,CPU供电电感有一个疑似断裂,用烙铁加焊了下,感觉也还行,就是CPU供电对地电阻好JB小啊,简直就是直接短路一样一样的。

网友:
T系列好像好像还行,T430U用了七八年了,还在服役。

网友:
美帝良心想的质量越来越拉跨了。

网友D:
我才买三个月的R9000P,16G内存拆开换成32G,很小心拆,底盖边缘就断了一块。虽不影响使用,但这就是结构设计问题。这么多年了,联想的笔记本,不管什么系统,感觉就是晃晃悠悠的,松散感。工业设计还是停留在多年以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才买三个月的R9000P,16G内存拆开换成32G,很小心拆,底盖边缘就断了一块。虽不影响使用,但这就是结构设 ...

问题是别家的更不行呀,看上去更丑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问题是别家的更不行呀,看上去更丑

dell的不错啊。上一台是M5510,移动工作站。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收的坛友P53,发给笔记本维修斯,说先用用,CPU彻底挂了再换,分文未取,哈哈

自己打开主板,CPU供电电感有 ...

求维修斯的联系方式,后面可能经常要用到,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求维修斯的联系方式,后面可能经常要用到,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x宝就行了,买商务级的,别买家用的。哪家家用都不靠谱。比如我几个月前搞了2台v713/v714,家里一台公司 ...

大神能不能推荐个链接?找不到相关资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