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module实现一个功能需要几个百输入输出,怎么写比较优...

楼主(2021-11-19):
FPGA需要实现300个16bit的寄存器功能,提供给arm读写,arm和fpga通过fsmc来通信,现在问题来了,这个接口怎么写比较优雅,我目前按照图片那边的实现方式,我感觉比较难以维护和管理,我有强迫症,感觉实现起来不舒服。

网友:
定义一个16*n的矩阵

网友A:
reg [300*16-1:0]。。。
for-generare赋值

网友:
            //mcu localbus
        //input   wire                    mcu_bus_clk     ,//localbus_ale
        inout   wire    [15: 0]         mcu_lbs_dat     ,//localbus_data
        input   wire    [23:16]         mcu_bus_adr    ,//localbus_addr
        //input   wire                    mcu_bus_ale    ,//localbus_ale
        input   wire                            mcu_bus_rdx    ,//localbus_rdx
        input   wire                            mcu_bus_wrx   ,//localbus_wrx
        input   wire                            mcu_bus_csx    ,//localbus_csx
        output  wire                    mcu_bus_nwt   ,//localbus_ale

我们是这样搞的,也是407的fsmc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g [300*16-1:0]。。。
for-generare赋值

大佬,case 那边有什么办法简写,一行行太费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g [300*16-1:0]。。。
for-generare赋值

ab是 arm的读写地址

网友B:
引用 楼主:
ab是 arm的读写地址

能不能共享下fsmc读写部分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共享下fsmc读写部分的代码

搜索 论坛i-core里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case 那边有什么办法简写,一行行太费劲了

把有规律的循环的代码  用matlab 的打印功能来输出  再粘贴上去

网友:
这种奇特要求真实长见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case 那边有什么办法简写,一行行太费劲了

notepad就自带列编辑功能啊!!!!

网友:
直接用内部一个RAM块 就行吧

网友:
其实接口可以做成9bit地址+16bit数据,模块内部做译码

网友:
写成二进制比较优雅,领导一看,工作成果丰满,加薪!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case 那边有什么办法简写,一行行太费劲了

我不是说了,输出用for-generate,输入没办法,写个程序生成,或者excel生成。

网友(2023-10-14):
为什么不定义一个结构体 record

网友:
什么叫码农

网友(2024-06-06):
引用 楼主:
大佬,case 那边有什么办法简写,一行行太费劲了

声明成vector,然后就直接写
for(i=0;i<range,i=i+1) begin
        if(ab=i)
                out = db;
        else
                out = 0;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