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输出电流声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11-19):
有一个智能音箱产品,功放输出有电流声,使用的是TI的TPA3138D2PWPR功放芯片,原理图附上请大佬帮忙看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原理图是理想电路,PCB才是真实电路。重点检查AUX地线端子到IC的AGND,没有别的地电流就很难听到电流声了

网友A:
IC的14脚与GND之间串一个0R电阻或磁猪,14脚作为AGND,C210,C216靠近IC,地端改接到AGND,3脚、12脚用AGND包地护送到AUT端子,L, R 端子的地接在各自AGND的包地环上

网友:
一般电流声的话比较大的原因是PCB的地线问题,尤其需要注意大电流的地和小信号的地要分开,否则大电流地上生成的信号会耦合到输入。
所以在功放布线的时候,很多使用的是单点接地原则,特别是要注意大电流地和小信号地不能重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是理想电路,PCB才是真实电路。重点检查AUX地线端子到IC的AGND,没有别的地电流就很难听到电流声了 ...

现在功放供电和主控供电使用磁珠隔离,地网络没有隔离,在功放输入端和输出端加高频滤波电容也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功放供电和主控供电使用磁珠隔离,地网络没有隔离,在功放输入端和输出端加高频滤波电容也不行 ...

办法在2楼,多说无益

网友:
如果只有接上信号源才有电流声,检查输入端的地和信号源的地,包括一直到220V电源输入那边的地
如果没接信号源也有,检查PCB以及机内线,有没有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的14脚与GND之间串一个0R电阻或磁猪,14脚作为AGND,C210,C216靠近IC,地端改接到AGND,3脚、12脚用AGND ...

您好,这边按您给的方法,把功放这一块的电源分别用磁珠隔离链接,因为电路板是4层板GND走线是单独的负片层,我找个一个空板子只焊接了功放部分,也就是功放单端接地,测试发现噪音变的更大了,然后用示波器看功放输入输出波形也没有杂波,会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测试波形附上,请您帮忙看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这边按您给的方法,把功放这一块的电源分别用磁珠隔离链接,因为电路板是4层板GND走线是单独的负片 ...

昨天我还以为你是模拟功放,故,,,

看了你这个波形是CLASS-D,飞线验证容易拾取电磁噪声,用双绞线会好很多

另外CLASS-D的脉冲很容易串入输入,恢复平衡输入试一下,两个N端的电容放在端子侧

网友B:
输入信号对地加个电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天我还以为你是模拟功放,故,,,

看了你这个波形是CLASS-D,飞线验证容易拾取电磁噪声,用双绞线会 ...

您说的平衡输入,是查分输入吗?CPU出来的单端信号,怎么改成平衡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信号对地加个电阻试试

是在输入耦合电容后级增加一个下拉电阻,组成高通滤波器是吗?阻值该加多大的呢?

网友:
电流声很难避免,功放有en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