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升级win11了吗,使用体验怎么样?

楼主(2021-11-19):
刚换了电脑,新机开机释放系统就自动升级了win11,怕踩坑,担心过段时间发现各种不兼容又重新折腾回win10。需要用到keil,vs,kicad,pycharm,vscode,VMware,Photoshop,CorelDraw,CAD,fusion360,blender等等这些常用软件。升级了的坛友们,大家有踩坑的吗?

网友:
WIN7挺好   不折腾

网友A:
我罗列一下:XP  Vista  Win7  Win8  Win10  Win11

照此看来,win11 大几率与 vista/w8 一伙的

网友B:
暂时只遇到这一个坑。
solidworks2018莫大推荐的那个版本,用自带的破解无效。
win11下,要按照这个破解。
http://www.ee123.net/post/88.html

网友:
你的软件太多了,我自己用的VSCode,Unity,Arduino,Solidworks2018,PR没问题。我看大部分软件都没问题,11感觉就是换个皮

网友:
怎不先去看看网上这 Win11 的灾情啊?!

网友C:
装了看看就删了
开始菜单就能放几个图标, 还学苹果放在中间. 用不习惯.

网友D:
双11升级了一下电脑,直接装Win11,玩了一个周末基本上调顺了,用起来和Win10没有太大区别,kicad, vscode, virtualbox, fusion 360, blender, ps 2018绿色版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罗列一下:XP  Vista  Win7  Win8  Win10  Win11

照此看来,win11 大几率与 vista/w8 一伙的 ...

哈哈,MicroSoft和Intel一样,在走Tick-Tock路线呀~

网友E:
老早就升了,挺好,最好完全安装,我当时win10升上去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早就升了,挺好,最好完全安装,我当时win10升上去有问题

升级上去之后,全盘恢复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装了看看就删了
开始菜单就能放几个图标, 还学苹果放在中间. 用不习惯.

开始按钮可以调到左边

网友:
跟win10差不多,没发现啥不兼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暂时只遇到这一个坑。
solidworks2018莫大推荐的那个版本,用自带的破解无效。
win11下,要按照这个破解。

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11升级了一下电脑,直接装Win11,玩了一个周末基本上调顺了,用起来和Win10没有太大区别,kicad, vscode, ...

谢谢大师分享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装了看看就删了
开始菜单就能放几个图标, 还学苹果放在中间. 用不习惯.

https://github.com/valinet/ExplorerPatcher 可以将任务栏恢复到Win10/Win7风格,但是开始菜单就没办法了。

要完全还原Win10/Win7风格的开始菜单和任务栏只有收费软件StartAllBack做得比较完善。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s://github.com/valinet/ExplorerPatcher 可以将任务栏恢复到Win10/Win7风格,但是开始菜单就没办法 ...

等android 子系统好了再试试

网友:
已下载win11和win10 ltsc 2011,给希沃大屏装了ltsc 2011,光是虚拟键盘就比ltsc 2019的大一些,应该有不少改进。 win11还没用上。

网友:
win11死机一次。  感觉不太好。  而且是正版的

网友:
反人类的右键菜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罗列一下:XP  Vista  Win7  Win8  Win10  Win11

照此看来,win11 大几率与 vista/w8 一伙的 ...

再来一个 win me

网友F:
资源管理器变得有点卡。。。暂时没找到解决办法。。。

网友:
Windows 2000也漏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资源管理器变得有点卡。。。暂时没找到解决办法。。。

留个爪,您找到解决办法告诉我下,目前我是用TC替代,有些不熟悉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留个爪,您找到解决办法告诉我下,目前我是用TC替代,有些不熟悉

TC是绿色版本吗?那个版本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TC是绿色版本吗?那个版本好用

用的飞扬时空 7.0a

网友:
感觉挺好用,值得尝试。不知道版本可以试试系统之家构思版本

网友:
兼容android app如何??

网友H:
用了差不多2个月的win11,怎么说呢,一些习惯的操作被修改了:
1. 右键的刷新折叠到了二级菜单;
2. 任务栏右键调出任务管理器没有了;
3. 任务管理器有时候会无端卡住;
4. 新建一个文件夹也添加到了二级菜单,简直是脱了裤子放屁一样。

最大的问题是感觉不流畅,但不是说卡,就是不流畅,反应迟钝的那种感觉。
我电脑配置是9900k+32g内存+intel傲腾ssd,其它硬盘也都是ssd,硬盘这边应该也不是瓶颈。
除了cpu老一点,其它配置可以。

所以我认为是win11系统还是有问题,准备安装回win10了。

网友:
新系统还是别用了。
win10发布于2015年,我在2019年才安装的,
当时居然还有pdf文件重命名卡顿的问题。
直到2020年下半年这个bug才消失。

网友D:
引用 网友H:
用了差不多2个月的win11,怎么说呢,一些习惯的操作被修改了:
1. 右键的刷新折叠到了二级菜单;
2. 任务栏 ...

二级菜单问题改注册表可以解决,任务管理器改改习惯用Ctrl + Shift + Esc快捷键调出就好了,不流畅暂时还没发现。

我对系统的主要改动是恢复了右键菜单和Win7风格的任务栏,就剩固定到开始菜单的图标缺少分组管理这个解决不了,整体感觉和Win10差不了太多,没有Win7到Win8那么大的落差。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用了差不多2个月的win11,怎么说呢,一些习惯的操作被修改了:
1. 右键的刷新折叠到了二级菜单;
2. 任务栏 ...

你这9900k不会是假的吧,我的赛扬j4125都感觉流畅运行。11并没有感觉比10卡的感觉。如果对4125不太清楚那800一套的gkmlnl电脑盒子能知道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二级菜单问题改注册表可以解决,任务管理器改改习惯用Ctrl + Shift + Esc快捷键调出就好了,不流畅暂时还 ...

win10习惯把所有常用软件图标放到开始磁贴界面,问谁就那么几个了,不够用。难道又要放回桌面吗?。°(°´ᯅ`°)°。

网友J:
升级之后两个小时又降回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升级之后两个小时又降回去了

双系统就是了,任意切换

网友:
稳定版本之后一般是一个大改的BETA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这9900k不会是假的吧,我的赛扬j4125都感觉流畅运行。11并没有感觉比10卡的感觉。如果对4125不太清楚那 ...

已经改成win10了,确实流畅了,原因不明。

网友:
重复了,删除!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罗列一下:XP  Vista  Win7  Win8  Win10  Win11

照此看来,win11 大几率与 vista/w8 一伙的 ...

其实印度CEO上台之后这个定律已经不太适用了,因为从他上台开始搞的Windows 10就改成了像很多Linux发行版那样的“滚动升级”模式,最新的21H2已经是第13个版本。

滚动更新模式和以前的Service Pack模式不同,每次大版本更新基本上都是重装级别(Windows目录直接改名Windows.old,新建一个Windows目录安装“更新”,这不就是重装嘛)。

实际上,如果从Windows 10第一版1507直接跳到最新21H2版所看到的变化,我认为比21H2升级到Windows 11的变化还要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印度CEO上台之后这个定律已经不太适用了,因为从他上台开始搞的Windows 10就改成了像很多Linux发行版 ...

写 BUG - 修 BUG 的循环还是会有的,否则直接还叫 Win10 22H1 多好,或者以后统称 WinX 22H1

网友:
从WIN10升级上去,除了发现一些菜单被隐藏折叠更难用之外,好像也看不出太大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