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电脑机箱都咋回事?只能是玻璃门光污染不带光驱的了吗?

楼主(2021-11-19):
RT,最近双11败了点硬件,找了好几天居然卡在机箱这了。。

不知道现在机箱都怎么个情况,几乎清一色玻璃门RGB光污染,丑的不得了,不知审美都怎么了……脑子坏掉了吗。。

(我就不贴图了,网上随便一搜机箱全是光污染的)

能找到的那几个看得顺眼的,都是用手一按就会变成平行四边形的垃圾。。

难道……使用玻璃门的真正原因是铁皮强度不够?

最近有坛友配新电脑的吗?机箱怎么解决的?

难道我要买一块铝回来自己DIY个机箱吗,或者。。出了主板套装去买个DELL品牌机?……WTF

网友A:
前阵子攒了个台式机。
很容易啊,强行接受玻璃门+光污染,然后认真的去选玻璃门和灯带。。。一开机,老霸气了,我都想装四个轱辘开马路上去炫耀。。。

网友B:
我是淘了个99新的联想启天商务机箱,商务风格,铁皮也很厚实

网友C:
把各种灯关了拆了就不光污染了

网友D:
不是有很多不是侧透风格得机箱嘛,很多都可以选择更换侧透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淘了个99新的联想启天商务机箱,商务风格,铁皮也很厚实

它里面主板安装的螺丝位是标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各种灯关了拆了就不光污染了

那我可能还得把玻璃门贴上铜胶带。。这就变成了花钱买罪受……不只是光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有很多不是侧透风格得机箱嘛,很多都可以选择更换侧透板。

噢~有道理,也许我可以自己找块钢板把侧板换了,至少比diy整个机箱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阵子攒了个台式机。
很容易啊,强行接受玻璃门+光污染,然后认真的去选玻璃门和灯带。。。一开机,老霸气 ...

过于霸气....得装在空调室外机挂架上,都不能在室内

网友E:
找个中塔 、静音 的 ,先马、黑洞 什么的。
我买了个黑的,发现铁皮都是喷漆的,没法接地。
想换货,但太笨重,运费划不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找个中塔 、静音 的 ,先马、黑洞 什么的。
我买了个黑的,发现铁皮都是喷漆的,没法接地。
想换货,但太笨 ...

。。老兄,接地靠的是电源的地线,你搞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兄,接地靠的是电源的地线,你搞错了

我想外壳接地屏蔽啊。感觉那些原装机没有不裸的。

网友G:
论 RGB 光污染,曾经也是有人肉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个中塔 、静音 的 ,先马、黑洞 什么的。
我买了个黑的,发现铁皮都是喷漆的,没法接地。
想换货,但太笨 ...

好像铁皮都是喷漆,那个位置接触不上的,只能自己处理,不过比起那些奇怪的审美这都是小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论 RGB 光污染,曾经也是有人肉版本的:

唉……………………

网友H:
和强度没关系,大多数人好RGB这口罢了。强度的话,本来机箱就不是给人拍打和摔击的,差点就差点咯,正常用的话玻璃门也是很难坏的

网友E:
那审美我也完全无法接受,不过我觉喷漆也很脑 残,新机箱到手直接拆了好写铆钉,刮漆再上螺钉。

网友I:
好久没装过电脑了。。以前这个用过7、8个还可以,不清楚现在有无偷工减料,太大的显卡装不下。

https://item.jd.com/533484.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久没装过电脑了。。以前这个用过7、8个还可以,不清楚现在有无偷工减料,太大的显卡装不下。

https://it ...

恩,厚度不清楚,至少这个还是以前机箱该有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审美我也完全无法接受,不过我觉喷漆也很脑 残,新机箱到手直接拆了好写铆钉,刮漆再上螺钉。 ...

是的,我也是打算刮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和强度没关系,大多数人好RGB这口罢了。强度的话,本来机箱就不是给人拍打和摔击的,差点就差点咯,正常用 ...

不是,一个手指就能按成平行四边形,在4代处理器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了

网友:
PC硬件带RGB灯比不带的贵10%-20%,谁会拒绝

网友J:
我还是喜欢Dell Precision塔式工作站的外观
以前用过T7910,升级后的T7920外观更好看了
但是牙膏厂的 可扩展志强都太贵了
T5820我个人勉强能买得起,而且CPU可以配主频高的

RGB灯真是白浪费电啊,无法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还是喜欢Dell Precision塔式工作站的外观
以前用过T7910,升级后的T7920外观更好看了
但是牙膏厂的 可扩 ...

是啊,喜欢那外观+1,其实我都打算直接dell成品了
寻思,再继续坚持一下自组装,拍了主板套装,没想到啊没想到。。

网友K:
也是用的类似18楼的CoolMaster网面机箱,电源下置的,强度还行,镀锌钢板内表面没喷漆,带EMC接地触点,电源和硬盘风扇进风口带滤网,清灰方便,用了10年了还不想换。

楼主:
引用 网友K:
也是用的类似18楼的CoolMaster网面机箱,电源下置的,强度还行,镀锌钢板内表面没喷漆,带EMC接地触点,电 ...

好像现在能找到里面镀锌的普通机箱只有18楼的那个了……说实话还是这种看着顺眼

网友:
JONSBO乔思伯 的全铝风格就行,苹果电脑级别

网友L:
配过安钛克(Antec)P110降噪 1mm钢板12.8kg,比较大和重

网友:
五颜六色的PCB,配五颜六色的LED,不能输了气势

网友:
银欣的机箱啊,就是贵一点

网友:
实在找不到好的,就买玻璃门然后淘宝买两片铝板装上,机箱还是得推荐全铝迹象,散热好灰尘少,电源推荐淘个成色好的台达惠普

网友:
去找找戴尔、联想等品牌机的机箱吧。那个又沉又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L:
配过安钛克(Antec)P110降噪 1mm钢板12.8kg,比较大和重

噢居然还有1mm的,难得

网友:
长城有几款机箱还不错,非侧透板。

网友:
买了个乔斯伯的RM2纯铝机箱,没有RGB

网友:
家里组成千兆内网,机箱放储藏室设置网络唤醒,然后配一台显示器加x86盒子,娱乐用盒子需要办公就华硕路由器远程唤醒台式机,用盒子登录。公共文件放路由器的256g优盘上面,这样在外面也可以远程唤醒主机也可以远程访问路由器存储。

网友:
搜商务的啊    商务的一般没有灯

楼主:
感谢各位,目前找到了几个看起来还可以的机箱,但在大机箱和小机箱(小1U电源)之间有纠结,现在买了个小1U电源的风扇回来试下噪声,还未到货,噪声可以的话就尝试下小机箱,不行的话就还是普通尺寸的大机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