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CD12864上的画圆弧函数

楼主(2021-11-19):
如题。
找了几个小时,都是画圆的函数。
需要在LCD12864上画圆弧。
比如:知道圆心,半径,开始和结束角度。画个圆弧。

网友:
我来当个搬运工,这是B站的
这个算法本论坛也有,需要找一下https://blog.csdn.net/hookie1990/article/details/45024049
也可以参照使用Bresenham算法画圆
/*-----------------------------------------------------------------------
LCD12864_DrawCircle             : LCD12864画圆

输入参数                                           :(x,y) : 圆点坐标

编写日期                                :2019年1月29日
最后修改日期                                  :2019年1月29日
-----------------------------------------------------------------------*/
void LCD12864_DrawCircle(int x,int y,int r)
{
        int xc=0;
        int yc,p;
        yc=r;
        p=3-(r<<1);
        while(xc <= yc)
        {
                LCD12864_DrawPoint(x+xc,y+yc);
                LCD12864_DrawPoint(x+xc,y-yc);
                LCD12864_DrawPoint(x-xc,y+yc);
                LCD12864_DrawPoint(x-xc,y-yc);

                LCD12864_DrawPoint(x+yc,y+xc);
                LCD12864_DrawPoint(x+yc,y-xc);
                LCD12864_DrawPoint(x-yc,y+xc);
                LCD12864_DrawPoint(x-yc,y-xc);
                if(p<0)
                {
                        p += (xc++ << 2) + 6;
                }
                else
                        p += ((xc++ - yc--)<<2) + 10;
        }
}

网友A:
中学数学知识够写函数吧

网友B:
可以网上下个例程,一般画四分之一个就好了,对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中学数学知识够写函数吧

有了中学知识,一般人还真的写不出一个简单的画斜线的函数,不信你试试。除了点流水灯,照着说明书写个程序等等之外,单片机开发并不是简单的活,门槛还真的挺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了中学知识,一般人还真的写不出一个简单的画斜线的函数,不信你试试。除了点流水灯,照着说明书写个程 ...

有了打点的函数,其他不就是初中数学的事了吗,做控制这点问题搞不定那改行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以网上下个例程,一般画四分之一个就好了,对称的。

都是画1/8吧, 一次画四条, 上下, 左右对称, 然后交换xy轴再画四条, 这样运算量最少.

斜线也得判断一下, 和水平线的夹角是否大于45度, 如果大了, 交换xy再画.

总之随便买本计算机图形学, 里面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了打点的函数,其他不就是初中数学的事了吗,做控制这点问题搞不定那改行好了 ...

你很聪明!

楼主:
怎么改了回复了。
我替你回复吧。
用初中的算法的确可以解决问题,但是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画个直线都有所谓的“Bresenham画线算法"。
而且肯定有画圆弧的优化算法,我自知自己写肯定不现实,而且网上也没有找到,所以需要求个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是画1/8吧, 一次画四条, 上下, 左右对称, 然后交换xy轴再画四条, 这样运算量最少.

斜线也得判断一下,  ...

谢谢,我怎么没想到买书呢,刚刚下单了一本《计算机图形学基础教程》
看目录里面都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是画1/8吧, 一次画四条, 上下, 左右对称, 然后交换xy轴再画四条, 这样运算量最少.

斜线也得判断一下,  ...

好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改了回复了。 。
我替你回复吧。
用初中的算法的确可以解决问题,但是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 ...

免得有说教的嫌疑。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改了回复了。 。
我替你回复吧。
用初中的算法的确可以解决问题,但是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 ...

谢谢,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