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验AnLink、SpcaeDesk后 ,华为全家桶不香了(电脑与手机的无缝连接)

楼主(2021-11-20):
最近世超发现两个非常良心的软件,良心到我每次在用它们的时候都感觉自己在白嫖。

因为在这两款软件的帮助下,我在手机、电脑还有平板之间实现了原本要在同个生态下才能实现的跨屏协同,不用花钱凑齐全家桶,效果照样杠杠的!

下载

https://anl.ink/features/

https://www.spacedesk.net/

网友:
好啊不错!我记得微软自己也有个免费WINDOWS映射到IPAD,画质很好,但是延迟很大

网友:
老大介绍的这款软件的确不错,这可解放了眼睛,手机屏幕看的时间一长就出现双影,遭老罪了!

网友:
先收藏了备用

网友:
这个一定要试一下,好用的话家里的电脑就不用生锈了

网友:
ios可以不?

网友:
不错,anlink

手机可以放一边息屏了。

这个软件用来玩吃鸡游戏,延迟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非常好用,感谢分享!准备买移动显示屏的心没了

网友:
谢谢分享,下来试试!

网友:
anlink挺有用的。

spacedesk 延迟太高,有点鸡肋,用过几天弃了。

网友A:
晕,anlink我的三星S8+连不上,插上USB一直停在"等待连接手机"没反应,已经打开USB调试,也将USB配置为传输文件,求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anlink我的三星S8+连不上,插上USB一直停在"等待连接手机"没反应,已经打开USB调试,也将USB配置为传输 ...

S20 也是这样子

网友:
小米8,连上了,但反应迟钝

网友A:
安装三星手机驱动就可以了,正在体验中。。。,现在才觉得买能够旋转竖屏的显示器的重要性,好像不能用电脑键盘输入中文只能鼠标点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安装三星手机驱动就可以了,正在体验中。。。,现在才觉得买能够旋转竖屏的显示器的重要性,好像不能用电 ...

有软件链接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软件链接吗?谢谢

http://m.bkill.com/download/153541.html
我下载的是这个

网友:
链接不上的将USB 配置为照片传输 试试看

我的设为文件传输就链接不上。

网友:
刚骑车到市里头,看到华为店里头,赛力斯那单薄,科技感脆弱的电车,哎,感慨“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

网友C:
 第一个链接 下载AnLink 的网址怎么打不开,网上搜索了一下,在其它网站上下载了3.0版

网友:
电脑手机互联,Mark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链接 下载AnLink 的网址怎么打不开,网上搜索了一下,在其它网站上下载了3.0版 ...

网友:
试了一下,通过usb与电脑连接可以操作,但是无线连接不了,要怎么操作,确定是在一个局域网内的

网友:
可以了,无线连接成功,要先usb连接上后,再来启用wifi连接就可以了,然后就可以把usb拔掉了

网友:
软件不错,有时间也试试看

网友:
spacedesk谁能下载了分享一下,客户端要到微软和谷歌商店去下载,谷歌上不去,微软点了没反应

网友:
spacedesk这个软件非常好。可以当是一个局域网版的远程桌面。原来听歌是手机用百变遥控控制切歌和收藏。他自带的远程功能很不好用 。现在有这个完美解决问题

网友:
先收藏一下备用,好工具

网友:
不是有 Samsung Flow 吗?

网友:
果断是要和这个软件的。。。spacedesk和AnLink

网友:
AnLink试了下,输入法中文好像不可用英文数字没问题,另外粘贴板也没通,三星手机

网友:
非常感谢分享,anlink刚试了一下,很好用,第一次usb连接,后面局域网就可以直接wifi连接了.

网友:
手机电脑投屏

网友:
看起来好像比无线投屏舒服多了。 要是鼠标没有延迟就可以正常办公了。 无线投屏只能娱乐, 不能办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