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人改装一台电动三轮车72V3KW汽油增程发电机

楼主(2021-11-20):
一老人叫我给他三轮车改装一台增程发电机,淘宝淘得一台72V3KW的,昨天到货,加汽油简单测试一下OK,定频的,怠速下电压也稳定,调油门后电压可在60V-90V之间,预计今天顾客可以来加装

网友:
坐观。现在发电机都很小巧便宜了,包括HONDA和YAHAMA

网友:
我一个同学在县城卖老人电动车,私自给用户装增程器。前年一客户的车在院子里自燃烧成铁架子,为了店子不被查封,赔了一辆新车外加各种损失费5万8。这是车里没人的情况

网友:
现在的人胆子真大

网友A:
汽车的油箱是2.5mm铁板或铝合金,摩托车的油箱是2.5mm钢板。整车通过碰撞试验

网友:
考虑下风险

网友B:
县城那种人力三轮车改装的挺多的。 功率比你这个小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县城那种人力三轮车改装的挺多的。 功率比你这个小多了。

二冲程真的是烧机油,50:1,噪声很大

网友C:
以后农村自建房里是得备上一台这类发电机,以备意外。再搞上太阳能发电,自己种菜养鱼养鸡。

网友:
这也行啊... 楼主这台多少钱?

网友:
美国Discovery Channel有一期节目专门测试了子弹击穿汽车金属油箱。
并且得出结论:子弹击穿金属油箱不能导致汽油爆炸。电影中的子弹击穿金属油箱爆炸是在弹头上涂了白磷,正常情况下是不能爆炸的。
碰撞问题,金属油箱的汽车在欧洲Euro NCAP和美国NHTSA以及IIHS的正面、侧面、后部、以及翻滚测试中均能满足安全性的要求。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汽车的油箱是2.5mm铁板或铝合金,摩托车的油箱是2.5mm钢板。整车通过碰撞试验 ...

想多了,轿车油箱大部分都是塑料的,摩托车油箱也没有2.5mm钢板

楼主:
搞好了,用了两个小时,费用1100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多了,轿车油箱大部分都是塑料的,摩托车油箱也没有2.5mm钢板

塑料的受撞挤压,不会开裂漏油,比铁油箱安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搞好了,用了两个小时,费用1100

牛逼!360度全景天窗插电混合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逼!360度全景天窗插电混合动力

发电机上面用户自己去加一个后排座位,座板要可以翻起来方便加油调试,靠椅板焊成固定的,后边留点空隙通风散热,这些给顾客交代好了,这种小三轮车只能加装在这个位置,车底没有合适的空间,拉人用的后面可以做两个人,驾驶位也可以做两人,安全问题用户自负,还有电瓶已经鼓包变形,也交代好用户 自己去买车处找老板换一下电瓶,继续用会短路,我是不能给他换的(怕有问题又来找我扯皮),发电机空载电压调到86V

网友E:
问题是发电机这样一放,三轮车还有多少空间放东西。。。

网友E:
3Kw虽然是虚标,但也太大了,电池受得了? 1KW左右就差不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题是发电机这样一放,三轮车还有多少空间放东西。。。

主要是拉人用的,前面还有一米的空间,大山区里的人,方便出来赶集

楼主:
引用 网友E:
3Kw虽然是虚标,但也太大了,电池受得了? 1KW左右就差不多了吧

90V15A大概1300瓦左右,电瓶大概是30安时的已经严重鼓包,据说才用了不到3个月,估计是经常爬坡超负荷

网友F:
混合动力啊,丰田的核心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F:
混合动力啊,丰田的核心技术

丰田混动的核心技术是那“行星减速机”ECVT,巧妙的一逼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拉人用的,前面还有一米的空间,大山区里的人,方便出来赶集

哦,原来如此

网友G:
最讨厌这种加发动机,废气直排,气味臭、污染大,污染抵1000辆小车

网友H:
拉线启动,老人家拉的动不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最讨厌这种加发动机,废气直排,气味臭、污染大,污染抵1000辆小车

显然你比较排斥,小车的污染比这玩意大多了。这50cc的四冲程汽油机,虽然没有环保装置,但是绝对比汽车污染小。这个也不是一直开的,只是没电时候用用,不把人丢路上。

网友:
能家装消音器的比较好,我看上本田的数码变频发电机,2kw就得7000多块了,1kw也6000多块,性价比超低

楼主:
引用 网友H:
拉线启动,老人家拉的动不

是电启动的,绿色按钮(启动)红色按钮(熄火)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显然你比较排斥,小车的污染比这玩意大多了。这50cc的四冲程汽油机,虽然没有环保装置,但是绝对比汽车污 ...

下表是关健排放数据(mg/km) 对比,欧一是1999年开始执行,一氧化碳的尾害不高,要主考虑HC和NO,  欧一摩托的排放分别是欧五汽车的11倍和160倍
内地小厂生产的小发动机可能落后于欧州三十年,大概可能相当于90年代初的水平,排放再比欧一高上几倍。

(mg/km)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最讨厌这种加发动机,废气直排,气味臭、污染大,污染抵1000辆小车

最主要是噪音大,四冲程的也很大,更别说二冲程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下表是关健排放数据(mg/km) 对比,欧一是1999年开始执行,一氧化碳的尾害不高,要主考虑HC和NO,  欧一摩 ...

以前路上很多28单车加个汽油马达,一路排放蓝烟。。。刺鼻的臭味久久挥发不干净
你贴的表算好的——机车上的马达都是大厂货质量好,至少是燃烧充分的。
那种改装的马达估计都是小作坊,或二手的,肯定没有保养的,那个排放。。。吸了几口头晕
现在很少了,电瓶车替代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最主要是噪音大,四冲程的也很大,更别说二冲程的。

噪声是爆炸声,危害不算大,主要是排放,燃烧不充分的直排。。。

网友A:
引用 网友G:
以前路上很多28单车加个汽油马达,一路排放蓝烟。。。刺鼻的臭味久久挥发不干净
你贴的表算好的——机车 ...

冒蓝烟和烧机油基本上可以划等号,廉价小排量汽油基本上都是膜片化油器二冲程,燃油里面必须掺2%的机油,污染特别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噪声是爆炸声,危害不算大,主要是排放,燃烧不充分的直排。。。

工程师看问题首先要看标准,落后的技术和配置是不予采用的,费效比太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冒蓝烟和烧机油基本上可以划等号,廉价小排量汽油基本上都是膜片化油器二冲程,燃油里面必须掺2%的机油, ...

您啥都懂,估计除了生娃娃别的都行

楼主:
这个是四冲程的汽油机,噪声还可以,比市面上常见的220V发电机做的还要小,排放烟是透明的,不冒黑烟,冒黑烟的应该是兑机油的两冲程

网友:
我推荐给楼主开一个维修板块,这么务实的人(人品从收费标准可见一斑),技术娴熟,思路清晰。绝对的人才。

网友:
建议楼主,多发展一些网络上的维修,如美容仪,跟一些手机类的维修,这类产品维修费用高,维修也不复杂。
以楼主的能力应该可以应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后农村自建房里是得备上一台这类发电机,以备意外。再搞上太阳能发电,自己种菜养鱼养鸡。 ...

还不如柴油发电机,柴油好储存,便宜又好维护。汽油机不常用很难启动了

网友J:
为什么不买个直接烧油的车呢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为什么不买个直接烧油的车呢

机动车都有环保要求,小型汽油发电机暂未发现环保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为什么不买个直接烧油的车呢

烧油车要考驾照 要上牌,车位费,要接受动不动被交通处罚等等,一般农村人接受不了,电动三轮车目前还处于不受管制状态,我目前也在使用老年代步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烧油车要考驾照 要上牌,车位费,要接受动不动被交通处罚等等,一般农村人接受不了,电动三轮车目前还处 ...

农村还有这么多规矩啊,做农民不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