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费请教,将Verilog语句转为vhdl语句(if嵌套)?

楼主(2021-11-20):
always@(posedge M_AXIS_CLK or negedge M_AXIS_RSTN)
  begin
     if(M_AXIS_RSTN == 1'b0)
          tvalid_en <= 1'b0;
    else if (adc_buf_rd_d0 & ~M_AXIS_tready)
          tvalid_en <= 1'b1 ;
   else if (M_AXIS_tready)
          tvalid_en <= 1'b0;
   end

楼主:
当a,b都是一位时,下面表达式都是等价的吧

Verilog: if(a && ~b)
                if (a & ~b)
Vhdl :      if (a and (not b))='1' then
                if (a='1' and b='0')   then

网友:
为什么要转vhdl?。。只有老工程师才会用vhdl了。

bool表达式尽量和位表达式完全隔开,否则很容易给自己挖坑。通常在if块里不要使用位表达式。此外,verilog代码强烈建议每个子项表达式均使用括号完全限定表达域,以防意外的优先级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