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下做小批量的smt流程

楼主(2021-11-20):
今天本来准备尝试下单小批量smt,有些选择邮寄物料,然后再看一下,上面显示邮寄物料到了才能开始pcb生产。这有点浪费时间啊。。。
没有别的意思,还会来下单的,这次仓促不熟悉流程。

网友A:
吐槽啥呢?一看楼主就是不熟悉生产流程。这是保证生产流程畅顺,如果PCB做好了,你的物料没到,整个SMT产线停线的损失你来承担么? 不要想当然的说往后排不就好了?一个工厂上千家客户,牵扯十多道流程,不是可以随便喊停的。 时不时来个客户喊停,生产调度保证会提刀出来砍人的。JLC本来就是依靠高度自动化,消除人为干扰来降低成本的,消费者才可能体验到便宜的SMT。

网友B:
你的订单是多少片的?
50片的有可能是经济型 也可能是标准型。

经济型是拼版生产,必须物料齐了,才能拼PCB,否则一批大板,有的人器件到了,有的人没有到不好玩。
标准型的是可以PCB先做的,批量的会让确认一下稿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订单是多少片的?
50片的有可能是经济型 也可能是标准型。

250大片,1000小片,提交完订单,红字提示物料到了才开始生产pcb,赶时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吐槽啥呢?一看楼主就是不熟悉生产流程。这是保证生产流程畅顺,如果PCB做好了,你的物料没到,整个SMT产线 ...

我知道这是为了生产顺畅,但是临时下单的,或者急单的就耽误事了。
可是我又没那么急,也没那么不急,也不想出加急费,所以下次再体验小批量SMT咯。
首次下单总是不熟悉流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250大片,1000小片,提交完订单,红字提示物料到了才开始生产pcb,赶时间啊 ...

等我确认一下,有可能提示过时了。
你私信发我客户编号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250大片,1000小片,提交完订单,红字提示物料到了才开始生产pcb,赶时间啊 ...

感谢反馈。这个提示有点问题。 标准型的我们PCB会先做的。

网友C:
SMT产品类型选的是【标准型】,在PCB工程制作好资料后,就会安排生产。
系统上的提示没的更改到位,抱歉给您带来不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MT产品类型选的是【标准型】,在PCB工程制作好资料后,就会安排生产。
系统上的提示没的更改到位,抱歉给 ...

前两天贴片,看到标准型,有几个疑问咨询一下:
1、标准型是单独开钢网么?
2、我记得JLC贴片不是用的点锡膏的方式么,现在又开钢网了?
3、标准型的钢网单独收费50元,下次返单,这个钢网还要继续收费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两天贴片,看到标准型,有几个疑问咨询一下:
1、标准型是单独开钢网么?
2、我记得JLC贴片不是用的点 ...

样品用点锡的方案,节约钢网成本,拼版生产也比较灵活。小批量用点锡那要点到猴年马月了,而且质量控制也没有钢网好。

网友:
大批量肯定开钢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两天贴片,看到标准型,有几个疑问咨询一下:
1、标准型是单独开钢网么?
2、我记得JLC贴片不是用的点 ...

1. 标准型目前是单独开钢网,单独贴片
2.所有贴片的订单都是开钢网生产,没有点锡工艺。(贴2片的也是开钢网)
3.钢网目前是一次性。

网友E:
点锡膏是很早期的样板阶段,早就弃用了的。

现有2种生产车间,2种模式可供选择:经济型和标准型,在BOM匹配界面,可以多次衡量改选调整方案与元件等(改选到满意为止);这边所有要焊上的件,前提是都要做好了系统上的封装(申请可贴的物料,是需要临时来做封装的),CAM工程做资料时会需要比对封装等;实际生产时,插件人员也是需要按DFM(3D)图来插件的。

经济型:
拼大板生产,贴完板,再分板,分发给大家;局限,只能贴一个面,要么顶层,要么底层,即使是插件,也只能与贴片面为同一层;较多人都选用的工艺,才方便提供经济型的,才适合拼大板工作,免费统一开的大工作板钢网;支持:1*1CM以上的,最多50片以内,一定要拼板,请邮票孔自已拼板的,不需工艺边;邮寄元件入库后,才安排得了PCB的生产;万一工作板里有1-种元件到不了位,就不知如何是好了;只有入库了才表示元件因素稳定了,邮寄元件有的BOM匹配后怎么都买不到料,要改选元件等情况;就算好不容易买到了,万一寄丢,被滞件,都是动荡很大的因素;也有可能买是买到了,但买到的数量不够,有时少几颗,有时缺口大; 这时可能会需要重新调整匹配元件等。

标准型:
单款安排生产,初始设计为批量,检测方法更多,品质更好;因为灵活性好,后来顺势扩展为:经济型干不下来的冷门工艺的样板,这个生产车间也能干,将来能支持的类型会更丰富;V割拼板也能行,双面都焊全也行,只是需要工艺边与MARK点,带工艺边的大片尺寸长宽均在7CM以上;邮寄元件没寄到,也能安排PCB的生产,但是还是需要邮寄元件入库后,没有变数后;才能采购其它选用的料,需要一单单地分割清晰明了;因为但凡有元件不到位,就可能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变化要面对,希望理解,谢谢。

网友:
我觉得JLC能做到拼版贴片真的很厉害,这需要整个管理系统很好的配合才不会出乱子。
上周五花了一早上手动匹配了一堆阻容和半导体器件,贴2SET内含20小片的双面板试试效果。
现在器件自动匹配效率很高,但我的PCB文件带有的器件型号很多是公司库附加的完整器件型号,给我匹配了一堆扩展库里的其他品牌阻容,我要挨个手工替换为基础库里同规格的普通料,节约成本。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点锡膏是很早期的样板阶段,早就弃用了的。

现有2种生产车间,2种模式可供选择:经济型和标准型,在BOM匹配 ...

感谢您的详细解答,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谢您的详细解答,明白了!

感谢尝试使用SMT; 一直在着力改善体验;等插件也识别得七七八八后,就更好用了。

不常用器件,为了将来大家一选就有;后面大家可时不时的免费申请一些,自己可能用得着的器件(帮找准元件官网上的 规格书/数据手册等上传,或帮提供其链接也可以),我们这边再按这些具体的数据来做对应的2D,3D封装。大家申请得多了,支持可焊的就多了,时间一长,将来就不需申请了,直接就能选用,或选邮寄来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