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常见家用LED灯的驱动电源该怎么代换或维修?

楼主(2021-11-20):
灯实物如图所示,这种灯现在市场里貌似蛮多的,可以方便的装到旧的圆形吸顶灯里。

现在我手头这个灯的故障表现是:
打开开关后,开始的时候灯完全不亮,过一会儿就开始比较快、亮度比较低的闪烁,再过一会儿就完全亮了,可以正常使用。但是关掉再打开,就要又重复一遍这个过程才能正常使用。

LED布局方式应该是2并36串,2835LED。我用可调电源打到2.5V测过LED灯珠,除了有2、3颗看上去有点老化以外,其他的都正常。

我认为如果LED压降是3V的话,那么电源模块输出的应该是110V直流电,但是淘宝上貌似并没有什么方便买到的同类驱动模块。

所以想问问这个故障是不是应该可以确定是电源模块有问题了?能不能挽救一把?东西不值钱但是扔了怪可惜的。

网友A:
不用维修。电源和灯条都买新的。灯条通过磁铁吸在灯具上,灯条长短都用,能组合到你需求,更换也非常方便。整个下来30多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维修。电源和灯条都买新的。灯条通过磁铁吸在灯具上,灯条长短都用,能组合到你需求,更换也非常方便。 ...

我知道很便宜,市场里是25元。

但是我对弄明白个中原理的渴望超过了对金钱的关注。

网友:
diy  换阻容驱动方便些

网友:
短路掉老化的应该可以继续用。

网友:
单独买LED驱动板可以的,电压是宽范围的,都是恒流驱动,但是单独买电源不划算,也要20-30元了

网友:
为什么我看起来灯珠都老化了,溢胶了。

网友:
你说的现象基本都是灯珠问题,99%不是电源问题。

网友:
可以维修的x宝上面这类驱动板5元左右,首先你的搞清楚灯的恒流电压,用桥加104cbb64电容70ma的恒流源,确定灯恒流电压,然后看灯芯规格多少个并联的测算电流。就可以选驱动板了,建议释放降低电流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我已经把它们扔进垃圾桶了。总之这东西虽然看上去成色不错,但是实际上没什么价值了。

只是自己总是有垃圾佬的心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我已经把它们扔进垃圾桶了。总之这东西虽然看上去成色不错,但是实际上没什么价值了。

只是 ...

丢到大纸箱,说不定啥时候就用上。爱好电子的,电路设备最小单位是元器件,别人眼中的废品,对与爱好者说是宝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丢到大纸箱,说不定啥时候就用上。爱好电子的,电路设备最小单位是元器件,别人眼中的废品,对与爱好者说 ...

是的,已经攒了不少了

网友(2021-12-23):
故障率最高是驱动板,其次是某只一只LED烧断了。
驱动板是通用的,自己还原一下灯板的电路是几并几串,
3.3V一个灯珠压降,自己算一下大概需要压降。
量一下灯珠尺寸,例如5.7*3.0mm,网上查一下一般5730灯珠正常工作电流多少,然后就知道总电流了。
淘宝上的恒流驱动板都注明电流和电压的,只要小于等于你算出来的电流,以及你算出来的电压在它的电压范围内就OK。

网友:
大中山的产品就不木折腾了,换新吧。

网友:
中山比常州的还是要牛B一点

网友:
换个E27灯座,以后随便接led灯了。。。。

网友:
一般是灯珠问题

网友(2022-04-13):
用镊子挨个短接LED灯珠两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