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XYYX电子负载仪,正式开源,坛友福利禁止转发其它论坛!

楼主(2021-11-21):
电子负载仪非常适合测试电源、电池、太阳能电池、燃料电池或功率放大器的指标性能测试,电子负载仪器在线性模式下使用大功率MOS管作为功率耗散器件。负载可以在硬件中在恒流或恒压模式之间切换。通过软件控制回路保持恒定功率和恒定电阻,通过由单片机控制的 ADI 16位高性能DAC AD5693 进行恒流控制。电流和电压使用TI的16位ADC ADS1115 进行测量,负载可以在硬件中在恒流或恒压模式之间切换。此外,可以通过软件控制回路保持恒定功率和恒定电阻。

XYYX电子负载仪介绍:
        1、电压表输入阻抗1MΩ,高输入阻抗尽量减少电压测量误差。
        2、快速自动量程电压表 5V/30V,标定后精度±0.5%以内。B站电压测量视频
        3、快速自动量程电流表 1A/10A,精度±0.5%,电流表量程可以修改电流采样电阻,目前使用10mR电流采样电阻,最大电流量程9.5A左右,目前使用高精度6位半电流表标定3A以量程,3-10A使用普通0.5%精度的万用表标定。测试视频使用的是线性电源,在大电流恒流放电和大功率放电时电源功率不够电压不稳产生波动,导致大电流测量可能存在误差大,使用电池或者功率大的开关电源电流测量准确。B站电流测量视频
        4、大于70瓦的持续耗散功率,目前使用20多的1150平台CPU散热器,便宜实惠,短期过载高达 150W(温度超过最高允许温度会保护),目前温度传感器直接焊接到TO247封装MOS管中间引脚,温度反应更灵敏,更贴近MOS管温度,实际测量温度130℃时MOS管稳定运行。B站恒流测量视频
        5、测量电压和电流的精密TI 16位ADC ADS1115  和 ADI 的16位DAC AD5693(这货目前现货140RMB了,太坑,早知道用TI的了,目前无法做太多的产品主要受制于此芯片,我这存货也只有10多片了,可能没法满足所有坛友的需要了,看哪位坛友有货源最好不过了)。
        6、内阻不大于60mR(MOS内阻)。
        7、2线或4线测量 其中4线测量可以抵消电缆电阻,提高测量准确度,特别是大电流放电时,目前2线10A测量线缆压降200mV左右够用了,4线测量可以排除线缆压降。
        8、MOS管过温保护,散热器带散热风扇(CPU 1150平台散热器,便宜实惠,比65RMB的纯铜散热器效果好)。
        9、目前支持恒流,恒压,恒功率,最大功率跟踪、斜率控制、定时控制、保护功能,支持不同模式组合测试。详细操作见上位机软件(软件打开时打了个小广告)。
       10、USB TYPE C供电以及转串口,通过升压、降压芯片为不同电源模块供电。
       11、PCB尺寸 10cmX10cm,4层板。

上位机软介绍:
        1)支持恒流、恒压、恒功率、MPPT(最大功率跟踪)。
        2)支持电压、电流、功率、电阻曲线显示。
        3)支持日志记录。
        4)支持可编程不同模式进行混合组合放电。
        5)支持可编程停止条件。
        6)支持2Wire和4Wire测量切换。
        7)支持电量统计,电量库仑计。
        8)电流表功能。

1)  主界面

2)曲线显示

3)串联电阻扩展最大放电功率

4)电量统计

5)  数据记录

6)设置选项

原理图介绍:

1、电源及USB转串口方案:

        1)供电采用USB TYPEC供电,既可以通讯又可以供电,这样在笔记本使用也比较方便,无需额外12V供电了,一路通过升压模块转成14V,然后使用LDO降压至12V给MOS运放供电,降低电源纹波。一路升压到14V给12V散热风扇供电,如果使用5V风扇,直接将此路中升压芯片去掉,其它用0R电阻短接即可,另一路升压后使用LDO降为5V给MCU和模拟电路供电。
        2)USB转TTL采用CP2102通讯,也可以使用其它USB串口替代,主要是负载仪通过串口和上位机通讯。

2、模拟采样输出:

        1)  模拟采样ADC选用TI ADS1115 16位ADC采样,这个是目前比较实惠的16位4通道的ADC,负责电压、电流、温度和电压基准采集,其中电压基准用于故障诊断, DAC AD5693故障后可以判断故障,关闭输出,防止故障范围进一步扩大。
        2)数模转换芯片采用ADI的16位 DAC AD5693,带2.5V和5V可编程基准源输出,典型温漂2 ppm/°C,这个就比较牛X了,这货目前价格变态达到150RMB,设计的时候还是80RMB呢。
        3)采用信号继电器用来切换2线和4线电压测量。
        4)其中标注0.1%的电阻,最好选用低温漂的电阻,提高长期精度稳定性。
        5)运放要使用高精度低offset的产品,TI或者ADI很多相关型号,选兼容封装的就行了。

3、MOS驱动部分:

        1)电流传感器采用TI INA225AIDGKR 增益可设置电流传感器,4段可设置,目前使用最大和最小增益,用来切换电流采样增益实现大小量程切换。
        2)MOS管采用ITH的 IXTH76N25T或者其它相同规格的MOS管,主要是MOS管最大耗散功率要大,决定电子负载最大功率。

4、主控MCU部分:
        1)由于运算基本是在上位机进行,对MCU处理能力要求不高,本来打算用32位ARM,考虑到最近ST价格飙涨,还是选用ATMEGE328吧,便宜,性能够用了。

PCB介绍:
        1)采用10cmX10cm 4层PCB设计,元器件在上层布局,底层无元器件,主要方便贴片生产,10X10的PCB还可以免费打样。

        2)PCB实物

样机实物:
目前打样了2种颜色PCB,黑色蓝色做出来都很漂亮

重磅开源资料,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网盘链接提取码: t6fr  资料随时更新

楼主:
补个链接:网盘提取码: bqk4

楼主:
经过优化,目前稳定运行功率120W,最大功率150W,并且在120W连续运行时MOS表面温度不超过100℃。

楼主:
XYYX_Eload上位机.rar 下载后,里面有店铺链接!

楼主:
引用 楼主:
经过优化,目前稳定运行功率120W,最大功率150W,并且在120W连续运行时MOS表面温度不超过100℃。 ...

再次改进,上位机添加二线制线阻补偿,目前不可设置,根据出厂配置的线缆校准计算出线阻,然后使用软件进行补偿,效果不错,出厂线组基本一致,双线总线阻止大概10mR,通过软件补偿测量电压,提高2线制大电流放电时测量准确度。

楼主(2022-03-28):
我Q,今天看了下主控芯片Atmeg328P-AU 现货价格360+了,这是疯了吗?当时只买了50片,要买500片是不是脱贫了?

网友(2021-11-21):
先睹为快!

楼主:
莫大够速度

网友:
为楼主的开源精神点赞?

网友A:
一个管子能多少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管子能多少功率

最大80W的功率,150℃的MOS飙到130+了,不过稳定运行,我温度测量点选的是引脚上导热比较接近内部温度,目前正在测试IXFK94N50P2 ,结果比较理想 100W 温度100℃。

网友:
为高手点赞

网友:
非常漂亮的作品!

网友:
作為開源項目,軟件卻不支持開源界主流操作系統,合適嗎

网友B:
楼主发帖注意:

本论坛不得大量使用大字体和彩色字。

已经帮你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发帖注意:

本论坛不得大量使用大字体和彩色字。

好的,感谢提醒

网友C:
有无套件,支持开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无套件,支持开源。

等两天吧,到时候论坛发布,目前还在进行最后测试。

网友B:
帮楼主重新排版了一下。

楼主可以发行套件卖给坛友。为保障交易的可靠,不得预售,必须现货发售。

网友:
坐等套件把玩

网友:
刚好手上有珍贵的AD5693 ,整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楼主重新排版了一下。

楼主可以发行套件卖给坛友。为保障交易的可靠,不得预售,必须现货发售。

谢谢莫大,目前还没发出售,再小批量测试一段时间看有什么问题没有,具备出套件条件肯能论坛首发,谢谢!

网友:
真好的资料,支持楼主的无私开源

网友:
不错,赞一个,但个人觉得一个管子温度有点高,可以再加一个管子!

网友:
为楼主开源精神点赞

网友:
电子负载,MARK ,多谢楼主开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莫大,目前还没发出售,再小批量测试一段时间看有什么问题没有,具备出套件条件肯能论坛首发,谢谢! ...

补充一下,必须VIP++才能在论坛发行套件,你目前是VIP,是需要升级。

发售的价格分两种:

卖给VIP++ 正常价格。
卖给VIP 价格上调20%。

网友D:
这几个AD,DA有点小贵,还没有外壳,不好定价,

网友:
为楼主点赞!希望楼主尽早出套件

网友:
可以考虑出套件了,出的话定一套

网友E:
上位机可以加入软件库仑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位机可以加入软件库仑计

加的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几个AD,DA有点小贵,还没有外壳,不好定价,

是的,如果是芯片没有涨价之前做几十套能把价格拉到200以内,现在单电子料成本就300+了,不好定价!坛友有资源可以自己做,硬件稳定了。不过主要就是玩,价格不在考虑范围内,如果考虑价格买个电子负载仪了。

网友:
换一个DAC,或者用单片机自带的 DAC 应该就够用了。

网友:
支持一下,不过上位机运算,速度够么?比如恒功率模式MCU算都不一定够,AG好像都是用硬件乘法器的。

网友:
电池容量(Ah)计算功能需要加上,并且要加在mcu端才准确。

网友:
这东西非常好用的品牌仪器才卖一千来块,搞套件好像没什么意义吧?

网友:
选的AD和DA有点奢侈了

网友F:
要是带OLED屏幕就好了 老化的时候一般不连接一台电脑。

网友:
电子负载

网友G:
同求套件,把功率做大些比如500W

网友H:
上位机 用什么做的

网友:
昨天下载下来看了,忘回复了。

感谢开源!

网友:
楼主,程序和上位机软件开源不?

网友:
感谢,无私开源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上位机 用什么做的

C#~~~~~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同求套件,把功率做大些比如500W

直接串联大功率电阻就支持500w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是带OLED屏幕就好了 老化的时候一般不连接一台电脑。

后续可能会推蓝牙版本

网友I:
建议给VIP+++

网友:
引用 网友I:
建议给VIP+++

VIP+++这么廉价?

请大家不要盲目推荐VIP+++,出事了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58549

网友:
可以可以,退出后可以团购玩玩。

网友:
支持楼主开源精神 出套件后购买玩玩

网友:
支持,电子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期待楼主出套件~~

套件已经发布!!!

网友:
引用 楼主:
套件已经发布!!!

在哪里购买

网友:
做的非常漂亮

网友:
非常完整而且漂亮的设计~支持楼主

网友K:
楼主下一步能不能考虑做点差异化的? 这种普通低电压等级的,市场上几百块都能搞定。 做电压100V-500V的,功率5KW左右,这种市场上卖得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下一步能不能考虑做点差异化的? 这种普通低电压等级的,市场上几百块都能搞定。 做电压100V-500V的, ...

这个做没有问题,主要是市场需求小,做出来成本不一定比卖的便宜!

楼主(2021-12-28):
套件已出,看回复置顶

网友L(2022-03-29):
引用 楼主:
我Q,今天看了下主控芯片Atmeg328P-AU 现货价格360+了,这是疯了吗?当时只买了50片,要买500片是不是脱贫 ...

换华大的芯片吧,几百片的相对供货还能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L:
换华大的芯片吧,几百片的相对供货还能保证

这玩意儿 做不了几个,AD DA芯片都涨疯了 暂时不做了,剩余几台自己用了

网友:
我有一大堆汽车电机驱动器上的igbt模块,1组上下桥臂的那种,斗胆问一句,能用来做负载吗?
用信号发生器简单试过一次,好像可以,但是不晓得效果如何。

网友:
网盘被取消了。能再发一次吗

网友(2022-09-02):
CPU能不能换成国产STC32,才5元。

网友:
借楼请教个问题
这一类的电子负载能不能接PWM输出的电源?
我们在生产中用到电子负载做电源的老化测试,但如果是PWM输出的电源电子负载都会报错,这个是软件控制逻辑的问题还是硬件就不支持?

网友:
有套件吗,直接买了

网友M(2022-12-13):
有套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有套件吗?

私信我吧,套件已经出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私信我吧,套件已经出了

发不了私信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发不了私信

看我信息,WX:XYYXDZYK

网友:
功率管用BJT不是更好吗?BJT响应快,MOS做恒流差点感觉吧。

网友N:
套件有出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套件有出售吗

加:XYYXDZY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