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机如何瘦身,太吃空间了。。。。。

楼主(2021-11-21):
(图片)

网友:
vmware自带碎片整理,你找找看。不行就ghost克隆一个新盘。

网友:
Linux虚拟机
sudo /usr/bin/vmware-toolbox-cmd disk wipe /
sudo /usr/bin/vmware-toolbox-cmd disk shrink /

Windows虚拟机
VMwareToolboxCmd.exe disk list
VMwareToolboxCmd.exe disk shrink C:\

MacOS虚拟机
vmware-tools-cli disk list
vmware-tools-cli disk shrink /

#!/bin/bash

# Zero out unused space in a Linux VM
# https://github.com/vmware
# https://kb.vmware.com/s/article/1001934
# Notes:
# 1. This process does not apply to pre-allocated disks.
# 2. You cannot perform a Clean up or Clean up option would not be available for an Encrypted VM.

# Easy way to determine virtualization technology
machine_type=$(sudo dmidecode --string system-product-name)
if [ "$machine_type" = "VMware Virtual Platform" ]; then

        # => Try to remove any unneeded files from the virtual machine to free space.
        sudo sh -c "apt-get -y update;apt-get -y dist-upgrade;apt-get -y autoremove;apt-get -y autoclean"

        # You should install VMware Tools or open-vm-tools
        # sudo apt-get install open-vm-tools open-vm-tools-desktop

        # => shrinks all disks
        disk_list=`sudo vmware-toolbox-cmd disk list`
        for disk in ${disk_list}
        do
                sudo vmware-toolbox-cmd disk wipe ${disk}
        done
        sudo vmware-toolbox-cmd disk shrinkonly

        # => Then shutdown the VM:
        sudo shutdown -h now
        echo "This script will only run against VMs!"
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