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上位机接收不到UDP包,必须打开wireshark才行

楼主(2021-11-21):
FPGA与上位机UDP通信,上位机端静态绑定板卡端的IP与MAC地址
目前上位机向FPGA端发送UDP包没问题,FPGA端向上位机端发送UDP包时,上位机必须打开wireshark才能正确收到数据,上网查了一下wireshark抓包时会将网卡设置成混杂模式(混杂模式表示网卡会接收任何数据包,即使目的MAC与自己的MAC不符),但wireshark抓包显示目的MAC与上位机的MAC是相同的!
也同样测试过板卡端向上位机端发送UDP广播(目的IP为192.268.222.255,目的MAC为全FF),现象依旧。
用FPGA做网口也做过几次了,第一次遇到这种现象,求助啊!附件是wireshark抓的包

网友:
UDP包有问题吧,IP check, 以太包CRC....  把另一台pc模拟板的数据原封不动的用FPGA发送试下.

网友A:
应该不用这么麻烦,关闭windows防火墙,专用网络,公用网络均关闭,打开以太网调试助手就能收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用这么麻烦,关闭windows防火墙,专用网络,公用网络均关闭,打开以太网调试助手就能收包

防火墙已经关了,网口调试助手收不到数。。必须打开wireshark

专用网络,公用网络倒没试过,明天试试

网友B:
上位机端口打开了么,盲猜是wireshark替你把端口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端口打开了么,盲猜是wireshark替你把端口开了

打开了,网口调试助手第一步就是打开端口
在VS2010上用程序(socket)实现UDP通信也是完全一样的现象

网友C:
Bad Checksum
reading from file ./udp.pcap, link-type EN10MB (Ethernet), snapshot length 262144
20:07:45.707716 IP (tos 0x0, ttl 128, id 45882, offset 0, flags [none], proto UDP (17), length 62, bad cksum 0 (->4950)!)
    192.168.222.100.12022 > 192.168.222.110.12032: [bad udp cksum 0x3e60 -> 0x5f7f!] UDP, length 34
        0x0000:  d45d 64ae a1fe 00e0 4c68 06b4 0800 4500  .]d.....Lh....E.
        0x0010:  003e b33a 0000 8011 0000 c0a8 de64 c0a8  .>.:.........d..
        0x0020:  de6e 2ef6 2f00 002a 3e60 0400 0000 0000  .n../..*>`......
        0x003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
        0x004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

似乎是这个, 用tcpdump打开就看到报cksum错了(原以为是TTL), wireshark没有报错?

网友D:
“上位机端静态绑定板卡端的IP与MAC地址” 这句话什么意思?你上位机监听0.0.0.0+对应端口号就行了,管对端的IP和MAC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Bad Checksum

似乎是这个, 用tcpdump打开就看到报cksum错了(原以为是TTL), wireshark没有报错? ...

wireshark报错了,但是网上查了一下,这是由于wireshark在计算校验和之前抓包引起的
而且这是上位机-->FPGA的过程中抓包校验和错误,与我的问题无关。我的问题出现在FPGA-->上位机过程中

网友D:
实在不行,再试试FPGA端向IP为255.255.255.255,MAC为FF:FF:FF:FF:FF:FF的地址发广播包看能不能收到。  我经常在小型自治网络中就是用广播通信,都不用管IP地址这些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位机端静态绑定板卡端的IP与MAC地址” 这句话什么意思?你上位机监听0.0.0.0+对应端口号就行了,管对 ...

上位机端也要向板卡端发UDP包的,如果没有绑定IP、MAC的话是不能向指定IP发送数据的,所以要静态绑定
两台PC间没这个问题,因为PC间有ARP应答,可以动态绑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在不行,再试试FPGA端向IP为255.255.255.255,MAC为FF:FF:FF:FF:FF:FF的地址发广播包看能不能收到。  我 ...

测试过192.268.222.255,MAC是全FF,现象一致,明天试一下把IP也改成全255

网友:
引用 楼主:
wireshark报错了,但是网上查了一下,这是由于wireshark在计算校验和之前抓包引起的
而且这是上位机-->FP ...

o,倒是不知道那是下行方向, 确实PC端网卡会有checksum offloading功能的, 那样wireshark抓到的都是没算cksum的包(包交到网卡才由其DSP算cksum).

网友:
尝试卸载wieshark 卸载libpcap ,删除网卡重装网卡驱动

网友E:
用别的发送端测试过上位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别的发送端测试过上位机吗

试过用另一台pc模拟板卡端,向上位机发数据,没问题

网友:
查包的checksum 是否有问题,刚通信时最好先发arp notifier

楼主:
问题解决,fpga端crc校验先低字节,后高字节。程序写成了先高字节后低字节。抓包又抓不到crc校验,今天受回答提示才想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fpga端crc校验先低字节,后高字节。程序写成了先高字节后低字节。抓包又抓不到crc校验,今天受回 ...

解决就好

网友F: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fpga端crc校验先低字节,后高字节。程序写成了先高字节后低字节。抓包又抓不到crc校验,今天受回 ...

为啥换一台电脑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啥换一台电脑就好?

上位机更换电脑不能解决问题。
我做的测试是把板卡端用pc替代,然后这台pc与上位机通信,工作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