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老婆写的小说拉票发帖]分享一些KICAD操作经验和答疑

楼主(2021-11-21):
关于发这帖子的起因说明:
        老婆现在在写以唐末和五代十国为背景的历史题材的言情小说。老婆跟我同一个大学同一个学院毕业,工科女,因此写这些小说之前研究了大量的历史资料,还看了《资治通鉴》、《新唐书》、《旧唐书》等史料。关于唐末的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内容也做了大量的研究。作为一个有想法,有追求的作家自己写的小说没怎么浏览量是让人很郁闷,泄气的一间事情。我作为一个嵌入式设计人员之前也经历过这么一段不被人肯定,自己做的事情不能给自己的职场带来加薪的郁闷时期,因此也很能理解老婆现在在做的事情没有什么读者的泄气心情,因此来论坛让大家帮忙点击小说链接,收藏下小说,给老婆增加些点击量和收藏量。
这本是最近在写的小说:《皇帝宠妃是枭雄的白月光[金丝笼囚鸟]》,还在连载中
https://m.jjwxc.com/invite/index?novelid=6135132&inviteid=102897445
这本是完结的小说:《瑕玉》(这本小说也是老婆读高中的时候就想写的小说题材)。这本就24万字不到,在现在动不动就几百万字的小说里面只能算是短篇网络小说。https://m.jjwxc.com/invite/index?novelid=5777958&inviteid=102902287二维码:

以上网站都是晋江的,老婆现在是在晋江上面发表小说。大家要是觉得我下面分享和答疑的内容有帮助到你的话,可以帮我在晋江上收藏下以上的作品,多多点击下。
操作方法:需要注册下晋江的用户,登入后,网页版可以点解上面的链接进入,点击收藏:
APP下可以扫二维码

说完拉票的事情回到PCB设计软件上面。我做过电能表,商用空调控制板,电源模块等硬件设计,PCB为两层和四层板。开始用的是99se,后来使用的是AD9。用了10多年后开始使用kicad。花了大半年时间上手学习kicad后,现在公司的项目全部在使用kicad设计。AD感觉是提供的功能里面只有<20%是针对我这类嵌入式硬件设计人员使用的功能,并且很多选项不好找,提示也没有,打开和铺铜都很慢。上手KICAD一段时间后对比,kiacd的功能有>80%以上都是针对嵌入式硬件设计的功能,没有什么多余繁琐的操作。PCB画图时各个层的含义鼠标放上去就会给出中文提示,这点比很多国产软件都要详细。3D模型这块kicad上手超级容易,自带了大量的3D模型,调整3D模型方向动动鼠标就可以。
关于软件:

安装和目录:我现在电脑上安装的时kicad 5.1.9版本,下载1个多G的完整安装包安装即可。软件建议安装在非中文路径下面,自己的项目之前因为使用的一个重要的插件不支持中文路径,导出bom和gerber容易报错。后来使用最新版的插件已经没这个问题了,所以自己的项目路径有中文没关系。现在我创建的项目名称还是习惯性使用拼音代替中文,可能全中文也没关系,我下回试试看。
入门:
1:建议可以看下帮助选项里面的kicad手册和入门指南,里面已经翻译成中文了。内容全部是干货,绝大部分都是实际需要用到的知识。
2:从原理图和PCB编辑器中的首选项进入查看快捷键列表,里面可以清楚的看个各个功能和快捷键,看名称就可以了解kicad提供了哪些功能,那些只需要单个按键操作的快捷键往往是高频应用的快捷键,比如M:移动,E:编辑等。部分快捷键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修改,比如默认删除使用DEL键,但是一般右手拿的是鼠标,再去按键盘右边的DEL键不方便,我现在原理图和PCB中全部改为了D键,这样左手按很方便。
3:鼠标放在相应的图标和图层上软件都会有中文提示。使用AD之类的每个图层是什么作用还要上网搜索下,并且AD会出来一大堆用不到的图层。当转到kicad开始我也去搜索,后来发现kicad直接鼠标放上去就有中文提示,用户友好性秒杀AD,PADS,cadenceKICAD在中文提示上这点比很多国产软件都强。
4:从网上搜索,上网上看教程,比如bilibili上。我把这个放到最后是因为我一开始的时候是先看别人怎么用,碰到不明白的在去网上搜索,随着发现KICAD这个软件中文提示做的这么强大,之前关于操作和具体有什么功能的内容直接看软件本身就可以找到答案,所以我建议先把软件的各个帮助文档和功能提示看过一遍后再去看别人的操作视频和网上搜索答案。
  我之前把画光耦测试仪的板子录制了整个视频准备把视频编辑整理后放到B站上去。但是后来因为工作和懒癌发作问题,这个视频就一直仍在了不知道那里去了。因此在帖子里面我主要讲下我入门时看到的一些视频和资料中没讲到的知识点。下面的内容我也是想到哪些要补充的知识点就讲什么,也会对大家的提问做下回答,从讨论中我也会学习新的软件知识点。
  我觉得工作中就是要不断提高自己的熟练度度,比如硬件人员要不断提高自己电路调试的熟练度,画原理图和PCB的熟练度等。
1kicad中输入阿拉伯数字栏内都是支持直接输入加减乘除和括号运算的。比如有时做封装时,图纸上标注的是器件外侧A和内侧B的距离,要算中心点C的距离。公式是C=(A+B)/2; 之前用AD时每次都要算下,当时就想能直接输入算式多好。在kicad中直接输入算式就可以计算,很多开源的软件都可以,比如freecad也是支持直接输入算式的。

网友:
看网络小说的多数是屌丝,要屌丝逆袭的爽文才有阅读量,并且要在垃圾网站上拼命做哇众取宠的广告才好引流。没有办法,现实就是劣币驱逐良币

网友:
中国好男人,中国好电工。可惜啊

网友:
你还不如写个小工具刷流量,

网友:
是哦,必须要吊丝逆袭才行。想起之前的那个歪嘴战神的视频,每一个片段,都是吊丝在10秒内就逆袭了。如今这个快餐文化的年代,感觉大家都没时间去看书了,甚至于没时间去刷剧了,要10分钟就看完一部电视剧,一部电影,直接几分钟就找到爽点,浮躁啊,浮躁

网友:
言情小说用户是女性吧……在电工论坛.
我以前经常看小说,最近多年没怎么看过了,感觉适应不了

网友A:
要写电工喜欢看的小说,最好是写某中职生失业饿晕在三和职介所,醒来后脑海里涌现全世界范围的硬件和代码,专为指点上市公司的产品设计问题,从此走向人生颠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写电工喜欢看的小说,最好是写某中职生失业饿晕在三和职介所,醒来后脑海里涌现全世界范围的硬件和代码, ...

兄弟厉害啊,好题材!!!

网友:
能不能写个电工逆袭的。古代言情看三言两拍就够了。

网友:
一般在起点看,看的玄幻、修仙、历史类居多

网友:
现在定不下心看书了(好像所有的书都一样,沉不下心来看),三体看了几章,后来还是听小说听完了

网友:
支持,有空去看看先。。。

网友:
网文要流量就要大胆一些,多打擦边球.靠理性分析靠知识的年代过去了

楼主:
好久没更新了,今天更新下如何创建一个原理图符号库,我一般叫它原理图封装,相对画PCB用的封装是PCB封装,这样好理解些。关于原理图符号库我的意见是需要用到的符号库全部自己画一遍,不要直接用系统带的或从网上下载下来的。尤其是MCU,别人的往往很简单的PXX的引脚定义,最后使用的时候还是要去核对数据手册找具体定义,像TIM,UART,ADC等常用的外设有时候布线不方便要换一个时,符号封装画的详细就只需要找下其它的IO,不用再去看datasheet了。

引脚的我建议设置为Passive(被动引脚),这样在原理图执行检查(瓢虫按键)时不会报莫名其妙的错误,瓢虫检查我主要用来发现有未连接的引脚或放了NET后为连接的情况。

网友:
女生更喜欢看女主很有心机手段的吧,宅斗or宫斗,加上重生or穿越

穿越宅斗,看过最喜欢的是知否
重生的,看过最早的是锦绣未央
历史元素比较多的,看过大唐明月比较喜欢,也是穿越的
这三个都改编成电视剧了

楼主位的女主太单纯,没兴趣

网友:
感谢楼主的总结,支持一下

楼主:
关于帖子里说的工程名能不能在用中文,今天用中文的工程名做PCB整个流程完全没问题。

网友:
抱歉,看标题晃眼一看看成了。“替小老婆拉票”。。。

楼主(2021-12-27):
      一段时间没来更新帖子了。这次讲下使用KICAD做个简单的外壳,利用了其的预览和调整3D模型和出STEP的3D文件的功能,把外壳分成几个层,每个层使用不同厚度的PCB出STEP的3D模型,然后自己新建一个PCB封装,在其3D预览那边把一堆层拼接起来就做成了一个简单的3D外壳。同时还可以与PCB做下结构干涉检查。之前使用过FreeCad做3D模型,但是还没上手,这次因此用kicad做了一个外壳,发嘉立创做3D打印了,不知道成品打印效果如何。
       使用kicad主要是其3D功能很傻瓜化,利用改变PCB的厚度做1层的方式适合做简单的外壳。稍微复杂些的外壳还是使用3D软件来做方便。
   (这是当时计算截的图,每一层就使用计算的厚度,后来发现一些高度不对的地方重新修改了层PCB的厚度)

继续画各个层,利用复制粘贴,然后修改局部:主要修改内部螺丝柱部分和TYPE-C,TF卡开口等部分,这些都可以复制PCB来确定各个部分的精确尺寸。

(补充,验证好PCB和外壳的干涉问题后,需要把PCB层删除,这样最后导出的STEP文件中没有PCB和上面的器件只有外壳)

楼主:
给老婆的小说《金丝笼囚鸟》拉拉票,现在在写唐朝末期的乱世了,看小说觉得强大的唐朝当后期中央朝廷控制不了地方的时候,乱起来真的很乱:一个地方的军队,就算只有几千人也敢杀了当地的节度使自己当节度使,并且要求朝廷册封。而中央朝廷已经无力讨伐这些叛乱只能默许,其它地方也纷纷效仿自立为王。

楼主:
3D打印的外壳收到了,装了一下效果不错。TF卡和type C的口子都是对上的。但是4个定位孔的直径直接复制PCB的尺寸,忘了改小一点,导致的螺丝没法吃靠。下一步就是雕刻机雕刻一块透明PVC板做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