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灵思的FPGA有人用过吗,成熟度怎么样?

楼主(2021-11-22):
国内的FPGA厂家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我只用过比较老牌的安路,最近刚刚上市
但是安路的小规模芯片,不支持DDR3,导致很多应用受限
最近看到一家叫易灵思的,看参数还可以,这是摆明要跟赛灵思对标呀,有人用过他家的芯片吗,是否成熟?

网友A:
说实话,看这企业的名字,我是不敢用。
你可以模仿,甚至反向工程,但是连名字都要山寨,确实有点low了。

网友:
看到标题,还以为楼主打错字了

网友:
名字都取类似的,容易让人混淆。

网友:
连名字都要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看这企业的名字,我是不敢用。
你可以模仿,甚至反向工程,但是连名字都要山寨,确实有点low了。 ...

搞技术的,还是看产品吧,名字这东西,他们可能请了个风水大师起的

网友B:
他家的fpga有几个巨坑:
(1)mipi硬核比狗屎还烂,用的话得花大力气各种测试+每帧手动复位+按时钟周期去计算翻转vsync的时间。如果直接用,你会遇到rx和tx所有模块都存在的 bit错位、byte错位、列错位、变砖、不输出sof/eof等所有你想得到和想不到的各种奇葩问题。
(2)lut只能当rom用,而且只有那么多个。因此,如果你需要一个16*32等的寄存器,不好意思,请用dff+mux去搭(上千个lut没了。。)。否则它的工具会综合出来好几块bram。。一共就那么点bram。
(3)如果你要操作spi芯片,那么下载那里务必勾掉power down spi flash。。这么个破玩意浪费了我3天时间找spi不能读写的原因。
(4)io分配只能用他们的工具去搞,不能xdc直接导入。然后顶层也是分散开的(即咱们平常用的顶层io在这里是一堆展开的单向接口)。且io的各种信号名字搞不好都要手动去调,自动导入我没有仔细研究。lvds io当成单端来用的话不能设置速率和驱动强度,不支持smitter trigger(看手册)。
(5)pll输入只能走pll管脚输入或gclk时钟,且如果你要用mipi tx核,则mipi时钟只能从专用mclk管脚进入。普通io好像不能进pll。
(6)配置相关io有好几根貌似没有默认上拉?。。总之你得加一堆上拉电阻,或者把这些信号全部绑一块儿,后面不用。
(7)bga最大的0.8 pitch,绝大多数都是0.65,你要考虑你的pcb生产工艺和生产成本和复杂度(比如说,324 ball 0.65 pitch走ddr3我估计你得6层板吧。不打盲孔的话。走激光孔那成本就。。)

除此之外,别的没有明显bug了。毕竟他们之前好像给海康供货?,软件的坑都被海康那边踩完了(个别名字极长的文件会综合崩溃,需要拷个配置文件)。

网友C:
建议各位吐槽前,先做下调研。
易灵思本来就有被赛灵思投资好吧(而且是首要投资与孵化方),其Trion系列也是基于原创的EfinixQuantum架构,与其它各种山寨公司还是有些区别的。

网友:
看到海康的摄像头里面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家的fpga有几个巨坑:
(1)mipi硬核比狗屎还烂,用的话得花大力气各种测试+每帧手动复位+按时钟周期去计 ...

握个爪,封装的坑太真实了,几乎全是BGA,甚至有0.4pitch的,唯一LQFP封装的还没有MIPI、没有DDR PHY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家的fpga有几个巨坑:
(1)mipi硬核比狗屎还烂,用的话得花大力气各种测试+每帧手动复位+按时钟周期去计 ...

佩服佩服,感谢科普,大神真是见多识广,成功把我劝退了
再向您请教一下,我想做4K图像(3840x2160)的帧率倍频,60Hz倍频成120Hz,输入用8port lvds,输出用16port lvds,1port是5对lvds,一共要120对lvds引脚
赛灵思的贵的要死,不敢想了,安路的挂不了DDR3,带宽不够,还有哪家的芯片可选,比较适合我这种应用场景的?
多颗芯片并着用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各位吐槽前,先做下调研。
易灵思本来就有被赛灵思投资好吧(而且是首要投资与孵化方),其Trion系列也是 ...

人只会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有各种成见也很正常

我比较好奇,赛灵思在中国投资一家竞争对手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各位吐槽前,先做下调研。
易灵思本来就有被赛灵思投资好吧(而且是首要投资与孵化方),其Trion系列也是 ...

xilinx确实有投资该公司,我确实先入为主的判断错误了。
不过,这公司名字,真是别扭。

网友:
引用 楼主:
人只会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有各种成见也很正常

我比较好奇,赛灵思在中国投资一家竞争对手的目的是 ...

可能是贸易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人只会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有各种成见也很正常

我比较好奇,赛灵思在中国投资一家竞争对手的目的是 ...

这个估计得去问赛灵思的高层了,以鄙人的理解,应该是为了潜在风险对冲和专利交叉约束而进行的投资布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各位吐槽前,先做下调研。
易灵思本来就有被赛灵思投资好吧(而且是首要投资与孵化方),其Trion系列也是 ...

研发中心在加州,所以准确的说不是全国产,至少名录是排除掉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佩服佩服,感谢科普,大神真是见多识广,成功把我劝退了
再向您请教一下,我想做4K图像(3840x2160)的帧 ...

不劝退。你不需要lutram做小fifo的话,对sram需求不那么高的话,可以用。只要避开那些坑就好了。如果真的要用,就花点时间把ip时序好好调调。

安路的io确实拉垮,lvds可以跑1gbps以上,但是内核电压跌到1.05v时io稳定速率可能会掉到400mbps以下,再高了会随机异常,我没有找到原因。之所以做这个测试就是因为批量一致性不ok。。。

你看看紫光,他们的有ddr控制器。然而4k。。你还是用a7/k7/z7吧。不要考虑为什么。国产做不了。缓存带宽都没有达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家的fpga有几个巨坑:
(1)mipi硬核比狗屎还烂,用的话得花大力气各种测试+每帧手动复位+按时钟周期去计 ...

大佬,还有哪个fpga你没有玩过的

网友:
确实很容易让人有   康师傅 和康帅傅  的赶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劝退。你不需要lutram做小fifo的话,对sram需求不那么高的话,可以用。只要避开那些坑就好了。如果真的 ...

羡慕大佬是做什么工作的,fpga好像全部都涉足而且研究的都非常深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家的fpga有几个巨坑:
(1)mipi硬核比狗屎还烂,用的话得花大力气各种测试+每帧手动复位+按时钟周期去计 ...

这么多坑,还能用和敢用么?

网友D:
https://www.efinixinc.com/company-executive-leadership.html
哪里看得出来是国内的?

楼主:
中文官网上说的
https://www.elitestek.com/about/jieshao/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www.efinixinc.com/company-executive-leadership.html
哪里看得出来是国内的?

见楼上,中文官网上说的

网友:
呵呵
https://www.efinixinc.com/products-trion.html

网友(2022-02-11):
引用 楼主:
佩服佩服,感谢科普,大神真是见多识广,成功把我劝退了
再向您请教一下,我想做4K图像(3840x2160)的帧 ...

京微齐力有12kluts和60kluts的FPGA,带DDR3硬核控制器,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我是官方代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见楼上,中文官网上说的

应该是华裔,一些视频教程里的配音明显是Chinglsh。也就是说研发应该是在中国,美国应该是个空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