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管理设置几分钟不操作,就进入黑屏,输密码才能进入?

楼主(2021-11-22):
WIN10的系统,屏保也就罢了,居然电脑处于断网状态,导致不能连续下载?

楼主:
我的电源一直插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电源一直插着。。。

哪天当你急用时你会发现电池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天当你急用时你会发现电池跪了。。。

工作需要,没办法,,,,电池早就不中了。。。。

网友B:
在设备管理器里面,网卡属性设置里面有电源的设置,不随着一起休眠就可以保持链接状态了。

网友:
win11里碰到设置成"从不"之后还要重启才生效。

网友:
硬盘休眠要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设备管理器里面,网卡属性设置里面有电源的设置,不随着一起休眠就可以保持链接状态了。 ...

问题是我没有设置休眠啊。。。楼主位显示是从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我没有设置休眠啊。。。楼主位显示是从不。

应该是去掉“允许计算机关闭此设备以节约电源”的勾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