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用什么app可以自动杀后台呢?

楼主(2021-11-22):
某app使用后,经常忘记关闭,
过几个小时,要用手机的时候,
发现没电了

用什么杀后台app比较好呢?
要求可以自动杀死某些忘记关闭的app

网友A:
安卓这类软件还是蛮多的,主要有绿色守护、黑域。

网友:
Android9自动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卓这类软件还是蛮多的,主要有绿色守护、黑域。

绿色守护是不是需要root?

网友B:
什么手机?国内的很多手机都可以设定,锁屏多长时间后自动杀后台。

楼主(2021-12-23):
引用 网友B:
什么手机?国内的很多手机都可以设定,锁屏多长时间后自动杀后台。

你的手机可以设置杀后台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手机可以设置杀后台么

可以,我用的小米,可以设置锁屏后多长时间清理内存。还可以设置锁屏后多长时间断开数据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我用的小米,可以设置锁屏后多长时间清理内存。还可以设置锁屏后多长时间断开数据网络。 ...

哪个版本的MIUI,可以说下大概的设置路径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个版本的MIUI,可以说下大概的设置路径么

我的是MIUI12.5,但是我记得这个很早之前就有这个功能。
路径是  设置->省电与电池->右上角的图标->就可以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MIUI12.5,但是我记得这个很早之前就有这个功能。
路径是  设置->省电与电池->右上角的图标->就可 ...

有锁屏清理内存,但是进入只能设置锁屏几分钟后清理内存,不能设置具体杀哪个app啊
即使杀app,只杀了前台又没用,
能把后台杀了才叫靠谱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锁屏清理内存,但是进入只能设置锁屏几分钟后清理内存,不能设置具体杀哪个app啊
即使杀app ...

MIUI是全杀,你把想杀掉的软件自启动功能关掉,杀了后就不会自启动了。
那些你不想让杀的APP,你可以加上小锁,就可以保持后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