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是服了,求推荐个能无线扩展的路由器?

楼主(2021-11-22):
各种LINK不行,唯有斐讯的能无线扩展成功,也就是用无线的方式接入WAN口,能成功获得IP,并能正常如愿上网,可唯一不好的是不稳定,有时候会断会卡出翔。。。。

网友A:
感觉无线桥接就没遇到过好用的;网线拉过去,接个副路由做AP,会好点吧?

网友:
现在信道那么拥堵,无线桥接基本没有好用的。

无线信号少的地方用过腾达的桥接,速度稳定性还可以。

还是用网线、光纤引去过吧。用着省心

网友:
亲测,无线桥接基本没有好用的。

网友B:
以前:第一款的时候,无线桥接很好。多少年了,后面的无线桥接都有问题。
楼主:不防试试,价格贵的路由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第一款的时候,无线桥接很好。多少年了,后面的无线桥接都有问题。
楼主:不防试试,价格贵的路由器 ...

这个第一款是哪一个?

网友:
用K2 5G做中转,好用,使用了几年了,官改

网友:
子母路由或者tplink  mesh

网友:
老的路由器好像都是可以的,我这边几台300M的出去工作时偶尔带着连接用户的网络转有线,很好用。

不过确实现在网络环境复杂,可能话换光纤连接吧

网友:
要想效果好,用5G级联,2.4G覆盖。

网友:
另外无线桥接不能邦定IP与MAC地址,

网友C:
tplink  mesh  凑合 可以用  比自己搭的桥街稳定一点点

设备从这边到那边 无缝衔接 不需要重新连接不同的wifi名称

楼主:
引用 网友C:
tplink  mesh  凑合 可以用  比自己搭的桥街稳定一点点

设备从这边到那边 无缝衔接 不需要重新连接不同的w ...

请问TPLINK MESH如何操作?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感觉无线桥接就没遇到过好用的;网线拉过去,接个副路由做AP,会好点吧? ...

mesh 组网好用些,可以无缝自由切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mesh 组网好用些,可以无缝自由切换

去年搞过wifi6的mesh,可能刚出吧,体验并不是很好,网络不稳定;后来因为其实也没有多少无缝的需求,就各自管搞ap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