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H桥驱动24V400W直流电机,制动时碳刷打火如何处理?

楼主(2021-11-22):
用IR2104驱动MOS H桥
驱动芯片直接让两个低端mos打开,转动中的电机有打火的现象?

网友:
线圈并电容?

网友A:
用2104的话,对SD给PWM控制刹车占空比,刹车过程占空比由小到大,对应SD引脚输入是占空比由大到小。

网友:
楼上大神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2104的话,对SD给PWM控制刹车占空比,刹车过程占空比由小到大,对应SD引脚输入是占空比由大到小。 ...

谢谢,有个疑问,刹车过程占空比由小到大这个是控制哪?跟输入到SD的占空比不一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有个疑问,刹车过程占空比由小到大这个是控制哪?跟输入到SD的占空比不一样吗? ...

需要刹车的时候,两个2104的IN都置0, 2104的SD输入PWM,靠PWM的占空比来控制刹车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刹车的时候,两个2104的IN都置0, 2104的SD输入PWM,靠PWM的占空比来控制刹车电流 ...

好的,感谢。

网友:
小直流电机并联电容多大合适,太多了有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