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编程面包板”一个比较有创意的来源项目

楼主(2021-11-22):
https://github.com/Architeuthis-Flux/breadWare
逛B站看到的,比较有意思,不用一堆跳线连接,能治疗一部份强迫症工程师的吧,哈哈哈哈,分享一下给大家哈。

网友:
不现实吧 一不小心就冒烟了

网友:
创意不错
应该把芯片焊个底座插上去,方便烧坏的时候更换

网友A:
看着那么复杂,玩这个感觉比直接做个板还高难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着那么复杂,玩这个感觉比直接做个板还高难度

貌似可以用一颗fpga来搭。。无非就是些跳线。不过电源是个难题,哈哈。只适合用做低功率器件。

网友:
我觉得人类的物理创新已经才思枯竭、黔驴技穷了。现在经常是把一些原本很精巧的、很简单的事物或很易用的设计,拿过来复杂化操作一通,然后美其名曰“创新”。

网友:
这个实验不如纯软件的电路仿真完成算啦

网友:
创意不错,但还是选择自己飞线搭=。=

网友:
模拟电路无法仿真吧 只能数字电路

网友:
电子垃圾就是这样来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可以用一颗fpga来搭。。无非就是些跳线。不过电源是个难题,哈哈。只适合用做低功率器件。 ...

需要模拟开关阵列,FPGA不行。
想用fpga还得让用户自己设哪个脚输入哪个输出。

网友:
可编程的硬件电路,那不就是fpga吗

网友:
PLCC 封装的那些个芯片,是 2001年 2002年生产的吧?
这是扔了可惜,不扔也没啥用,能想到个这么个用法,也是不容易啊

网友:
同样的芯片,这丝印逼死强迫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