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和RTL8201网卡能收不能发问题

楼主(2021-11-22):
在调试GD32F407和RTL8201网卡的时候发现 网卡能正常接收电脑的数据 但是不能发送任何数据出去,大家有遇见过吗?

pbuf_header: old 2000cf6a new 2000cf7e (-20)
udp_input: received datagram of length 58
udp (192.168.57.255, 137) <-- (192.168.57.1, 137)
pbuf_free(2000cf4c)
pbuf_free: deallocating 2000cf4c
pbuf_alloc(length=92)
pbuf_alloc: allocated pbuf 2000cf4c
pbuf_alloc(length=92) == 2000cf4c
ethernet_input: dest:ff:ff:ff:ff:ff:ff, src:50:7b:9d:04:25:72, type:800
pbuf_header: old 2000cf5c new 2000cf6a (-14)
ip_input: iphdr->dest 0xff39a8c0 netif->ip_addr 0x9639a8c0 (0x39a8c0, 0x39a8c0, 0xff000000)
ip_input: packet accepted on interface GD
ip_input:
ip_input: p->len 78 p->tot_len 78
pbuf_header: old 2000cf6a new 2000cf7e (-20)
udp_input: received datagram of length 58
udp (192.168.57.255, 137) <-- (192.168.57.1, 137)
pbuf_free(2000cf4c)
pbuf_free: deallocating 2000cf4c

src:50:7b:9d:04:25:72  这个是电脑的网卡
192.168.57.1                电脑的IP

楼主:
补充一下:昨天调到1点还是没结果,今天准备上示波器了,接收肯定是正常的,发送不行 查一下波形,lwip已经调用arp函数了

网友A:
不会又是昨天那个人的问题,校验和写错了吧?
你说你的板子不能发,是用什么东西收的?用电脑抓包器收吗?还是你自己的软件?
如果校验错,你的软件肯定收不到,但抓包器能收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又是昨天那个人的问题,校验和写错了吧?
你说你的板子不能发,是用什么东西收的?用电脑抓包器收吗? ...

不是  现在是电脑上面的网络管理器里面的reseive都没有收到数据包,网卡发送灯也不亮

楼主:
现在已经电脑能收到设备发送的数据包,但是不稳定。之前收不到是复位没调好,导致的。等调试好上传到论坛上来,资料不多只能埋头苦干

楼主:
给补充一下
1、网口灯需要设置的 默认的lwip是没有去设置网口灯 所以只有led1能亮,需要设置page7 第19寄存器的led为01才可以。
2.需要自己做断线重连,可以获取寄存器1的状态来保证,具体参考手册里面写的

楼主:
还是多看看手册,参考比较少,还可以去看下linux版本的驱动做参考

网友(2022-02-19):
这个调试起来很容易,只要硬件没问题,官方荔城一次跑通!
通讯不稳定,大概率是晶振。首先看看寄存器收发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