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锂电池给12v摄像头供电,因电压不稳对设备会造成哪些损伤呢?

楼主(2021-11-23):
5v充电宝升压12v供电,或者3节18650串联供电,
都存在供电过程输出电压逐渐降低,并出现供电不足的情况

随着电量耗尽,设备会直接宕机,
这个过程是否会对设备造成损伤呢?

具体是对哪些部件损伤比较大呢?
用锂电池给设备供电,因为电压不稳是否可能导致设备损坏?
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

网友A:
随便整,都是宽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整,都是宽压的。

摄像头宕机后,充电宝还有1格电量,在宕机之前电压是不是极度不稳定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摄像头宕机后,充电宝还有1格电量,在宕机之前电压是不是极度不稳定呢  ...

充电宝还有一格电,那你的升压电路怎么就不工作了?

网友:
当充电宝没有电后,就会切断输出,摄像头断电,想不稳定都来不及。

网友B:
电池电压降低到截止电压不是要关闭升压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电压降低到截止电压不是要关闭升压输出?

电池电压降低到截止电压不是要关闭升压输出?

怎么知道升压线是否有这个功能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池电压降低到截止电压不是要关闭升压输出?

怎么知道升压线是否有这个功能呢  ...

试一下不就知道了。或者上产品照片来给大家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一下不就知道了。或者上产品照片来给大家看

杂牌升压线,看外观能看出啥

网友D:
估计摄像头的良心会受到伤害吧,毕竟外面给了电,自己却不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摄像头的良心会受到伤害吧,毕竟外面给了电,自己却不工作:)

你的意思摄像头处理器容易坏么

网友:
硬盘录像机呢,标称12V的,估计是不是严格需要12V供电啊,好像硬盘电源直接取自供电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摄像头处理器容易坏么

不坏
摄像头又没有大功率输出,大多是处理器,处理器欠压了大多复位状态,功耗也变小了,更不该坏了

网友:
放心,摄像头12用不了。直接dcdc到5v再到1.8/3.3随便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