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pcb连续出质量问题,找嘉立创老板投诉并且要求给个说法

楼主(2021-11-23):
我的客户id是99295f,在嘉立创业务刚开始的时候就一直在嘉立创做,做了很多年了,没什么大问题。到现在每年业务金额超百万。
最近三个月,在和嘉立创业务过程中发生了以下这些事情(按照时间排序):
1.下单板厚和实际生产板厚不符,嘉立创回复是我们采购下单的时候下错了。我们采购向我反映,我要求给出erp系统相关的后台日志,嘉立创答复没有,给不出来
2.2000块型号A板,约10%焊盘不上锡
3.1500-2000块型号B板,715块通孔不通
4.找钟鼎联系你们投诉,没有结果,说“似乎嘉立创真的没有客服体系”
5.1000块型号C板,批量通孔不通,数量正在统计

我的问题:
1.一家连通孔都做不好的电路板厂,还能称得上是电路板厂吗
2.如果你是我,请问我应该怎么做?

楼主:
编辑标题

网友:
有点惊讶,量好大

网友A:
问题挺大的,不像嘉立创的风格啊。

网友:
1.下单板厚和实际生产板厚不符
-------------------------
这个自己的下单记录里能看到当时下单板多厚的吧

网友:
每年100万的大客户,问题这么严重,的确要袁生好好查一查问题出在哪里了。

网友:
过孔参数多少?触碰到工艺极限了么,量产的设计,按说不至于

网友B:
下单板厚和实际生产板厚不符

这个在下单助手里能看到下单参数啊,不至于找不到。

网友C:
第一个问题。很容易反查。进入web 页有订单的detail

后面几个问题。 也很简单。lz大客户说别的厂家能做通。为什么jlc 无法做通等等。   属于设计问题,via hole太小。或者via环很薄。

lz能不能把设计文件部分截图上了让大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单板厚和实际生产板厚不符

这个在下单助手里能看到下单参数啊,不至于找不到。 ...

要求板厚1.6mm,实际做过来板厚1mm,确实,下单助手显示板厚1.0
我也没有说一定是嘉立创的责任,但是,出了问题要找本质原因。
确实,有这样的可能,我们采购手抖,本来默认1.6mm板厚不需要操作的,刻意去点一下1.0mm板厚。
但是,“万一”我们采购手没抖,万一是系统bug呢?有谁能保证他的系统完全没有bug?
看一下系统文本日志(我不能想象嘉立创的系统没有流水日志),帮助嘉立创排除可能存在的系统问题,这不是更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问题。很容易反查。进入web 页有订单的detail

后面几个问题。 也很简单。lz大客户说别的厂家能做通 ...

都是做过很多次的返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求板厚1.6mm,实际做过来板厚1mm,确实,下单助手显示板厚1.0
我也没有说一定是嘉立创的责任,但是,出 ...

您好,针对这个板厚的问题,麻烦你把订单号发我一下,我这边核实一下订单情况,感谢您的配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求板厚1.6mm,实际做过来板厚1mm,确实,下单助手显示板厚1.0
我也没有说一定是嘉立创的责任,但是,出 ...

那这个就质疑系统BUG,不要质疑板厚与下单不符。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求板厚1.6mm,实际做过来板厚1mm,确实,下单助手显示板厚1.0
我也没有说一定是嘉立创的责任,但是,出 ...

你收到的板厚跟订单里面的参数一致。

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板厚的问题,我认为应该是你们的下单员的问题。

当然,你提出核对log记录,也是合理要求。但就怕嘉立创的系统不一定有这个数据。

网友:
大问题呀,关注中,我一年十多万光板,生意不好做,再出品质事故,那就要卷铺盖跑路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问题挺大的,不像嘉立创的风格啊。

一直这样,只是你没有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直这样,只是你没有发现。

这是阴沟里翻船了,做了这么多年板子小厂也不会出现这么大比例的不通的问题,当然我参数很保守

网友:
关注
焊盘不上锡,原因有很多,这个不好判断责任。
但是通孔不通就是大问题了,如果物料已经贴好了,那损失就更大了。

网友:
我有幸碰到过一次各种短路的,最后赔了40片完事

还碰到过一次绑定事故,5000片有1000多片出现绑定机打线后脱落,绑定厂说是板子问题,板厂说板子没问题,这个也不好说是谁的问题,最后换了一家板厂搞定

网友:
说句公道话,第一个问题没法怼,如果有bug,不应该只有只出现你一家,当然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只有你一家,但是按照jlc的量来说,如果有这个bug,肯定不只一个人,很大概率是下单员自己点错了。

网友E:
对于过孔不通的内部是必须上报备案,今天才收到业务及工厂报备,我加你微信,了解下整个过程!

网友:
我做的量不多,一个月一次也就是60块。我就发现有这样的问题。1、和上次丝印对比,显的模糊 (0.8X0.1MM )  2.插件电阻焊盘居然有几个是堵的,被墨油堵的。焊盘大小为(内孔0.7MM,外1.4MM)。得用镊子头通一下。 做的少,就无所谓了。

网友:
一直在嘉丽创打样板,都可以正常使用,不过板厚1mm的我用卡尺量显示0.86mm左右的样子,按道理应该是比1mm要更厚吧。而且从惠州工厂和珠海工厂出来的板子丝印清晰度也差别较大,提供下反馈,板子都可以正常使用。钻孔大小也有点不准。

我只打样验证,批量的找别的工厂,说实话,嘉丽创适合打样很不错。

网友:
嘉立创 现在PCB板做的确实没以前好了,我们以前一直在嘉立创一家做,今年开始生产反映 PCB 的MARK点不对,而且我打样了几次板子(尺寸稍微大一点)发现不平,中间弯曲弧度还比较大。现在换了一家,价格 稍微贵一点点,但是质量不错。

网友F:
昨天下单打样,板子158*103mm,因为有拼板,嘉立创的技术员说做不了。
今天把板改一下,没有拼板了,再传给嘉立创,提示只能做50*50内的样板,是不是我已经被嘉立创拉黑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昨天下单打样,板子158*103mm,因为有拼板,嘉立创的技术员说做不了。
今天把板改一下,没有拼板了,再传给 ...

您好,是不是单位弄错了,系统上的长宽是CM(厘米),文件一般是MM,可能大了100倍了,提交不进来。  15.8*10.3 CM 这个尺寸是可以的。

网友:
批量选择全测,低阻测试 应该可以避免吧?

网友:
前两年,也有两单不上锡的,最后不了了知,补板要把不良板寄回,但我贴了一些元件,过炉才发现,你让我寄回空板给你,损失的元件不赔,最后不了了知了,哪个客诉处理还挂在哪里。

网友:
不过随后没多久好象有点改善,每个批量,多出一片过炉验证的板了。
最近几个月,好象又没配过炉验证板了。

网友:
客户寄过来的返单板孔变小了,也是嘉立创的pcb。刚刚反馈给客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于过孔不通的内部是必须上报备案,今天才收到业务及工厂报备,我加你微信,了解下整个过程! ...

已私信

网友:
前俩月做的紫色板子,阻焊很容易掉(也可能是烙铁温度高了)

网友:
一直在jlc做板子和贴片。 你们的问题没有碰到,但是,最近SMT的成本涨了不少。
特别是一些元件原来是基础库的,不知不觉的变成扩展库了。

网友:
哈哈,原来过孔不通的情况,不止我一个,

网友:
记得科普过,不是说“黑孔”才会不稳定不通吗?

网友H:
LZ您好,首先为 让您有了这么不愉快的合作体验表示非常抱歉! 整个事件下午复盘了一下,并已跟LZ电话沟通过了,
1、板厚的问题在 PCB订单列表--订单详情(对应需查订单)--原单信息, 原单信息是保留客户下单的原始信息,生产信息是我们审核修改过后的信息的;
2、3 问题点我们会做全面分析并给出分析报告;现无论何原因,我们已安排加急重做一批,先保证LZ正常出货;
5、 C版这个单批量孔不通的,是因为文件设计是半孔板,下单没有备注做半孔工艺,确实之前做了非常多批次了,每次生产做出来都有铜,
这一次没铜才发现下单没有下半孔工艺(正常情况下,不按半孔工艺流程走的话,孔内是不保证有铜的),
此单情况已跟LZ解释清楚,并考虑确实做了多批次才显露的问题,已安排按半孔补料加急一批,并锁定此单后续不返单,再做时需要下新单备注半孔工艺才能彻底避免此问题再次发生。

网友H:
以上问题这边售后人员确实有跟进不到位 处理不及时的情况,再次表示非常抱歉,后续定会加强售后人员的专业培训,
如有服务不到位等问题可直接反馈给我核实:刘小姐QQ: 3001711963.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以上问题这边售后人员确实有跟进不到位 处理不及时的情况,再次表示非常抱歉,后续定会加强售后人员的专业 ...

他下的1.6怎么会生产出1mm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他下的1.6怎么会生产出1mm的?

这个确实是下单选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确实是下单选错了。

你2.png图片中不是显示下单为1.6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H:
LZ您好,首先为 让您有了这么不愉快的合作体验表示非常抱歉! 整个事件下午复盘了一下,并已跟LZ电话沟通过 ...

“原单信息是保留客户下单的原始信息,生产信息是我们审核修改过后的信息的;”

这个表达是否有待商榷?

我怎么理解成:客户原始下单就是1.6, 你们审核修改过后后变成1.0 ?

如果不是的话,应该可以表达得更加准确一些,目前这样容易被误会。

网友E:
刚以朱总沟通,非常感谢朱总宽恕理解,对于过孔不通确是嘉立创责任,事件经过,新兆丰工厂在21号左右四线品控发现异常,然后到查前工序,对于测试有问题及低阻有问题报废49个内编,我千叮万嘱让盯死,结果因为人为因素把朱总板子漏出实在不该,诚恳认识到人为品控不足,虽然朱总再三强调赔偿不是重点,除加急做一批板子尽快出货,另愿以对外公开承诺的pcb货款10倍赔偿3万左右以表心意!经理汇报产线问题我再三盯嘱生产经理微信聊天

网友K:
引用 网友G:
您好,是不是单位弄错了,系统上的长宽是CM(厘米),文件一般是MM,可能大了100倍了,提交不进来。  15. ...

好奇问一下,为什么用cm单位,mm不是更通用直观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好奇问一下,为什么用cm单位,mm不是更通用直观点吗?

估计是行业习惯。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刚以朱总沟通,非常感谢朱总宽恕理解,对于过孔不通确是嘉立创责任,事件经过,新兆丰工厂在21号左右四线品 ...

主动赔偿10倍合计3万元。大气!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主动赔偿10倍合计3万元。大气!

相比给予朱总损失九牛一毛,代表嘉立创一种态度,嘉立创宁愿坚持足布科可见对于品质重视,实在痛心发现了问题还给漏出!

网友:
老板有态度,有行动,点赞!

网友L:
2.2000块型号A板,约10%焊盘不上锡
---------------------------------------
这个问题板子是不是黑色阻焊的?黑色阻焊比较特殊,曝光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L:
2.2000块型号A板,约10%焊盘不上锡

这个问题板子是不是黑色阻焊 ...

对于不上锡的问题一言难尽,很难区分责任,嘉立创尽可能把smt做掉,也不用让客难做

网友:
大气,有担当的公司,关键看掌舵人

网友M:
引用 楼主:
要求板厚1.6mm,实际做过来板厚1mm,确实,下单助手显示板厚1.0
我也没有说一定是嘉立创的责任,但是,出 ...

jlc好像现在默认用上一次的设置。。要不然就是解析pcb之后你们公司采购没仔细审(比如急着下班回家约会。。)

过孔问题好几年前有一段时间相当严重,当初有段时间下了一批底板之后我每天都在测板子修板子。。这几年几乎没有遇到过了。小批量或者质量严格的板子我现在统一选4线。

网友:
有担当,豪爽,老板就是不一样!

楼主:
1.我不想落借用网络舆论某私利之名,能有现在的结局,全靠在中国还有阿莫这个有温度的论坛。因此,我想如果可以,把这笔钱捐给阿莫论坛,用于推动有人性温度之事业。不知阿莫和嘉立创是否同意。
2.再次重申,出发点是为了嘉立创能做得更好,成为真正世界级的一流公司。因为曾经,我认为嘉立创十几年一路走下来,是我认为好的极少数中国公司。因为这,还专门询问钟鼎。
3.我会继续和嘉立创维持业务,但是要求:严格按照订单要求执行,特别是全测,即使是最简单的板,这个limeng懂。严控生产品质,质量是制造业的生命,无论是什么样的制造业。我不能接受下一次石头还掉我头上,虽然从概率上再次掉我头上是可能的,但是我不接受这样的概率。

最后,感谢阿莫论坛,也希望嘉立创真的能成为世界一流公司

网友:
引用 网友M:
jlc好像现在默认用上一次的设置。。要不然就是解析pcb之后你们公司采购没仔细审(比如急着下班回家约会。 ...

返单才会用上一次的设置,新单的默认项都是初始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我不想落借用网络舆论某私利之名,能有现在的结局,全靠在中国还有阿莫这个有温度的论坛。因此,我想如果 ...

1,朱总格局让人敬佩,但因财务规范原因只能赔付到朱总,也感谢朱总信任,2,嘉立创四线管控后过孔坏一赔十是嘉立创对外公开承诺,赔付敢不限上额将全面放开,3,嘉立创有选项敢赔元器件增值服务也代表嘉立创信心 !4,对于朱总后续smt给我们贴了,如果器件也在这边采购的,如果碰到这种生产问题,按我们smt规定元器件我们全承担,也不用担心不上锡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您好,是不是单位弄错了,系统上的长宽是CM(厘米),文件一般是MM,可能大了100倍了,提交不进来。  15. ...

谢谢,确实是搞错单位了。

网友:
嘉立创做样板的确很方便,真心希望越做越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J:
“原单信息是保留客户下单的原始信息,生产信息是我们审核修改过后的信息的;”

这个表达是否有待商榷? ...

额,草率了,感谢提醒,因跟LZ电话解释过,这里就简单写了下,
我所表达的意思是 ,在客户前台的订单详情里面,可以看到两个订单列表,
一个是生产订单,一个是原单信息,原单信息列表里面的工艺内容,显示的一定是客户下单或客户帐号里面修改的内容,
后台(我司)所修改的内容,只会展示在生产订单列表里面,查看到LZ这个单的原单信息,包括日志,都是1.0的,这点昨天已电话沟通过了的。

我前面发的那张图显示的1.6板厚,是对应第5点那个半孔板的信息,跟板厚这个不是同一个订单的,这里就不再贴图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H:
额,草率了,感谢提醒,因跟LZ电话解释过,这里就简单写了下,
我所表达的意思是 ,在客户前台的订单详情 ...

不是这个意思,现在能看到的原单信息肯定是在数据库或者类似数据库的存储结构里面的,数据库里面的信息是有可能会被动过的,就像通孔不通会砸到我头上一样,这是概率的事情。我要的,是我们采购下单的那一瞬间,你们系统记的流水账,这个流水账记了之后平时正常业务是不会去访问的,因为它是流水的,不是结构化的方式,本身就难以快速访问。就像监控,查监控是麻烦的事情。
但是,当系统出问题的时候,人工查流水账(查监控)就是很重要的方式了,我不能想象你们没有这种流水账日子是怎么过的,这就像银行柜台没装监控一样的道理,我说只给我99张,你们说不可能,我们系统明明显示是100张,这个时候怎么办?查监控,慢放,一张一张数,二十几年前就是这样的。
不知道你们明白了没有

楼主:
不打日志的系统,只有以下几种可能:
1.系统逻辑很简单,不需要打日志
2.系统开发者个个都是天才,代码没有bug
3.系统开发者是滥竽充数的

网友:
erp系统一般都有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H:
额,草率了,感谢提醒,因跟LZ电话解释过,这里就简单写了下,
我所表达的意思是 ,在客户前台的订单详情 ...

再次建议你们增加个允许用户提供配置文件, 按文件设置下单参数的功能, 我建议过好多回了
配置文件跟项目走, 类似板厚这种问题完全能避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打日志的系统,只有以下几种可能:
1.系统逻辑很简单,不需要打日志
2.系统开发者个个都是天才,代码没有 ...

他们应该不会没有日志的,就跟设备损坏一样  要有操作记录和操作人,反查是追究责任  是一样的道理。
这个下单1.6,做成1.0,这个还是匪夷所思。
不是帮他们说话,这次事件大概率可能是   机器调试故障,否则不会扩展这么庞大的体系,我们也在那做了很多年样板,中肯的说   价格不低,品质中等,过孔暂时还没碰到不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再次建议你们增加个允许用户提供配置文件, 按文件设置下单参数的功能, 我建议过好多回了
配置文件跟项目 ...

正解,这里的业务从来不敢让采购下单

网友O:
引用 网友E:
刚以朱总沟通,非常感谢朱总宽恕理解,对于过孔不通确是嘉立创责任,事件经过,新兆丰工厂在21号左右四线品 ...

个人以为这里暴露的问题比lz的问题严重多了。
问问自己,lz的板子按流程需要全测吗?
测了吗?
测出过孔问题了吗?

最好的情况就是按照流程,无需测。但这也至少反映出品控部门失职,已经出现大规模过孔问题的情况下,批次未测就发货。
不少问题流到老板这里才能很好地解决,都反映售后跟客户打官腔,不认账,不赔偿。也许:
1是追责太厉害,领导收到问题就问这是谁的责任,久而久之没人反映问题了。我解决不了问题我还解决不了客户么?
2员工想方设法替公司着想,替公司省钱。这不是笑话,我见过好些售后员工,想办法推责任到客户,让客户付费,不是说jls,我工作中就见过。他们不懂商誉价值,眼界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N:
再次建议你们增加个允许用户提供配置文件, 按文件设置下单参数的功能, 我建议过好多回了
配置文件跟项目 ...

好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办法。

配置需求,5年前我提过,各种纠结说,后来没有后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刚以朱总沟通,非常感谢朱总宽恕理解,对于过孔不通确是嘉立创责任,事件经过,新兆丰工厂在21号左右四线品 ...

感觉又是用了新药水导致的过孔不通啊。。。。

网友:
看完了结论。 卧槽。我刚刚在jlc 做了 5000多块钱的 pcb 。也是反单。目前正在工厂smt 中。不知道会不会出现大面积的过孔不通的情况

网友:
按照之前的经验。  整体返修率在百分之5左右。  其中大部分是焊接问题。 唯一可能是pcb有问题的,大约在千分之3左右

网友:
大约4个月前做了5PCS样板1.6厚度,过孔尺寸外径0.8mm内径0.4mm,测试发现一个过孔不通。后来自己补好继续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个人以为这里暴露的问题比lz的问题严重多了。
问问自己,lz的板子按流程需要全测吗?
测了吗?

忠言逆耳。

网友:
之前也是, 讨论几屏, 没下文了, 各种推托.

怕用户自己改给改乱的话, 也可以用二进制格式, 禁止用户自己修改呗.
在参数配置那个页面增加个参数导出和导入的功能, 导出时随便用个什么库打包成用户读不了的二进制格式, 完事.
用户改好了参数, 把参数文件和gerber打包放一起, 再下单时参数直接从这个文件里读就行了. 怕出错还可以加个校验.

网友:
最近在嘉立创做了一批板,小批量的质量没有样单好,钻孔都有瑕疵

网友:
返单不提供文件和制版要求,只提供工厂代码或板子序列号。这样对工厂下单人员减轻很多负担,对双方都好。

网友:
这次应该是更换工艺和生产材料导致的问题。
而且范围肯定很广。
暴露出的问题是,JLC的品控。。。。

我们的PCB厂  要是PCB出问题,直接以成品价格赔付。SMT也是一样。

网友:
我这次做了一下板子 焊接回来后测试发现有一些板子线路是断了的 而且断了的距离有10毫米以上 不知道下单时候的全测试是怎么过的

网友P:
你都年过百万的费用了,怎么就不找配套的PCB供应商,应该大把的厂商愿意配合啊。。。嘉立创我觉得定位在打样是不错,批量的品质还得加油,就说绿油好了,这么多年还是很容易就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你都年过百万的费用了,怎么就不找配套的PCB供应商,应该大把的厂商愿意配合啊。。。嘉立创我觉得定位在打 ...

因为在我的想象中,嘉立创按照前面的势头扎实的一步一步走下去,可以创造全新的制造业。对于这样的中国原创,我应该支持。
在我的认知里,嘉立创做了很多个行业里的世界第一次,这比bat那些只会抄的公司强一万倍。
中国的未来,是靠这些能给世界提供不可替代能力的真正创新企业,而不是骨子里只知道抄的bat们。

嘉立创可能因为发展太快,某个时期在品质保障上的精力占比减少,导致在品质上没有照顾过来,这对于创新公司来说可以有一点点容忍,但是不表示可以一直容忍。质量,是制造业的根基,不管是什么样的制造业。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在我的想象中,嘉立创按照前面的势头扎实的一步一步走下去,可以创造全新的制造业。对于这样的中国原 ...

其实这两者不矛盾,打样的确是很地的价格和很快的时间,同行里面质量的一般。。我现在就是到一定量就转给相应的供应商。打样还在嘉立创。

网友:
一直在JLC做批量,中间遇到2批不上锡的问题,最终和生产方扯皮,没怀疑到JLC的问题,现在想想还真可能是PCB板的问题。
另外常规PCB的焊盘(MCU的)烙铁一烫极容易掉焊盘。还有些板子焊接完后出现莫名其妙的短路问题,查不到原因就直接报废了,损失自己承担。

网友:
不错的嘉立创,我经常用啊

网友:
你这个量,原本没有必要做现金生意的,换作我的解决思路是去昆山找家除了问题能连元器件一起索赔的的供应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