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可替换TI CC1101芯片方案

楼主(2021-11-23):
一直用CC1101芯片做433M数传模块,现在价格上来了,不得已找个替换方式,当然引脚必须要兼容QFN20,软件方面最好兼容或者小修改。 2.5G也用过,传输距离与绕射能力太弱不合适。请坛友们推荐

楼主:
看来这款芯片应用的比较少,都没有小伙伴回我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来这款芯片应用的比较少,都没有小伙伴回我

433芯片国内也不少,你这要求有点高,封装兼容,软件也要基本兼容就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33芯片国内也不少,你这要求有点高,封装兼容,软件也要基本兼容就没有了 ...

只是要封装与产生基本一致,这样方便修改嘛!

楼主:
向这样的无线设备都是成套使用的,一换两边的客户端都要换,所以尽可能兼容

楼主(2022-02-24):
引用 网友A:
433芯片国内也不少,你这要求有点高,封装兼容,软件也要基本兼容就没有了 ...

请坛友推荐一下哇,封装都可以不用考虑,主要是供货稳定价格便宜

网友:
https://www.hoperf.cn/ic/rf_transceiver/index.html

网友B:
找到合适的了吗,我手头还有1000来片,丢个价格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合适的了吗,我手头还有1000来片,丢个价格过来。

你有多少颗?原装的吗?什么价格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有多少颗?原装的吗?什么价格

990多颗吧,xx商城购得,可小窗您的联系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990多颗吧,xx商城购得,可小窗您的联系方式;

加好友等待确认

网友(2022-04-11):
引用 楼主:
加好友等待确认

人数限制了,加v:139918338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