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阻触摸屏,点击按钮有时会触发两次的问题

楼主(2021-11-23):
参考正点原子imx6ull移植了QT5.12和tslib,屏幕触摸屏用8寸电阻屏,跑QT的APP点击按钮有时会连续触发两次,可能是哪里的问题呢请教各位大神。

设备树配置如下

         tsc2046 {
  compatible = "ti,tsc2046";
  reg = <0>;
  spi-max-frequency = <1000000>;
  pinctrl-names ="default";
  pinctrl-0 = <&pinctrl_tsc2046_pendown>;
  interrupt-parent = <&gpio1>;
  interrupts = <9 0>;
  pendown-gpio = <&gpio1 9 0>;
  ti,x-min = /bits/ 16 <0>;
  ti,x-max = /bits/ 16 <0>;
  ti,y-min = /bits/ 16 <0>;
  ti,y-max = /bits/ 16 <0>;

  ti,pressure-max = /bits/ 16 <0>;
  ti,x-plat-ohms = /bits/ 16 <0>;

        ti,debounce-max = /bits/ 16 <50>; /*消抖采样次数最大值,采样消抖超过该值,忽略本次 */
        ti,debounce-tol = /bits/ 16 <50>; /*正负误差范围 */
        ti,debounce-rep = /bits/ 16 <0>;

        /*ti,pendown-gpio-debounce = /bits/ 32 <10>;*/

   /*ti,swap-xy;*/
  linux,wakeup;
};

ts.conf配置如下
# Access plugins
################

# Uncomment if you wish to use the linux input layer event interface
module_raw input

# For other driver modules, see the ts.conf man page

# Filter plugins
################

# Uncomment if first or last samples are unreliable
module skip nhead=0 ntail=2

# Uncomment if needed for devices that measure pressure
#module pthres pmin=1

# Uncomment if needed
module debounce drop_threshold=2

# Uncomment if needed to filter spikes
#module median depth=3

# Uncomment to enable smoothing of fraction N/D
# module iir N=6 D=10

# Uncomment if needed
module lowpass factor=0.4 threshold=1

# Uncomment if needed to filter noise samples
module dejitter delta=100

# Uncomment to define threshold in number of events from device
#module evthres N=5

# Uncomment and adjust if you need to invert an axis or both
# module invert x0=800 y0=480

# Uncomment to use ts_calibrate's settings
module line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