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做过图像处理的朋友,可以通过bayer 直接做自动曝光算法吗?

楼主(2021-11-24):
如题 ,现在的 模块是

CMOS 和主板分开的形式,CMOS 端只负责采集 和传输BAYER ,  主板负责  做图像处理 这些算法

现在   主板端  bayer --->RGB ------>ycbcr    通过YCBCR 的Y的参数  来反馈CMOS 实现自动曝光调节,

现在的问题是  通过这种方式,由于运算和反馈的原因, 当参数送给CMOS , 第二帧图像已经开始传了,也就是第三帧才反映第一帧算出来的 曝光值

由于CMOS端尺寸小空间封闭,所以不想做完整的 BAYER还原 (想尽量减少算法  减少发热现象) 所以 能否直接用BAYER 数据来代替 Y亮度数据 来实现 自动曝光算法,这样就可以在CMOS端直接把自动曝光给做了

感谢各位大牛

网友A:
当算力受限的情况下(例如嵌入式),做图像处理要灵活,当年的梁肇新就是这样勃起的。
Bayer --->RGB ------>YCbCr 太费算力,假如只是为了做自动曝光的话。
Bayer只不过是2x2的RGGB,下面几种算法从简到繁:
1. 取Bayer阵列里面的最大值(全局测光),调整曝光量让最大值趋于255,当然曝光时间按实际有个最大限定值。
2. 感性趣区(通常是中心,即是中心测光),取改区Bayer的最大值,调整曝光量让最大值趋于255。
3. 划分不同区,赋予权重,按区域平均值来取Bayer最大值。
4. 上面3种测光方式稍改改, 按2*2为一个单位,取R为R,2个G累加右移一位,取B为B,得出RGB,按梁肇新算法求得Y
5. 最后就是您现在的标准Bayer --->RGB ------>YCbC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算力受限的情况下(例如嵌入式),做图像处理要灵活,当年的梁肇新就是这样勃起的。
Bayer --->RGB ----- ...

谢谢,现在算力都是够用的,就是想让自动曝光能在不恢复图像的前提下进行,这样就可以把曝光模块丢进CMOS 端,系统更高效。

还有  我现在的自动曝光用的区域加权的均值在做,  回头试试您说的最大曝光点试试